胎压低高速爆胎,求推荐胎压计,没有的也来看看推荐呗

楼主(2015-10-16):
如题,很长时间没有测,保养得时候发现一个车胎胎压只有1.6,还跑高速,好危险的说,听说胎压低容易爆胎。

补充内容 (2015-11-3 20:34):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79648-1-1.html

楼主第一次发交易帖,遇到如此买家,快去看热闹,快去评个理。

补充内容 (2015-11-3 20:34):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79648-1-1.html

楼主第一次发交易帖,遇到如此买家,快去看热闹,快去评个理。

补充内容 (2015-11-3 20:34):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79648-1-1.html

楼主第一次发交易帖,遇到如此买家,快去看热闹,快去评个理。

网友:
相比之下,胎压过高更危险。有机会你跑完高速停车时摸一下轮胎,就知道了。

网友:
但凡是高速爆胎的 96%以上都是胎压过低导致的, 高胎压反而不容易爆胎 ,这个误区很多人甚至专业维修师傅都是一头雾水的! 为毛呢? 轮胎的爆胎不是因为气压高而撑坏的, 是胎压过低以后,轮胎变形量大 反复打折后 发热疲劳而出现疲劳裂痕 导致爆胎,

楼主:
版主分析的相当透彻。。

网友:
1.胎压越低,轮胎花纹与地面压得约紧密,散热越差,热量在某一处积聚,此乃爆胎的要素!

2.胎压过高爆胎,是把轮胎简单的想象成吹气球了,殊不知轮胎烧干净以后,出现的是一个钢丝编织而成的大铁笼子!

网友:
经常检测胎压是好习惯. 可是有个问题, 普通的测量接口在测量时多少会放掉一些气体, 测量次数多了, 原本正常的气压也变低了.

不知有没有这样的接口, 测量时先完成气密锁紧, 然后再顶开气嘴里的阀杆连通气压表和轮胎内部. 测量完成后先释放气嘴里的阀杆, 然后在解除气密锁紧.

怎么说呢, 就类似与空调管道连接的一种工艺, 接头两侧管道内都是真空或者一端真空一端有压力, 连接时先通过外圈的螺丝螺母完成锁紧和气密, 最后一圈利用内部的刀片将封闭膜片割破完成管道的连接.

或者用一个老照相馆的暗房房门结构来比喻. 暗房出口有两层门帘, 撩起第一个帘子时第二个是关闭的, 撩起第二个帘子时第一个帘子是关闭的. 不会出现两个帘子同时撩开的情况.

楼主:
最后一个比方容易理解,但是不知道现在市面上胎压计的结构。

网友:
十几元买过一个,用了十几年了还很新。

网友:
低压的确对轮胎折寿

网友:
经历过才会知道?绝大多数都是轮胎没气之后被轮毂与地面碾搓撕烂。凡是爆胎一定是胎压高所致。

网友:
看了楼上的,真不知道到底是高压还是低压爆胎了

网友:
其实大部分车车轮胎都是气压过低,一般车车要求轮胎气压2.5左右,但是轮胎标准气压都是3.0到3.5,但是大部分车主都以车车上面写的为准

网友:
有经历过在跑高速时突然爆胎的吗?我没经历过爆胎,可经历过轮胎撒气,瘪胎。瘪胎的瞬间是有感觉地。只要以合适方法停下,轮胎不会报废?也曾经想知道轮胎在100多公里时速下到底有多热?夏天时 也停车用手摸过轮胎,让我惊讶的高温,手不能停留的温度!以前经常为了开车时轻松些,轮胎气压经常时3-4公斤压力,后来发现轮胎起了包,里面的部分钢丝断了。只能报废!这些是一些经历。拒绝纸上谈兵。也并非盲目的推测计算?

网友:
还是装个胎压检测吧,比较可靠。

网友:
买个气压表便宜经常量一下

网友:
胎压搞也就硬点   除了货车有谁能超过最高值?

网友:
我那老车写的,前1.9   后2.0   我自己一般前2.1,后2.3

楼主:
买了个机械式的胎压计,蛮好用,还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试了一下我的胎压计,机械式的,有个锁定功能,按到气门上面以后,可以把最高值指针的位置卡住,取下来 ...

和你的一样,哈哈。

网友:
还是额的好,自带胎压监测。压力一目了然。

网友(2015-11-16):
高速低压爆胎的风险远大于高压爆胎。
低压下轮胎持续变形导致气体温度急剧升高,爆胎的原因不是气压太高而是胎壁在高温下软化扛不住了。比方原来气压1.0,温度上升100摄氏度,气压只上升30%左右,但是胎壁软得撑不住了,再加上碾压导致的裂纹…。(数据是随便乱说的,实际温度会高很多)。
压力高些反而没事,比如3.0,温度上升30度,气压也不过3.3,轮胎受得住,就是颠,特别颠。
一般轿车,2.4上下兼顾舒适和节油。

网友(2016-05-09):
看着还不错,等等在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