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区分零线和地线,菜鸟问题

楼主(2015-10-18):
零线和地线是同样颜色和直径时,怎样区分零线和地线呢

网友:
零线要接保险和开关,地线不许接保险和开关.把双极开关拉掉,用表测以下哪棵线和接地铁管相通的线就是地线.

网友:
现在家里用电都是一根火线L、一根零线N和一根保护零,当有些装修师傅用同色线布线时,我们首先要用电笔找到火线L,然后另选任意一根线当“零”,然后用这两根接一个用电器(灯泡、电水壶均可),如果正常使用,在确保漏电开关正常的情况下,那么选的零线就找对了,另一根就是保护地。
慎重考虑应该换保护零再试试,看漏电开关跳不跳闸,如果不跳说明保护零开路了。

网友:
地线是俩种颜色,黄和绿色,绿色很小;零线一搬先绿,蓝,黄,。。。。。

网友:
2楼正解,交流电是这样的

楼主:
问的是一样的线时怎样区分零和地

网友:
找一只6.8K1W的电阻器或者一只手机充电器一头接火线,另一头分别碰触那两个线头,触电保安器能跳闸的,就是地线。注意安全!

网友A:
既然喜欢动手,备一支测电笔很有必要......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喜欢动手,备一支测电笔很有必要......几块钱。

测电笔能分出零线和地线?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病?这样要电笔或万用表。

一点基本素质都没有

网友:
电笔就好了,分别测两根线,亮灯的是火线,不亮的是零线(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真是抓狂啊,楼主问的都看看清啊,零线地线用电笔可以测吗?这矿坛咋啦?

    这坛里就这样,为了刷点分吧别人带沟里的“砖家”特别多,比如楼上就很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