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会出现短路的情况吗?还有讲不进耐压值?

楼主(2015-10-19):
1,电阻产生故障,有没可能出现短路。。除开人为原因把两个脚不小心扭到一起,这个不算哈
2,电阻是只考虑阻值和功率吧,为嘛某宝上还有高压电阻一说,(玻璃釉电阻)。例:同样10M10 w的电阻,算下来都能承受10K电压吧,不管是水泥电阻还是高压玻璃釉电阻
标题纠正:。。。讲不讲耐压值?

网友:
1.贴片电阻有0欧的短路电阻。
2.同是10M的电阻,若是用在5v的电路上那没多大讲究,但你试想看看,如若贴片电阻两端电压差是10v,100v,200v,500v,1kv,2kv,5kv,10kv……那会怎么样?总会有到达一定电压后两端会打火,以至于不再适合在当前电路中,于是提高两端电压的电阻被设计生产出来并应用到相应环境的电路中。

网友:
电阻也是有耐压的, 耐压的意义是物理尺寸的极限飞弧电压, 高压电阻就主要是在防止飞弧的结构上做文章了, 阻值相同的电阻 耐压不一定一样,这个不要混淆,  电阻有时候出现击穿后也会变成小阻值电阻的。

网友:
电阻也有耐压问题,电压过高会出现电阻烧毁或爬弧,电阻就损坏了。

网友A:
学习了,在电路中主要起什么作用呢,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在电路中主要起什么作用呢,分压?

电阻顾名思义就是在电路中对电流有阻档的器件

网友:
3楼完全正确。
一般电路中大多数电阻变值时阻值会变大。如老式彩电的开关电源的启动电阻由于阻值变大造成电源无法启动。但一些功耗较大的电阻由于长期工作温度较高容易碳化,变值会变小,但出现短路状态极为少见。严重烧毁的电阻一般为开路状态。

网友B(2016-01-11):
短路的情况非常少,大部分是断路或阻值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的情况非常少,大部分是断路或阻值变大

那是普通电阻,用在高压上的耐压不够就会击穿短路。

网友:
笼统的讲电阻:过流烧断,过压击穿。短路的也有,和彩票差不多。但是NTC 电阻几率就多些。

网友:
电阻有极限工作电压,碳膜电阻1/4W极限工作电压350V,1/2W400V,1W500V,2W750V,5W800V,10W1KV;金属膜1/2W300V,1W320V,2W350V。同时不能超过其标称功率,实际功率为标称值的1/2~1/3。

网友:
电阻,尤其是现在广泛使用的贴片电阻,长期直流高压的条件下工作,容易爬电,电阻表面形成导电杂质,造成阻值下降。

这种情况在某些品牌的液晶电视机PFC输出取样电路,很常见。PFC取样,一般是3只470-680K的0805封装的贴片电阻串联,再与10K左右的电阻对地分压,取样。靠近电容+极的第一个电阻,最容易出现阻值降低的情况。

网友:
这样理解,把电阻看成是一个白炽灯,灯泡不是有额定电压吗,根据电阻的阻值和功率算出最大电流和电压U^=N*R。
过压肯定过流,灯泡过压过流都会烧坏,电阻也同样。

补充内容 (2016-1-13 21:26):
表达的意思是,通过阻值和额定功率能算出电阻两端能施加的额定电。额定电压虽不最高耐压,当是电阻器件安全使用的基础,因此电阻使用还是考虑电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