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前级+6P3P单端

楼主(2015-10-19):
无源前级(600Ω/40K信号变压器)+6P3P单端,如下图不赘述,自己觉得效果不错!
无源前级 6P3P单端(原理图).jpg

网友A:
老师又有什么大作了?再接再厉。
厦门有输入变压器,大约1:5吧,自制难度很大。

网友B:
音量咋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量咋控制?

在声源上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又有什么大作了?再接再厉。
厦门有输入变压器,大约1:5吧,自制难度很大。

不敢称【大作】,现在喜欢简单!简单!再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声源上控制!

那不扯淡吗?放CD咋调整音量?

网友C:
简洁至上, 。对低阻信号源如电脑声卡、MP3等来说,这电路应该很不错,输入变压器就提供了约八倍的增益,相当于一个前级了。信号源的内阻如果比较大,这个电路恐怕就出不了好声,激励功率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扯淡吗?放CD咋调整音量?

不用扯淡!需用调整音量自己加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洁至上, 。对低阻信号源如电脑声卡、MP3等来说,这电路应该很不错,输入变压器就提供了约八倍的 ...

这说的在点子上,是这个道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说的在点子上,是这个道理!

简洁,弄出来了吗?声咋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简洁,弄出来了吗?声咋样?

把电源的图纸发上来欣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源的图纸发上来欣赏一下。

这个不用吧!只告诉你电源牛参数:高压绕组 ~ 2×300V,180ma;灯丝绕组~6.3V,3A供两只6P3P;~5V,3A供整流管5Z4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又有什么大作了?再接再厉。
厦门有输入变压器,大约1:5吧,自制难度很大。

网友:
很好呀,这个推动牛要求有点高了,值的一试了

网友E:
找輸入牛不如改用光年偶合算了。

网友:
简单就是美。
大道至简。

网友F:
在本论坛上、推动牛有用这个东西替代的,制作精良,而且铁芯还是极其的好,其平衡对称度做成推挽都是极方便的!

[点这里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輸入牛不如改用光年偶合算了。

【光年耦合】!?做一个发到论坛上来,供大家开开眼,学习学习!

网友:
光电耦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本论坛上、推动牛有用这个东西替代的,制作精良,而且铁芯还是极其的好,其平衡对称度做成推挽都是极方便 ...

圆柱形的是电子管温度放大器里的输入牛,带电路板的是JF12晶体管温度放大器的耦合倒相牛,都是坡膜合金的铁芯,性能相当好。

网友:
在楼主这个电路里,输入牛的作用有三:一是隔离,二是阻抗匹配、三是提供一定量的电压增益,光耦电路要提供增益还需要增加放大电路,与简洁至上的原则有点背道而驰啊。

网友F:
600:40K 的阻抗比怎么来的?没有看到楼主输入牛的绕组数据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600:40K 的阻抗比怎么来的?没有看到楼主输入牛的绕组数据啊、、、呵呵!

不会绕,网上买的,阻抗标明600Ω:40K,实测空载变压比约8倍!

网友G:
输入变压器对地短路,是画错还是把读者当着SB?

网友:
真让人无语了。这种画法很常见,那是屏蔽对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入变压器对地短路,是画错还是把读者当着SB?

这个画法有问题吗?!

网友H:
光电耦合在彩电电源电路以及遥控电路比较常见,它不能提供电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光电耦合在彩电电源电路以及遥控电路比较常见,它不能提供电路增益。

但朋友说的不是【光电耦合】,而是【光年耦合】!也许这【光年耦合】有增益吧!

网友:
这个升压牛的指标要求高。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会绕,网上买的,阻抗标明600Ω:40K,实测空载变压比约8倍!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但朋友说的不是【光电耦合】,而是【光年耦合】!也许这【光年耦合】有增益吧!

没有听说【光年耦合】这个词。百度一下【光年耦合】给出的都是【光电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听说【光年耦合】这个词。百度一下【光年耦合】给出的都是【光电耦合】。

我也头一回听说,不知是何神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画法有问题吗?!

他没看清楚。

网友:
非常好
简洁至上嘛~~~~~~~~~~~~

网友:
这线路好,简洁值得一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会绕,网上买的,阻抗标明600Ω:40K,实测空载变压比约8倍!

既测过变比、那就无疑问的了。但是阻抗问题是由次边折射到初级这么一种关系的,比如变压器若是1:1的,若次级接了个8Ω的负载,按照变压器的阻抗变换原理  则初级阻抗也就等于8Ω、、、因此按照LZ的这个接法、初级阻抗就肯定不是600Ω。现在是否600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初级阻抗的实际值是信号源的负载和对电路频响等指标形成的影响、、、呵呵!(个人胡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测过变比、那就无疑问的了。但是阻抗问题是由次边折射到初级这么一种关系的,比如变压器若是1:1的 ...

您不是胡诌!您说的有道理!
现在我来胡诌如下:变压器的阻抗为600Ω/40K,那么阻抗比约为66.7!从图上看,40K侧的负载是220K电阻和6P3P输入阻抗并联值,因为6P3P输入阻抗很高,我们就认为这个接在40K侧的阻抗就是220K吧!那么其反射到600Ω侧的阻抗是3.3K左右;由此可知,信号牛40K侧接40K 电阻,反射到0.6K侧的阻抗才是是600Ω了!那么,信号牛40K侧究竟是接40K电阻好呢还是220K好呢?我都试过,愣是没听出差别来!更有甚者,信号牛40K侧我不接任何电阻也听过,也没听出有很大差别!所以就折中接入了这个220K电阻!我现在只有老式万用表一块,其余全凭经验和直觉安装调试!(上班时,单位仪器是齐全的,我也都用过的!现在退休多年,已无此条件,说实话有我也懒得再去用!因为现在我的观点是对胆机的音效来说,仪器不是万能的!)
啰啰嗦嗦写了这些话,对错不知!有测试条件的朋友,方便时可做些数据测试,或许更有说服力!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敢称【大作】,现在喜欢简单!简单!再简单!

  这非常好!
日本有个胆机,输入变压器直推211并联。据说售价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非常好!
日本有个胆机,输入变压器直推211并联。据说售价非常高

谢谢您的关注!
我们一定还记得当年的高淳头,那个最典型的图纸就是信号变直推6P3P(推挽),所以,应该说这样的电路结构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网友J:
引用 楼主:

才发现输入变压器是加了一个盒子独立的呀。
为什么不做一起呢?岂不是更简单?

网友:
打开饭盒后,原来是一对新变压器。前几年还好买,这两年少了。不过有许多能人志士生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年耦合】!?做一个发到论坛上来,供大家开开眼,学习学习!

光电耦合基本上是自找麻烦,而且效果不好。

光耦的两端都要加偏置才能工作。
发光管工作电流在毫安级,而且还要一个2-3V的开启电压,音源直接“推”是不行的,前面需要加“推动”电路。光敏三极管这一端也需要合适的偏置电流才能工作。而且光耦的线性也是个大问题,光耦带来的失真不可忽略。
总之很麻烦,一只三极管就能解决的问题绕这么大一个圈子,不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输入变压器对地短路,是画错还是把读者当着SB?

那是输入端子,一般表示RCA插座,这种画法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才发现输入变压器是加了一个盒子独立的呀。
为什么不做一起呢?岂不是更简单?

做在一起也可,分开也可,看各人的喜好了!我是信手拈来,利用手头废料而已!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不是胡诌!您说的有道理!
现在我来胡诌如下:变压器的阻抗为600Ω/40K,那么阻抗比约为66.7!从图上看 ...

      难得你没有认为我是胡诌、、、说明你理解其个中原委,老M就不妨再罗嗦一下;输入牛的Z是由次级负载所决定的,若600Ω阻抗值真成为你信号源的负载(假设的),你得了解信号源的驱动能力、带动600Ω阻抗值的负载有何影响,因为有的信号源仅仅是串了个47K电阻作line out就了事的,这将出现啥问题想必不用再多说哈
      当然,,在运放才几毛钱/只的当下,低阻抗信号源已不应再成问题的了 (又在胡诌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得你没有认为我是胡诌、、、说明你理解其个中原委,老M就不妨再罗嗦一下;输入牛的Z初是由次级 ...

此物只适合低阻抗信号源(例如MP3等);如信号源为高阻抗需另谋方案(这也极易解决),仅此而已!

网友:
简洁、赞一个!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的合金牛: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合金牛:

都是宝贝啊!

网友L:
对电子管以及变压器不了解,之前都是做做晶体管瞎玩玩,最近筹划着做台电子管的机子玩,想问一问,600欧可以看成输入阻抗么?如果是,那会不会太低了?
望解答~

网友:
认真学习!准备也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L:
对电子管以及变压器不了解,之前都是做做晶体管瞎玩玩,最近筹划着做台电子管的机子玩,想问一问,600欧可以 ...

见38#,47#!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38#,47#!

谢谢,这么说电脑的输出600欧是可以满足的,对吗?

网友:
这个推动牛要求有点高了,简洁,值一试了

网友(2016-01-07):
感谢前辈分享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学习了楼上几位关于,牛的阻抗的讨论。受益颇多在这里致谢。
牛入兼倒相Fu50推挽跳舞机还在筹划之中。届时,敬请关注多加指导。

网友:
昨晚看TB有卖输入牛的,也有与楼主相近参数的,只是价格贵些,有成品牛直推会更省事,使用220V来个二高淳

网友:
前级是省了,多了输入变压器,成本更高。当然,新思路可以试试。

网友:
以前也见人做过,声音怎么样?

网友:
看得心里痒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敢称【大作】,现在喜欢简单!简单!再简单!

看到您那么追求简单,不妨去矿石版块看看,这两天我扫了几眼,那帮人也很追求简单和高效,感觉上真是登峰造极了

网友M(2023-07-06):
我也正想搞一个类似的,如果改为6P14,音频牛用600/15K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也正想搞一个类似的,如果改为6P14,音频牛用600/15K够吗?

我当时制作这个机器,只是利用当时手中实有的另部件凑合着玩而已!制作这样的机器有两个要点:(1)音频升压牛得具有良好的幅频特性,即电感量要足够大,分布电容足够小,信号升压后的幅值(阻抗比或变压比足够大)要保证推满功率管。〈2)功率管组成的功放电路,失真度足够小。
600欧/15K升压牛推6p14,升压比小了,推不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时制作这个机器,只是利用当时手中实有的另部件凑合着玩而已!制作这样的机器有两个要点:(1)音频 ...

多谢指点
600/45K大约8倍,600/15K约5倍,我以为6P14比6P3容易推,600/15K也就差不多了,原来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