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明了的fm收音机

楼主(2015-10-19):
可以为初级爱好者练习焊接贴片式集成块的实践用,由于没有任何贴片阻容,所以对焊接技术要求不高,只要配备有尖头烙铁、细焊丝、无酸焊药等就可以了;而且电路采用hex3653,用晶体代替电感电容谐振,大大简化了电路,不用调试,直截了当。收听效果还好,立体声也基本可以接受,所以推荐给喜好动手的朋友们。
javascript:;

网友A:
有原理图和制作过程的照片,最好一起发上来。

网友:
淘宝有卖,价格便宜。可惜买这个就练了下焊接,焊完后还是啥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原理图和制作过程的照片,最好一起发上来。

这是电路图:

javascrip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原理图和制作过程的照片,最好一起发上来。

这是集成块的原理图:

javascript:;

楼主:
淘宝的实际电路电源软开关采用的是一个简单的单稳态电路,所以最左边的按键是可以控制整机开关的,不必另加电源开关;但它提供的电路图上没有画出来,可能为了给我们提供思考。

网友:
收音机模块不能外放吧,只能用耳机听

网友B:
我也想,收台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收台多么

在北京市区全部调频台都可以收到,音乐台的立体声效果明显,音量震耳,信噪比还好,但北京电磁环境复杂,可能有的地方效果差;+ -调谐按键不太灵敏,音量阶梯大;另外,那个发光二极管作者本意是打算用来做调谐指示的,但实际应用只能起到电源开关指示的作用,并且它原来采用的黄色管比较刺眼,如果有蓝色哪怕是红色的都比较好一点;我装的那台外观只能做个参考,我是采用16500锂电池,体积小一些;希望朋友们能够做出更漂亮的外壳和按钮,不要像我的那个属于半敞开式的半成品,如果采用亚克力外壳将更加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典型的数字处理,那个TDA7021/7088+TDA7040+TDA7052是超外差,支持按钮选台和可变电容选台,更好玩一 ...

7088我虽然没装过,但见过一台采用全贴片的,那个贴片电感只有芝麻大小,完全不可替换;所以它的频率范围非常小,低端只能从97.4mhz开始,并且选台不理想。至于说到可变电容,我有一台采用sony cxa1238m+tda7050的机子,虽然立体声效果没得说,但它却采用了我最痛恨的微型塑料薄膜可变电容,调台简直是一件痛苦的事,而且极不稳定,频率漂移严重,虽然对于调频广播来说不算什么,但却能影响立体声的解调效果;而微型空气可变电容我还没有见到过。对于枕边收音机来说,个人的观点是:简单的操作是一种享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TDA7021和TDA7088屬於同類芯片,功能相似但是不能直接互換。該芯片具有體積小巧、靈敏度高、耗電省、音質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TDA7021和TDA7088屬於同類芯片,功能相似但是不能直接互換。該芯片具有體積小巧、靈敏度高、耗電省、音質 ...

除了CXA1238还有什么FM立体声IC,底噪小,外围简单,立体声效果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提醒:字体不要改,尽量使用论坛默认字体。这是惯例了

不明白你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