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界的神话-胆王

楼主(2015-10-20):
这是一篇关于胆王300B的故事,作者扬扬洒洒地用几万言的篇幅详细描述了这只“胆王”诞生的经历,文中作者也加入了自己对胆王应用的感受,我想对于今日继续没日没夜玩蛋鸡的朋友会有些些的启发,现特转发于此,供大家学习借鉴。

文章引用于: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72cd170100ov3z.html

音响界的神话-三级管王300B

三极管王300b知多少

    电子管机发烧友大概已有一个共识,就是三极管的声音较好,功率管中又发直热式三极管为上品。原理上三极管线性较好,所产生的谐波少,虽然直热式三极管比旁热式的好声难以在工程学上得出证明,只是人人皆知此说,我等也只能随俗而人云亦云了。

    由于内部结构和材料不同,直热式三极管中不同编号的如300b及2a3,其发声便有所有分别。即使是同一编号的管子,不同厂家的产品也大为不同,主要也是材料、手工及制造机械相异之故。有些厂家的品质控制比较严格,如"西电"(wec)及bendix等,堪称一流,其产品贵精不贵多。大路货中以rca公推第一,ge及sylvania则略逊一筹,其它杂牌厂货则更差了。

    一只管子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主要在其声音出类拔萃,而不是以测量数据取胜。今日300b有很多厂家生产,它们的互导率、屏阻等特性是一样的,但唯独"西电"we300b独领风骚,其中原因如上述。笔者最近收集了一些有关300b的资料,荼余饭后的谈话题材。

    we300b的源流应追溯到1930年"西电"推出的we252a,当时用以抗衡westinghouse及rca的ux-250,两种管子的特性相近,作单端输出时功率达8w。此管只有洋葱头一种外形,主要用于"西电"的75a、59a、59b及67a几种扩音机上,在酒店、百货商店及舞池歌厅场合使用。we 252a于30年代中期便告停产,今日已成为无价宝,可遇而不可求了。

    1933年"西电"推出特性相近的300a代替252a,管身改成st19型,即与今日见300b一样。管座为标准四脚ux-4式,但座身上有定位针。管子可使用811a大发射管有护颈套的管座或平板型(wafer)四脚座。300a设计用于10w以内的输出,适合工作于较低屏压电路上,系列内包括86a、87a、91a及92a等扩音机,300a于1940年完全为300b取代而停产。

    300b早于1938年便开始生产,特性与300a一样,但管座身上的定位针作了45°改变,这使两种管不能互换于有金属护颈的管座上,但一般的平板四脚座则无影。300b最重要的改进是灯丝结构(见图一)。we300的灯丝颇为复杂,为两个m形而以弹簧悬挂,总长度超过一般同等大小的管子。300a的灯丝为首尾接出式,300b则有中心轴头,灯丝首尾接在一起为一端,中心轴头则为另一端,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改良。如果灯丝是以直流点燃时,300b的电子发射数量亦然。即使以交流点燃时,也会因灯丝较粗较短而减低交流声。300a则在直流灯丝供应时,电子发射集中在负极的一端,沿灯丝线减少到接正电端处最少,屏极表面吸收的电子分布甚不平均,这事实上会对声音造成影响的。如果用交流点燃灯丝时,也会因灯丝较长而导致较大的交流声。

    300a的生产期为7年左右,相信只有管座刻字的一种产品,在30年代这是一种流行形式。300b则生产期长,早期为斜体字而有we的闪电标记,70年代改为正方字体,最后停产前及近两年复产的又改回早期的黄色斜体字,原因是日本人认为黄斜体了的we300b必定较为好听。 300b与hi-fi世界因为"西电"的产品质量高,并非一般大路货色如ge或sylvania的可比,价钱也远比其他厂同效能的管子贵,这就大大地限制了其流行程度,正因如此一只如此优良的we300b,多年来竟然无藉藉之名。

    二次大战前,300b只有在"西电"生产的电影声带扩音机上才能见到,"西电"为当时最大的电影扩音机制造厂,以租凭形式供电影院使用,并提供保养服务,所以其旧机的状态都保持甚佳。这些扩音机中最着名的当推91a,此机用一只300b作单端输出,功率达到8w之大,可算用尽了300b的功能,而另一型号92a也不遑多让,它以两只300b推挽,有12~15w输出。两种型号今日都价值连城,成了所谓"西电"传奇。照当时的美国工业标准,电影扩音机的频率响应为80~10000hz时衰减会达到20hb之多。相信所有的美制电影声带扩音机都跳不出这个框框。这种频率响应与今日的h-ifi标准20~20khz相差实在太大了,简直成了一种中低频放大器。但事实上,80~10khz已能囊括大部分乐器的声音,更不要说人声了,所以这种扩音机显然也能真实地得播某些乐器不多的音乐,如爵士及歌曲等,虽然不免有其局限性,但在其狭窄的频率范围内,有十分出色的表现也是可能的。 "西电"这引起戏院扩音战后被新一代的机种取代,多为altec-lansing的几种型号如1568、1569和1570等,这些产吕的频应已达60~20khz,今日也相继成为古董,但不大受欢迎,因无特异之处。拆出的"西电"机则以工业废料形式运往日本,日本人甚喜爱西方各牌,其中部分小型的型号如91a及92a,这种机大小适中,甚合地方狭小的日本居室使用,而且它们一直由"西电"保养,基本情况良好,于是最为吃音。货源有限,转眼间价钱涨到天高了。
    日本发烧友以we91a(8w单端)配以高灵敏度的号角音箱,据称声音好得惊人。这种情况若非新耳听闻者实在难以理解。原理上这种300b单端扩音机,其失真率是以1%/w而递增的,即在1w输出时失真为1%,在最大输出8w时即达8%,即使不计其狭窄的频率响应范围,在5w的普通音乐响度时,其谐波也达5%之多,结果会产生甚大的音染。而大型号角音箱竟然也是以音染大闻名的。日本人以此两种音染奇大的怪异组合,却认为梦幻组合。其实这件事情上日本人只算老二,首先发现的是法国人。早在60年代中期,一帮走火入魔的法国发烧友,发现以300b单端机配以大型号角音箱,再加上其他古曲器材,用以播放爵士音乐或人声歌曲会有意外惊喜,这种风气70年代初才传到日本来,形成了上面提到的怪现象。我们不应质疑300b单端机与大型号角音箱组合的效果,因为各人的音乐感受不同,而且世上事物,有时负负得正也是可能的,但也不宜过度推崇这种300b单端机。在道理上,除非配以超过100db的高效率音箱,否则在播放某些大动态乐段时,难免会出现力竭声嘶,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即使只听轻音乐,假如并非使用音染较大的号角音箱也不宜期望能营造出所谓梦幻之声了。平心而论,300b工作于推挽电路应得到更良好的效果。

    如上所述,300b一直只在"西电"生产的电影扩音机上使用,销量有限,少有发烧友知其优点,原因是当时有rca的2a3占据了市场。战前民用hi-fi扩音机使用到300b的只有一台brook 10c,它的线路见于《发烧音响》1997年3月第132期的古典扩音机线路集上,但该线路中的brook 10c的却是2a3。原来它的功率管灯丝供应为两组2.5v,有选择开关可接成串连(5v)供300b或并联(2.5v)供应2a3,各适其适。但300b或并钱贵,所以用户都是选用了2a3。战后束射管流行,连2a3都地位不保,300b就更无立足之地了。300b于是只见美国军事设备或太空总署的仪器上,作为稳压管,取其坚固耐用。当时美国富甲天下,**成了we300b的唯一用家。

    日本社会70年代起日渐富裕,在物以稀为贵的心理因素下,300b在高级hi-fi界渐渐出名,终于冒出头来了,而其价钱也告飞升,甚至达到500美元一只。70年初national union以特许权方式也生产300b,80年初national union倒闭后则由cetron继续生产直到今日。cetron所产制的300b其灯丝接法一如we300a,与we300b有分别,所以用交流点燃时噪声略大。其后有中国300b出现,年前则有两种俄罗斯的产品。相信利之所在,其他各国的300b会相继中入,因为可卖高价也。其质量永远及不上真正的we300b。

    300b一直只在自作派间流行,近年才有些小规模的音响厂赶制300b单端机。唯一大音响厂生产300b单端机者为日本的lux corp,曾派代表团于80年代初期访问we在kansas city的工厂,并立时下了大订单。lux于1984年年产了一台300b单端单声道后级,输出8w。此机推出时,定价10400美元一对,以当时美元的购买力折算,可能是历来最贵的300b单端机,但一年后已告升值20%,今日相信更是不菲了。年前也有marantz推出之project t -1 50w甲类三极推挽放大器,用4只300b推两只845输出,另用两只845作稳压。一台机使用7个变压器,定价25000美元,即50000美元一对,少有生产中的扩音机能望其项背。美国音响厂则以cary audio为先锋,生产300b单端机,但只以亚洲市场为目标。
    we300b在1988年停产,其kansas城的仓库两年后销售,当时的批发价为125美元,但需一次最少认购5000只才接受订货。1990年当we的仓库卖完后,市上的零售价立时上升到300美元一只,其后在日本更有升达过千美元者。

    名管有价,1996年一家we的附属公司westrex corp.宣布重新生产300b,声称在其原来的kansas城工厂,采用原来的材料和制作机器,甚至找回部分原来的员工。产品在1996年冬季拉斯维加斯ces展出,成品则于1997年推出市场,当时定价为350美元。重产we300b的外观与60年代的一样,每管有编号(serial no.)刻在管座身上,盒子精美,更附有独自的测试数据及曲线,使人有极其认真之感。因为产量少而售价高,管子的制作工序都十分严格,其老化过程也非他厂所及。据"西电"资料,300b的老化为3星期7小时,前两小时加高灯丝电压到7v、6v及250ma屏流,使管子产生高温以消灭残余气体和杂质。再以正常灯丝工作电压及60ma屏流点燃5小时以使管子状态稳定,然后才独立进行特性测试。此所谓慢工出细活,一只we300b若应用在ab类推挽电路上,通常可以正常工作100000小时以上,可说是物有所值了。
    其它的管厂生产的300b评价:
    cetron 300b

    在欧洲(包括俄罗斯)还未正式生产300b之前,cetron 300b是唯一品质可靠而且容易购得的300b品种了。再加上价位并非高不可攀,所以深受300b 迷的喜爱与推崇。因为cetron的生产技术承袭自we,所以不论在结构上或是材质上,都与we300b最为近似,包括声音的表现也比较接近we300b。不过跟真正的we300b相比,cetron 300b仅能说是制作稳定的替代品而已。随着各厂家推出因应的复制品之后, cetron的名气与价格降低了不少。经过一段畅销之后, cetron 电子管厂还是避免不了被时间淘汰的命运,因而终止生产,使得后期的cetron 300b因为品质大不如前令人颇有微词。甚至到最后期cetron停产之后所卖的cetron 300b,据说是挑选以前库存或是淘汰的产品,使得cetron 300b的名声也慢慢随之烟消云散了。

    国产300b

    若说起这波300b 的卷土重来,宛如四百多年前发展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一般的狂热,最大的原因,莫过于中国推出价格低廉的300b电子管。使得音响迷对300b 的梦想得以达成,国产300b简直就是电子管音响潮流的最大功臣。

    早期国产300b没有经过进一步的测试筛选等品管过程,就将之上市流通,所以品质一直不稳定。不过后来曙光厂在有心人的投资与技术交流之下,制造品质越来越好,甚至推出特性不同结构各有差异的多样变种300b,供消费者选择。

    国产300b在结构上与we300b并不相同,其中最大的差异便是灯丝结构上的差异。we300b 是采用古典的灯丝悬挂方式,利用金属钩固定灯丝并可微调阴极灯丝的内阻。而国产300b则是使用较进步的方式,利用弹簧悬吊的方式固定灯丝,其优点是可大幅减少繁琐的人工,比较利于大量生产,但是弹簧悬吊的方式无法对阴极灯丝进行内阻微调的工作,灯丝加热温度不平均的问题便比较严重,这也就是许多国产300b灯丝点亮之后亮度不够平均的主要原因。

    其后曙光厂便推出一系列不同制造形式的300b ,其中便有遵循古法以固定悬吊方式来固定灯丝的品种,使声音表现更接近we300b ;以及将屏极镀上石墨,以增加屏极效率的品种;另外还有更高级的版本是将屏极镀上钛合金,同样也是增加屏极效率,并可增长使用年限。不论国产300b 如何改变内部结构,原则上购买国产300b最好是选择已经经过测试挑选之后的产品,虽然在价位上会稍微贵一些,但经过挑选之后的产品,不管是在声音的表现方面,或是使用年限上都比较有保障。
    sovtek 300b

    在we宣布准备重新生产we300b之后,令许多300b迷兴奋不已,但是因为各种理由, we宣布必须将上市时间无限延期时,也让300b迷们再度望穿秋水怨声不已。就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刻, sovtek受到美方资金的赞助,宣布sovtek将开发生产模彷we规格的sovtek 300b,并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正式上市,并且以精良的品质与低廉的售价作为号召,使得电子管音响的市场再度受到一阵骚动。这个在管壁身上印上红星标志的sovtek 300b,一开始由于引进的数量不多,在市场上的价位稍微偏高,大约是国产300b一倍左右的价钱。但是在业者大量引进之后,价位就逐渐下滑,约略高于国产300b一至二成的价位。在结构方面, sovtek 300b的灯丝悬吊方式与国产300b类似,同样采用弹簧悬吊,声音的表现较为刚强,跟各种国产300b比较起来显然于音响性的表现上较为优良。不过sovtek 300b 同样也面临因为大量生产,而使得制造品质的稳定度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情况,这是选购sovtek 300b 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jj /tesla 300b

    jj/tesla 300b 是由刚从倒闭了的前捷克斯洛伐克国营电子管厂-----teslovak / tesla 分离出来的斯洛伐克分厂生产的新款300b,白磁管座,管形瘦高,单管最大输出可达15-20w,价格在sovtek 300b和国产300b之间,品质亦较稳定。鉴于刚刚上市,国内市场尚难见其踪影,相信不会太久即有许多制造300b电子管机的厂家采用。据悉以有cary 和unison 等知名厂家已率先推出使用jj /tesla 300b的单端电子管机。由于输出能力强大,且声音较有素质,jj /tesla 300b是一款较有竞争力的300b新星。
    首先声明我不是胆机发烧友,因此对什么型号的管子都没有偏见。但是,无论如何,胆机是客观存在的,也不是无烧可发。不少烧友和业内人士经常会有机会接触胆机,也有机会聆听胆声。作为热爱音频事业的专业人士,也必须对电子管有所了解。
    最近,看到一些日本音响界人士写的有关电子管的文章,我觉得很有参考价值。因此,在这里选择一些与同行交流。
    现在,在日本市场上可以买到从we(西电)开始到中国及俄罗斯等国制造的各种形式的300b。除了原装正版的we货以外,人们总是把其他的300b称为翻版或膺品之类的东西。的确,we公司或stc公司生产的原始电子管非常漂亮,很吸引人。但是除了一年比一年难买到外,价格也炒得非常高。有不少文章讲述了使用这种经典老管子制作放大器的体会,但总觉得不大科学。好象只有we的原装货才有好的声音。其实,现在的电子管是不错的,其中不乏有自己特色的优秀电子管。从以前“粗糙的”管子已经发展到现在“工艺相当不错的”管子,这样一比较可以感到进步还是很大的。

字节数限制,未完,待续............

楼主:
    作为基准的we-300b原版:最大输出6.5瓦,失真0.20%,剩余噪声0.8毫伏,阻尼系数5.26。把这个聆听结果作为基准,评分为5分。
    we-300b原版(辅助基准):最大输出7.5瓦,失真0.19%,剩余噪声0.6毫伏,阻尼系数5.71。感觉比基准低音饱满、整体上明亮。音质基本一样。评分为5分。
    we-300b复制版:最大输出7.5瓦,失真0.19%,剩余噪声1.0毫伏,阻尼系数6.25。声音明亮、高保真、高音延伸,中音有点紧。评分为4+。
    直径细的stc-4300a(辅助基准):最大输出7.5瓦,失真0.19%,剩余噪声1.1毫伏,阻尼系数5.88。声音比较平稳,反应好,平衡好,低音有点收不住。评分为5-。
    cetron-300b:最大输出7.5瓦,失真0.17%,剩余噪声1.5毫伏,阻尼系数5.26。声音平稳,没毛病,但是临场感稍差。评分为3+。
    nl/china-300b:最大输出7.5瓦,失真0.26%,剩余噪声1.2毫伏,阻尼系数5.26。频率响应很好的现代声音,但是感觉高音有点硬。评分为3+。
    bilington-gold 300b:最大输出7.5瓦,失真0.16%,剩余噪声1.3毫伏,阻尼系数5.55。声音明亮且反应好,虽然中低音稍差,但是音质好,高保真。评分为4-。
    碳素板极的valve-art 300b-c60:最大输出7.0瓦,失真0.25%,剩余噪声1.8毫伏,阻尼系数4.88。听起来频带窄,高频延伸不够,声音有粗糙的感觉。评分为3。
    钛板极的cr-4300blx:最大输出8.0瓦,失真0.19%,剩余噪声1.2毫伏,阻尼系数5.71。低音比较拢,中高音漂亮。评分为4-。
    sveltana sv-300b:最大输出8.0瓦,失真0.28%,剩余噪声1.5毫伏,阻尼系数6.25。底气足,声音明亮,有点华丽。评分为3+。
    sovtek-300b:最大输出7.0瓦,失真0.18%,剩余噪声1.6毫伏,阻尼系数6.25。低音稍差,高频过于强调。评分为3-。
    kr/vv-300b:最大输出7.5瓦,失真0.17%,剩余噪声0.6毫伏,阻尼系数5.71。在频率响应有点特殊的音质,但是声音非常好,听起来一点也不累人。评分为5-。
    kr/kr-300b:最大输出7.5瓦,失真0.27%,剩余噪声0.9毫伏,阻尼系数5.71。评价与vv-300b基本一样,感觉频带更宽。评分为5-。
    kr/kr-300bxls:最大输出7.5瓦,失真0.19%,剩余噪声0.8毫伏,阻尼系数5.71。评价与vv-300b基本相同,但是声音更加明亮,声音非常好。评分为5-。
    超线性的avvt av-300bsl:最大输出7.0瓦,失真0.32%,剩余噪声0.8毫伏,阻尼系数5.71。声音的平衡度好,整体没毛病,有百听不厌的感觉。评分为5-。
    j/j-tesla 300b:最大输出7.0瓦,失真0.45%,剩余噪声1.2毫伏,阻尼系数5.71。声音明亮且反应好,评价与kr-300b差不多,比较高保真的现代声音。评分为4+。

    四、我的看法

    以上虽然是一个日本人作的聆听和测试结果,但是感觉是比较客观的。除了一成不变地把we的原版300b捧为绝对帝王来作比较基准外,也选了它的后续品和cetron的管子作辅助基准。其实,几十年前的300b根本不是为发烧来开发的。而且那时候无论录音技术和扬声器技术都不如六七十年代,更甭说21世纪了。所以,上述评价中,无论什么国家,采用什么先进材料或技术,评分都比原版低。如果没有主观因素,就不可理解了。
    我在中学时代玩过胆机,不仅做放大器,而且连全波段收音机都是电子管做的。但是,那时候负反馈技术刚开始流行,喇叭的指标拿现在的眼光来看简直是垃圾。自从晶体管上台,无论技术指标、输出功率、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胜过电子管一筹,所以电子管从此一蹶不振。
    但是,自从数字音频载体,如cd面世,音色温暖的电子管又开始受到一些人的青睐。有了一定的市场。但是,市场终究有限。日本是对电子管比较吹捧的地方,各种无线电杂志几十年来一直没停止过对自制胆机的介绍,尤其推崇无负反馈的三极管放大器。因此,他们对以300b为代表的电子管进行如此认真的测试和聆听,这种态度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仔细的读者会发现,上述电子管产品中唯独没有日本的。在我的中学时代,除了前苏联和东欧管子,就是日本的松下、东芝。而且那时就觉得日本电子管的工艺质量明显比傻、大、黑、粗的苏联管强。可是,由于生产电子管对环境保护很不利,有大量污染要处理。因此,生产成本很高。那些对环境保护不加注意的发展中国家就成了生产电子管的天堂。
    从上面的比较来看,中国管子的质量远远不如东欧小国捷克(尽管我怀疑有某种偏向,但是上面说过,这个国家的确有生产优质电子管的经验)。而且,中国产品有个特点,这个特点已经是整个中国音响行业的写照了,那就是“重外观、轻内涵”,还美其名曰“文化产品”。也别说民用的音响器材,就连专业的录音棚也有这个倾向。难怪世界调音台鼻祖neve先生在参观完中国几个着名录音棚之后,语重心长地说:“录音棚不是用来看的!”。
    现在300b在世界上彷制品比比皆是,产品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这种百花争艳的局面也隐藏了令人不安的因素。会不会又一次出现产品过剩,而纷纷下岗?尽管现在仍然只有300b才是直热式三极管之王,今后是否会有各种各样的新产品上市,夺取它的王位呢?
    我现在是不玩胆机了,可是由于电子管是由金属与玻璃构成的,本身就是一种美。在昏暗的音响房里,点着的暗红色灯丝,使得胆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神秘感。也许很多人说不清楚电子管究竟声音好在哪里,但是使用胆机的氛围却是引起人们兴趣的原因之一。
    有些厂家在管子的玻璃管壁上印了很多图桉,使人不容易看见管子内部结构,反而失去玻璃透明的魅力。我相信发烧友不会因为管子外表越花哨就认为它的声音越好听。我当然不是说能看见内部结构的管子就一定评价高,那也是形而上学的。老实说,在玻璃壳上印刷,无论从工艺或成本方面都要有所考虑。一方面,温度高达摄氏200度的玻璃壳,印上去的油墨必须是耐高温、不变色的,成本必然很高。如果在管座上印刷可能不需要那么昂贵的油墨吧(我相信工厂不会那么做,因为不如玻壳上面抢眼)。因为任何成本的增加都会转嫁到发烧友的头上。
    做一台古董零件现代声音的300b
    --兼多种300b的试听
    自从笔者的终极版300b一文在《音响世界》85期发表后,近半年来笔者家中经常是高朋满座。每逢休息日,旧遇新知共聚在笔者家中一边听音乐,一边对胆机的知识彼此交流及对怎样才是美的声音表现进行探讨。也有朋友把自己正在用的国产300b胆机及进口的胆机如audio innovations、sonic frontiors、unison rsearch等带来比较试听,真是玩得不亦乐乎。笔者身边的几位朋友听300b的次数多了,慢慢的也迷恋上了胆机,把自己原来使用的晶体管机(都是价格不菲的进口机子)卖掉改玩胆机,他们说胆机对音乐情感的表现确有其不可替代的魅力。真是“罪过”呀“罪过”。笔者在这段时间里,也在机缘巧合下听了两款颇为好评的300b机子,分别是美国cary 300b sei和美国audio note meishu。无疑这两款300b机做出来的平衡度、音乐感都相当出色,cary 300b sei力韧声优,audio note meishu也是流畅甜美。cary 300b sei用晶体管做整流,出来的声音却也胆味盎然。audio note meishu用胆整流和扼流圈滤波,声音中带着一股清新的甜味,同时也具有传统胆机的丰富乐感。但这两台声音表现各异其趣的300b机都有一个较为共同的特点,就是推力并不是很足,低频段的丰厚度也略欠一些。特别是笔者把自己的300b机带去比较就明显听出笔者的机子的推力及低频的力度、丰厚结实度、控制力要好不少,声音也明显丰厚。笔者也曾把300b及彷马兰士 7前级带到冯树铁老师家中推他的天朗turrberry(比士打令高一级)音箱,同时在场玩的有金嗓子的前后级功放及英国audio innovations 800后级(用4支el34胆三极接法每声道25w),音源是马兰士cd-16d。就声音及低频的控制力而言,笔者的300b并未出现失控及散乱的情况,而且比audio innovations还要胜出一截。由于300b的功率不大,在速度上及大动态瞬变上是逊于金嗓子前后级。单论声音的韵味、音场宽广度则笔者的300b就一马当先了。本来笔者答应了一位朋友,用全现代零件去帮他做一台具现代风貌的300b后级,经过这几次的试听比较,笔者突然有一种冲动,就是想把笔者的古董零件300b浓浓音乐味保留下来的同时改造成更具大动态、高瞬变、高解析力、高通透度的现代风貌300b。具体做法上就是用古董零件做一台现代声的300b(当然音乐味是不能损失的)。这对笔者而言,无疑又是一场挑战。说干就干,笔者用一个月的时间,闭门谢客,把原终极版300b胆机拆掉,重新制作,现终于大功告成。这次再做300b,遵循上述的思路,在零件上尽量采用古董零件(笔者特别偏爱其有浓郁的音乐味),较笔者终极版300b的用料有了不少的更改。

    变压器
    这次制作,电源变压器改用了一对英国的油浸变压器,牌子是parmeko,装稠油,摇不响,单只重量约5公斤。规格是400-270-0-270-400v高压,电流未标(从实际使用的情况推测,估计是150ma左右),低压有两组6.3v3a,一组6.3v5.5a,一组5v2a,也算是颇为合用。5v组用来点300b的灯丝,6.3v5a一组经一只20w0.75ω的电阻(美国dale)降低电压点英国brimar 5u4g整流胆(英国gec制造)灯丝,另两组6.3v3a分别点美国西电437a灯丝及指示灯。滤波用的扼流圈把原来15h120ma的英国品放弃,仅用一只英国gresham油浸(稀油)双c choke,规格是5h200ma100ωpcr。输出变压器这次用了北京和韵的ei型干式单端牛。此和韵输出牛笔者曾在原来的终极版300b上试听了一段时间,其音色及乐感的表现给笔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本来想用英国及美国的古老输出变压器,如we171a,vtc等,但它们高昂的售价实在令笔者买不下手。况且,和韵的变压器的表现也蛮有传统胆机的那种浓郁的美感,所以就不作其他考虑了。推动的变压器就没有变,是1939年出品的美国牛(全金属封装,变压器的芯片是铍铂合金,内封腊)。此级间交连变压器除可用作升压推动外,因它另有一组600ω的输出,也可用作前级的输出用,笔者就用另一对此种变压器做了一台前级,效果也是一级棒,日后再为大家奉上。

    电源滤波、退耦及阴极电容
    整流胆出来后第一级滤波用英国lcr胆机专用的电解(47μf+47μf/500v),扼流圈后300b的电源退耦用英国tcc 8μf/600v油浸电容,437a胆的电源退耦用英国tcc 2μf/600v油浸电容。300b的阴极电容也是用tcc 8μf/600v油浸电容,we437a的阴极电容用日本三洋os固体电解(100μf/20v),并在电源开关上的防跳火电容用瑞典的rifa 0.01μf/1500v pp电容。

    机内电阻、接线及其他配件
    机内电阻除滤波降压的电阻外,其他全部用1w美国ab碳膜电阻。降压电阻是用美国dale 10w的金属膜电阻及西电20w金属膜电阻(外型像骨排)。机内接线曾让笔者考虑了不少时间。笔者手中有英国kimber铜线,美国卡达时铜线,荷兰vdh的银线,美国cello镀银线,美国西电油布线及美国的铁弗龙镀银线。当然能用美国siteth的纯银线或英国audio note的纯银线是最好的,但它们的售价也实在太高昂了,且在广州也不易找到。笔者不赞成用铁弗龙外皮的镀银线,因经试验,发现此类镀银线的高频表现都过亮勐。经再三思量,笔者最终决定使用西电油布线(取其音响个性不强,音乐性较好的特性)。但300b的栅极接线这次用了一段美国超时空的8n方芯铜线,输出变压器至喇叭端子一段用荷兰vdh csc18银线。300b的灯线平衡电位器这次是用美国西电(3w100ω线绕)。rca座用西德的wbt0208,喇叭端子用英国的老产品(拆自旧机器),保险丝座是纯银座,保险丝是俗称金棒的美国产sound bar保险丝,电源开头用英国纯银接点的仪器开关(拆自旧仪器电源),电源线尾插是美国hubble新品,指示灯是英国货,机箱是铝板做的。300b胆座用美国西电ks-8515,整流胆座用美国电木座(编号是eby ts101p01),437a胆座是西德产品。
    制作
    全部的变压器、油浸电容及电解电容直接安装在盘面上。而电子管则是在盘面上开一个比管座大一点的孔,然后另用铝板做一个固定胆座的平台,通过铜锣杆把平台固定在盘面上。此举的目的是为减少变压器及油浸电容、电解电容的振动对电子管的影响。机内的220v电源线、交流灯丝线都是用西电单支油布线紧密缠绕后再焊接,此举有助减少交流噪音,当然这些线在走位上都应尽量远离信号通道。机内所用的焊锡是笔者最爱用的美国worden。
    电路构思
    这台300b电路的主框架还是we437a加推动变压器再推动300b,但按这次的思路作出一些调整。首先是滤波电路的安排,这次是47μf到8μf到2μf,遵循头大尾细中间少的原则。其次针对用推动变压器作交连的电路在频宽上与优秀的阻容耦合电路会有差距的情况,在推动变压器次级与300b栅极间加入了一组电路。此组电路在使用上效果非常明显,拓宽了频响,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第三是接地方式也作了新的安排。详见本文附图。

   笔者家中的玩电情况
    在谈300b调整校声前,先介绍一些笔者玩电的情况。相信许多读者都同意,机器供电的情况会严重影响一台机子的声音素质。其实机外220v交流电的供电情况同样对机子的表现有重要的影响,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发烧的音响专用电源线出现。笔者就使用过日本古河的g355“紫衬龙王”、蓝丝带和日本矿业6n、美国的obl、nbs、jps、apex。现在正在服役的有古河“紫衬龙王”及贵得要命(售价过万元)的美国aural symphonics的missing-link cubed bus 6 gen3(有人称它为电源巴士)超级电源排插。无疑这些专用电源线都有不错的效果,特别是超级电源排插,一经用上简直令人马上中毒而不能自拔。但它们一般都售价不菲,性价比高与低真是见仁见智了。笔者在玩音响的十多年间一直不断尝试各种经济实惠的方法。在85期《音响世界》中笔者介绍用英国kimber 8t喇叭线做电源线,这一次又有好东西介绍给大家——用美国audioquest midnight+14芯喇叭线、英国audio note an-b喇叭线和kimber 8t喇叭线制成的“超级”电源线和电源排插,audioquest midnight+喇叭线低频量感充足及乐感丰富,但线条及声音颗粒略粗,audio note an-b喇叭线演绎细致,弦乐有很强的韧性,音色也丰富温暖,但低频稍轻及冲击力略欠,kimber 8t喇叭线动感十足,起落快且爽,分析力好,但火气略大。把这三种各具个性的喇叭线串连起来,又起到了互补长短的作用。笔者曾把用这三种喇叭线做成的电源线和排插在七套不同器材中去试听,同时与国外两种分别以材质及编织方式着称的5000多元的电源线作比较,听过的十多位朋友一致公认,这条土炮电源线在分析力、音色、乐感、动态,细腻等多方面都全面抛离上述的两条着名的电源线。这七套器材的物主现在全都在使用这条土炮电源线并把它制成拖板使用。笔者的土炮电源板的电源排插是用英国的mk插板。笔者曾把国产的松本、奇胜,日本的古河、乐声,美国的hubble及英国一牌子(不详的)插板一一试用过,英国hk的插板无论在哪方面都比他们优秀。mk插板的平衡度,音乐感,生动感及分析力的表现是令人心动不已的。可能你会说是不是吹得太玄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各位有机会试听比较后,一定会同意笔者的说法。土炮电源线中三种线的前后顺序是电源插头是audioquest midnght+、中间是audio note、尾部是kimber,每段线长60cm即可。这个排列顺序是笔者经过多次实验并在不同地方验证过的最好排列方式。当然在你的系统中也可以作出不同的调整。笔者也曾把土炮电源插板与超级电源排插在笔者的系统及另一位大发烧友家中的全进口中高档器材系统中比较过,当然是超级电源排插胜出,但土炮电源仅是以点数落败,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叹其超值之处了。笔者家中音响用电是直接从电表中拉出,不与其他家电共用。首先是用一组台湾产的4mm2粗的七芯铜线从电表拉到一个闸刀开关,从闸刀开关用一条6mm2三芯多股的美国加州阳光电缆拉到稳压器;土炮电源插板就接在国产的稳压器上(上海天正3000瓦)。这中间不用漏电开关和空气开关。以前也试过用空气开关代替传统的闸刀开关,而不同品牌,不同产地和国家的空气开关都有不同的声音表现,

字节数限制,未完,待续............

楼主:
通用管。 westinghouse在1928年上市ux-250,它是大功率三极管,灯丝还有氧化物涂膜;而当时最大真空管制造商rca也推出一系列250管。
    we管的输出较低,1929年的244a也只有50mw,于是在隔年推出与ux-250同级的we252a。we-252a是450v/60ma,做se单端输出是8w,推挽可得到12w。we-252a就是we300a的前身,它的产量丰富,并持续至1978年才停产。在日本市场,we252a比we300b更有身价,一支we252a索价30万日币,而且你有钱还买不到。 1933年是真空管发展史上极重要的一年,铭管相继上市,rca有2a3,we则推出同规格的275a。但we决定以300a取代252a,并在上市后大获好评,电影院争相购用,那时we300a与同厂号角喇叭597高音/12a+ta-2151低音是绝配。 we300a接脚为标准4-pin,可以和2a3共享脚座,而811a也采用相同接脚。但到了1938年,we将300a改成300b,主要的变动就是接脚的位置转45度;因为300a可插用2a3管座并无意义;2a3的灯丝电压是2.5v,300a则是5.0v、并不能直接换用。we-300a的原接脚设计,可能是rca的2a3为当年的管王,迫使we-300a走其后路;但1938年we改成300b,反而开创出新的局面。是法国音响迷炒热we300b we300b一开始,特别是在二次大战之后,曾被大量用在电源power supply电路中,与音响扯不上关系─300b也可以当成整流管用。大约是1956年左右,有些法国音响迷发现单端输出的300b配上号角型喇叭相当不错,于是为数众多的法国小乐团都争相购买300b。当时we的报价我并不知道,但1988年出清库存时的报价是:最小订单5000支,每支美金$125。
    到了1990年再清仓时,300b每支就要卖美金$300元;至于消费者从经销店购买,就得花费500美金。法国人还真是对300b贡献良多,有位日法溷血jean hiraga先生,在1973年首次于mj-无线与实验杂志上谈论we300b,没想到立刻为we公司发掘出大笔money进帐的市场。日本音响迷非常衷爱300b,贸易商找上we大量吃货。但日本人也很挑剔,先选早期生产的300b,印黄色字,we的logo是原厂「闪电」字体;比较后期上市的300b虽然也是美国本厂制造,但western electric字样却是一般体;由1938年至1988年,we300b曾多次做小变动,故虽然都是美国原产,但价格并不相同,甚至实际测试时,它们的特性也有不同。 96年一月,在las vegas的冬季ces电子展中,charles whitener jr.正式向外界宣布:at&t重新生产we300b,不但是在美国肯萨斯市原产地,甚至还找回当年的老师傅,每支小卖价美金350元;好象jadis已开始采用新we300b。但96年we300b似乎仍飘影无踪,很多贸易商都想进货,却是只闻楼梯响,未见人下来。we-300b新管后来终于上市,价格不低,特别是对装管,有十几个参数配对,还装在颇精致的木盒内。
    除了we本厂外,1989年美国richardson也打印cetron的logo生产销售300b,cary就是选用cetron的300b。1992年,中国曙光shuguang也生产300b,它的价格比较低廉,300b在经销商的报价是美金50元。 1994年又有新厂加入,vaic valve也推出300b,型号是vv-30b,它的屏耗比较大。几乎同年,svetlana也上市它们「不同」的300b-低μ sv-811s。最近,sovtek也生产300b,造成管迷在品质及价格上有更多的选择。根据国外的失真测试,在500v/50ma、500v/75ma及300v/75ma三种条件下,平均来论,中国曙光300b并不差,但美国cetron的300b失真却都是最高。而1996年新we300b确实有比较低的失真,但屏压不宜超过450v,否则会从.095%升至.47%─管迷不可不察。曙光300b的声音表现也不错,但因材料及制造方式,与它牌比较,测试者认为它的寿命可能较短。 vaic vv-30b也是好管,但屏流要100ma才可能才会好声。如果不是vaic的300b,屏流不要超过75ma。 苏联制svetlana sv-811s并不适合与300b直接互换,因它具有不同的屏极阻抗特性及灯丝电压,换用sv-811系列管,还要更换输出变压器。
    至于cetron的300b,早期生产的管仔声音不佳,1995年改进的300b,也因品管不齐未获好评。国外做测试时,发现cetron 300b插上后,灯丝-栅级间有问题,将灯丝改成4v,结论仍是this is not good。我的想法是:若cary选用cetron的300b完全不出问题,那cetron的品质就应该没问题,因成品机使用的管子都曾经过筛选。 sovtek的300b才刚上市五年多,此管是美国new sensor公司与苏联合作生产。2000年底,sovtek上市最新的300beh,不再打印sovtek的商标,并自称是目前能买到品质最佳的300b。日本也曾生产过hf300b,但不知为何,日本管仔虽曾外销至美国赚取外汇,可是在音响界却无地位,连日本管迷都罕见采用日本管。 300b生产厂商已不少,但品牌却更多,英国金龙管-golden dragon就是中国大陆制造(英国金龙已经收摊了),还有ram及ruby(日本也有),都是以oem做挑选配对,然后打印自己的logo销售,当然价格就要往上跳好几级。国内也有向中国大陆订制,还用石墨屏极─graphite-plate。
    石墨屏极300b在初测时,失真甚高,run-in时间颇长,屏流也不要太低,声音才可能会好听。但比较上算的还是vv-30b,它有三种type,做se单端有12w输出! 300b是名管,but not godly(这句话是老外说的),因此千万别将它神物化─3/5a小喇叭就是被过度神物化。建议大伙用心试试其它的管仔,说不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附记 we300b原始规格数据─灯丝5.0v/ac或dc/1.2a、屏流60ma/300v时、放大因子3.85、屏阻700ω、栅极至屏极互导5500μmho、最大屏压450v、最大屏耗40w、最大屏流100ma自给偏压/70ma固定偏压、栅极-屏极电容15μμf、栅极-灯丝电容9μμf、屏极-灯丝电容4.3μμf、脚座we100m或we115b。
    不久前《音响世界》杂志向我谈起300b专题的想法,希望我也谈谈;而且不设范围,任意发挥。既然如此,我作为中国大陆最早焊300b扩音机为数不多的其中一位,又是至今为止,仍坚持以300b单端扩音机为代表的hi-end理念的“另类品牌”一个人,倒也确有必要出来聊聊300b发烧经,借此推广一下hi-end理念,也使广大年轻发烧友,和我们玩hi-end的小圈子有些沟通。

    我最早知道发烧意义上的电子管扩音机,或曰“胆机”,日本叫“管球机”,还是80年代,此后在北京图书馆,查日本《无线与实验》,大大开拓了自己玩音响的视野。当时感到颇为惊讶的发现是,夹杂在每期杂志对最新音响器材的详尽介绍,精美的器材广告之中,竟然永远有一批顽固而似乎颇为着名的老家伙,得意地抱着自己手制的老旧的电子管扩音机,匹配奇怪的大喇叭,期期不落地写文章,交流心得。不单如此,还每年搞比赛呢!

    当时自己受了多年教育,懂得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有很多穷人,失业者,老年人,生活困苦,买不起新东西,只好拣人家扔的破烂,修修补补,凑合用。所以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日本也有穷发烧友,爱好音乐,没钱,买不起器材,所以自己动手土造。结合自己的经历,心里特别同情他们。穷人嘛,在那儿都不易啊!

    不过后来看多了,逐渐感到有些疑惑:因为日本杂志喜欢到发烧友家中采访,看那些玩手工土造“管球机”的,往往都住在大房子里,家里陈设也不像穷人,其他的电器都很新,很名贵,如sony大监视器,micor大唱盘,一看就是贵东西,唱片、ld影碟上千张(在日本是买不到d版的,所以肯定花了不少银子),这些人不像穷人嘛!为什么单单在扩音机上,舍不得买新的?

    尤其是日本杂志广告上,各种东西都明码标价,一看,吓了一跳,输出变压器,动不动两三万日元一只,够买一台不错的小组合音响了!一对输出,足够买一对实力强劲的3路音箱,如kenwood、yamaha (当年看广告,以为这就是天上的东西了,咳!)。至于“管球”,更不得了,常用的小管12ax7,6dj8之类,3千元—8千元,kt88,6550那样的音响专用大管,一万、两万元!那么,买齐一套扩音机零件,倒比买一套很不错的音响系统还要贵几倍!况且,似乎也没听说日本人买音响器材要凭票供应,倒是中国回国人员有“指标”,每人只许带一套。如此看来,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管球一族”还非要自己焊机器,是不是有毛病?

    我想在普通人看来,发烧友本来就有毛病,而烧到玩“灯胆”,加入“管球一族”,那毛病就更不轻了,是吧。

    当时我就发现,日本“管球一族”中毛病最重的,是一小撮迷恋老式小功率单端输出扩音机的家伙。什么都是老的好,越老越好,在他们看来,“球”(电子管)比“石”(晶体管)好那是不用说了!同样是管球机,五极不如三极,旁热不如直热,推挽不如单端,ab不如纯a,大功率不如小功率,新管子不如老管子,晶体管供电就更要不得了。

    更有甚者,是个叫佐久间骏的,长发山羊胡,打扮得艺术家似的,专做纯而又纯的“球机”,only one,每次做完工,开声大典,还要喝酒,赋诗,题字,认真得像是一场行为艺术。

    大家知道,我自己是画画出身,参加过现代艺术活动,本身也算“有病”的,所以对“管球一族”追求的极至复古,倒也能够理解。

    或者有人问,如果像这样复古下去,最后,岂不是复到干脆连电都不要,听手摇留声机罢了?

    然乎?不然!

    复到最后,手摇留声机也不要,听现场才是最真!

    当然,这里有点玩笑,但玩笑过后,含有最深刻的音响哲理:就是,玩器材的最高境界,是没有器材,是与真实合一。

    我抱着这种领悟,抱着核实这种领悟的目的,1989年去香港,在“臂王甄”那里,第一次听了一台德国胆机。

    对于有耳朵的人来说,实听说明一切。

    就此我完全明白了,胆机,在对真实音乐的诠释上,确实是在晶体管机的层次之上,也就是说,那些晶体管机用以标榜的技术指标,对于更真实地表现音乐的内涵,并无帮助。

    这就是hi-end与hi-fi的根本分野——hi-fi音响是按技术指标来设计、生产的一类家用电器,hi-end音响是表现设计者音响理念的一种作品。

    在家用电器式的hi-fi产品已经非常商业化的现在,为了更真实地表现音乐的内涵,不计成本,继续设计,手工自制胆机,这很体现hi-end玩家的精神。

    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胆机必须是由有正确的音响理念,理解音乐内涵的人来设计、制作,否则,照样可以是垃圾。
    在这里,将扩音机与特定的喇叭结合起来,从系统匹配的角度来“校声”,是一个在hi-end圈中常用的方式。

    回北京之后,凭手上的3/5a喇叭作为参考,凭自己出身音乐家庭的聆听经验,我从设计、制作k6开始,初步找到了“真实地表现音乐的内涵”的感觉,印证了只要依照国外hi-end圈模式,建立参考系统,凭耳朵感觉校声,最终就确实能用国内材料,作出发烧级的胆机。

    k6的成功,大大鼓舞了我和一同搞胆机的朋友。既然我们用自己的实践,确实验证了“管球机声音最真实”,于是我们开始相信美国、日本发烧界的传奇说法,就是“we300b单端扩音机,是历史上声音最美的扩音机”,虽然它只有8w输出功率。接下来印证这个传奇,重现“梦幻之声”,成为大家的理想。

    这时,在国内外胆机复苏的热潮中,曙光电子管厂,彷照we原型,重新造出了300b管,虽然成本高昂,成品率极低,但总算是造出来了。拿到第一批珍贵的试制品,我们高兴得睡不着觉!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在“北图”研究了好几个月,对300b的各种资料,了如指掌。但300b的成品化扩音机,极端罕见,除了美国we在六七十年前做过,此后基本上只有日本“管球派”的自作品了。线路图很不少;日本自作派也决不敢骗人,不会光画个线路图,就写文章吹牛,像某些中文杂志,国人写手的老毛病;他们说做,一定是真做!但,我玩hi-end,已经懂得怎样看文章。日本自作派精神可嘉,但他们耳朵、聆听习惯,与我们差得很多。他们往往喜欢在小房间,用大喇叭如jbl之类,听jazz!所以他们的线路图、实体图、测试数据,是有参考价值的,然而他们的声音评价、器材配搭,绝不可盲从!

    所以要洞悉hi-end音响的真正奥秘,要懂得带着自己的头脑来看文章,来听系统。所谓“一部《红楼梦》,才子看见情,道学家看见淫,革命家看见排满……”,hi-end玩到精微境界,要建立自己的音响观念乃至于音响哲学,玩家本身的“道性”,综合的修养、品味、洞察力,就是决定的因素了。到了这种境界,钱,就不是万能的了。

    要从纸面资料,选择一个方桉,实现重现“梦幻之声”的理想,是极费斟酌的。多年之后的今天,国人的300b扩音机,已经相当普及,采用各种线路,各种发烧之作我听过不少,包括现今市场上卖的各家产品;然而能表达出“300b味”的,非常罕见!

    我研究过上百篇有关300b的文章,反复参悟,直到看到杨金耀的玩“新藤300b扩音机”的文章,才豁然贯通。

    杨金耀的文章,恰恰是用一台彷古(彷老we)300b单端扩音机,推和我同样的参考喇叭3/5a的实例。再加上杨金耀的修养、品味我都了解(我认识他,也看过他不少文章),和自己有相当类似,他的结论因此就相当有参考意义。他也是第一次玩300b,但此前见过听过无数名器,又是乐评高手,lp玩家,对于现场声音非常有经验,对于一个写手,这几乎就决定了他文章的价值。在作过种种配搭试验后,针对有关300b的传奇和疑问,杨金耀自己的结论是,300b音色确实美,单论音色,单听小提琴独奏,室内乐,任何晶体管机,大部分电子管机,都确非单端300b的对手。300b只有8w输出功率,推la scala那样的全频号角,动态当然没问题,推发烧友手上的低效率书架箱,是不是根本推不动?杨金耀试的结果,认为推3/5a,在120平方英尺的房子,听室内乐是可以的,听交响乐,中低音的控制力还是不过不失,算不上好,但还能用。看了这样详尽确切的文章,我们才真正对300b有个数。

    于是,我决定老老实实,彷制we线路,走经典和精简至上的原则。我认为,只有这样,方才最能体现300b的味道,杨金耀用的“新藤”,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字节数限制,未完,待续............

楼主:
    we线路固然精简,只有一级放大,直推末级300b。但要用这个线路,前提是找到we310这种专用的管子,增益够大,电压摆幅也要大,这很难。所以,后来多数300b机器,都用两级推动,就是一级电压放大来满足增益,一级el34之类五极功率管,接成三级,作推动级。这种设计思想,从选管子来说,当然方便,同时动态也更强劲,所以现在用的很普遍。然而,在我心里,300b独有的声音境界,不是这种感觉。

    如果想要强劲的声音,完全可以搞推挽机。marantz 9是推挽机,同样伟大。又何必“唐突西子,刻划无盐”,用300b搞这种折衷设计呢。至少,在“寻找梦幻之声”的方向上,我不认为复杂化的300b线路,是一条捷径。我不想妥协。

    皇天不负苦心人。最后,我们竟然在国内找到了前苏联产的we310!

    我们又从美国订来了专用的管座,又专门为300b设计了不惜工本的巨型输出变压器,电源上,当然用纯正的直热胆整流。不久,我们的300b单端a类机,终于完工了。

    300b的声音,使我们一新耳目!配合我的3/5a,在14平方米的居室,声音完全够用。

    细致,清幽,尤其是中高音的通透,音场的旷远,只可以用“超凡绝俗”来形容,空谷幽兰,庶几彷佛。至于大家最担心的动态,应该承认,确实有局限,主要是听钢琴,大动态有削波,要注意控制音量。

    这就是性格。你要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你就也要忍受她独有的缺点。

    同时,300b有另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分析力很高,但又轻松自然。没有许多hi-end晶体管机或者分析力高却流于刻板、平面;或者柔润丰满但中高音含煳、暗澹这种“难以两全”的问题。因此,听300b,你会自然而然的静下心来,告别喧嚣,就是用小音量听,一样有清晰、丰富的细节层次,一样有生动的内涵。你会慢慢明白,音乐的动人之处,并不一定在于大声压的震撼。

    300b的输出功率,确实只有8w。但这是300b的8w。是弥足珍贵的8w。

    300b本身就是一种音响哲学的化身。300b只为知音者歌唱。

    通过追寻300b梦幻之声的历程,我深深感到,无论是研究300b,制造300b还是使用300b 扩音机,都应该抱着一种对hi-end的无限热忱去做,将其理解为一种艺术行为,才能逐渐领悟300b的精神。甚至可以说,逐渐领悟300b的妙处,本身就是发烧友的一种修炼过程。

    应该明白,300b是红颜知己,不是家有贤妻,适合用300b的发烧友,并不很多。因此厂家如果抱着人有我有的念头,想普及300b,将货就价,照葫芦画瓢,恐怕是绝难做出好东西的。另一方面,如果仅仅陷于技术探索,硬要300b去做她不适合的事,譬如用强力推动,搞推挽,搞并联,企图改造她,使之“十项全能”,结果也往往面目皆非。

    林黛玉就是林黛玉,王军霞就是王军霞,不是吗?
    胆王之王——新版《西电》we300b  弹弓杨
    1957年,加拿大空军成功地研制出音速2.5倍的arrow战机,比当时科技先进二十年,并于58年试飞成功。奈何当年反战情绪高涨和庞大经济开支令**负担沉重,1959年**动用1200万加元,将之彻底地毁灭!此桉令军事科学家唏嘘不己。莫非英雄自古如名胆,不许人间见白头。1988年,美国最负盛名胆厂western electric经历近百年历史,制胆技术臻炉火纯青的境界时,决定关门大吉,并由最具资历总工程师bernard magers监察和执行这项悲剧性破坏行动,将所有制造真空管的设备都拆成废铁!还幸《西电》高层仍然十分理智地留下桉底,除了完整地保留每部机器的结构蓝图外,还将重要程序一一记下,收藏在保险库内,不像arrow战机般完全地被毁灭,不留任何线索。 1992年,世界三大通讯巨头之一的at&t终于醒觉,发现其辖下bell lab(贝尔实验室)拥有一所在音乐重播上最具价值的资产被荒废,就是western electric。当时we300b在美国已被炒高至750美金一枚,在亚州更高达1250美金一枚。at&t的高层(部分是超级发烧友)决定注资500万美元(今天可能已花费1000万美元)下令重建western electric,由经验丰富兼活力十足之charles whitener当掌门人,重召当年执行拆散所有机器之总工程师bernard magers,进行装嵌所有机器的主帅,更聘到十五位均能独当一面熟练技师东山复出,为western electric再创高峰。一千万美元的投资对at&t如斯大的财团虽然只是九牛一毛,然而上市公司仍须有所交待。at&t到底凭着什么条件可以令《西电》(western electric)重登胆王这王宝座外,还可赚到合理利润。说老实话,若《西电》主权属我拥有(只是梦想),而本人又有足够财力的话,弹弓杨一定重建《西电》。从长远着眼,《西电》的再生有绝对投资价值。读过以下we300b的十大优点后,对真空管有认识的发烧友都会同意《西电》不但可臻真空管的最高境界,恐胆症晶体管一派亦会对真空管刮目相看,无胆不欢的嗜胆鬼甚至将we300b视为一件充满艺术细胞的无价宝!家里拥有we300b就好象有劳斯莱斯(rolls royce)那么样的自豪感。
  十大优点
  1:低污染制造we300b的房间是经过特别空气处理,比其它胆厂之空气杂质低很多,君知否,空气污染就是灯丝(filament)的毒药,真空管长命与否,与此绝对有关。
  2:无氧金属 一支we300b三极管内,由四十多种不同的物料和元件所组成,其中以anode plate(屏极)所占去大部分的体积,因此之故,plate用料的优劣会对真空管的寿命和音效构成直接影响,与《西电》掌门人查理斯的多次交谈中,他虽然只肯道出we300b内plate的用料是稀有而纯正的无氧金属。凭笔者对金属的认识和经验已可猜到we300b体内plate用的是高纯度titanium(钛)。经典真空管内plate以硅钢片为标准,硅钢高温时会膨胀,释放出氧气,而令真空管的寿命(灯丝)和音效均受一定程序的影响,钛在高温时,不但不会像硅钢般膨胀,也绝对不会放出对灯丝构成损害的氧份,而且对热的感应亦比硅钢低四倍多,则更合乎plate的极限。钛的物料不但比硅钢昂贵数十倍,焊接时难度亦相应地高数十倍。君知否,制造钛金属需在无氧下进行,有氧份,钛之晶体就不能结合,钛之烧焊时,亦需在无氧密室下,始生效应。笔者在加拿大开设的弹弓厂也储存大量钛为客户制弹弓,通常一支钛造的小弹弓约卖2美元(数量以万计)。若客户要求焊接工程,钛弹弓随时卖贵十倍,我们先在密室注入inert gas(惰气),迫走氧气后,再由技师带上氧气罩进行焊接的工度。由此可知,一辆titanium单车加动则卖4000至5000美元是可见的。
  3:高度真空 新一代we300b的真空标准是2*0.000006 torr,即50万份之一的气压,其它真空管制造厂的气压标准仍然停止在2*0.0004 torr,即5千分之一。言下之意,全新标准we300b会比其它300b真空100倍。filament(灯丝)在近乎没有空气分子(moleculeo)干扰下,工作时之质感、频响、准确性和稳定度大增不在话下,灯丝的生命亦因此而长100倍,才是焦点。we300b要做到1/500k之高度真空,外层玻璃瓶亦需特别处理,才能对抗外面的气压,普通玻璃瓶早已爆烈。厂方亦不允透露其中秘密,想深一层亦不太复杂,水晶强度不但比玻璃高数十倍,水晶透热(散热)功效亦比玻璃高数十倍,凭此点可料到we300b多数将水晶溷入玻璃作外瓶,从音效上看,水晶音色当然比玻璃高数班。君知否,就算饮红酒时,用水晶杯与玻璃杯都会有天壤之别!幼滑、醇净、冰肌玉骨……红酒、水晶、300b,论点颇相近似。
  4:深海技术 we300b钨丝的核心与保持层(coating)均由bell lab(贝尔实验室)之深海电缆专有技术特别处理,贝尔在此方面是世界权威,卫星通讯未普及化前,我们在香港打电话往呈由加拿大致电欧州,都是透过贝尔海底电缆作通讯,万尺深海的压力、重盐份的侵蚀、强大暗流冲击和凹凸不平的海床下工作,仍能路路畅通者,导线的coating和质素必定比陆上标准高上千万倍始行。
  今日《西电》300b所采用钨丝正是bell于1963年处至高状态时所制造存货。5:无磁屏蔽 bell最引以为荣的设计是数十年前独创秘方,可令coating(钨丝核心保护层,既可增强钨丝的生命力,又可人微言轻屏蔽,而避免电子束射的干扰)溷合core(钨丝核心),而无需借助任何chemicals(化学物)作介体。bell的秘方至今仍然独步天下,比其它真空管设计领先十年或以上。今日所有其它真空管制造厂仍需依赖chemicals作介体,溷合(mix)coating与core,此等chemicals会在开头1000~2000小时增加能量放射,之后能量放射徐徐下降,直至力竭声嘶……寿终正寝。bell独创秘方无磁屏蔽(与sony十年前发明无磁直接镀金原理相近,sony设计仍比bell迟到二十多年,况且钨丝的直接屏蔽至今还未有其它真空管制造厂可以掌握到其中技术上的奥妙。)可令《西电》皇牌we300b比传统真空管标准长命二十倍以上。6:万寿无疆《西电》以最高纯度之金属、最高素质玻璃、最先进而用钨丝、近乎零氧的真空状态所结合而成的we300b,由两组超过40年经验工程师进行严格测试和计算,再加上在bell lab(贝尔试验室)的稽核下,we300b的平均寿命是40000小时。初次认识《西电》掌门人charles,他蛮具信心地问笔者:“albert,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听音乐?”,约四个小时。“就算你每日均听四小时,we300b可以听足四十年而面不改色。”哗!四十年那么长命,是真还是假?有什么附带条件?“plat voltage of 300, @60ma,grid voltage of -58ma,filament voltage of 5”7:超线性配对每枚we300b的单一售价是400美元,用家只须多花100美元,厂方会利用精确仪器扫描每枝we300b的全频曲线后,挑选一对全频对称we300b,再以一个手工精细木盒盛载和保护着才售出,其中还包括每枚we300b的编号、出世纸和特性图表,再附上各部门临察工程师的签名。若阁下肯付1900美元,厂方更可严格地挑选四枚全频配对we300b盛在一木盒予你付托终生。
  《西电》全频配对与弹弓杨经常提及超线性配对真空管不谋而合,到底其优点何在?笔者曾利用sonic frontiers power 3和power 2作实验,在推动级细胆处,放进超线性配对6dj8和5687,不论power 2或power 3都登时大力了20%!可是我用仪器测量power 2或power 3的输出功率根本没变,然而在听觉上感觉上就任何人都可以听到比以前节拍强劲两成,这就是音乐演绎时,当音频齐上齐落时所显示的节奏感。全频配对下真空管除了劲道强20%外,其它如定位、层次、音场、质感和透明度还是有近20%的增益。至于we300b的超线性配对收效如何?请留意笔者撰gold tube和canary audio由中国300b换上《西电》we300b后的效应……惊为天人!8:超静 以前用过的shuguang 300b和cetron 300b都有hum的问题。虽然并非只只皆hum,但当你从厂方或代理收到四只,而其中一只有hum,就很扫兴,而且有时不止此数。we300b不但完全没有hum当插进golden tube 300b时,更是静如深海,宁静程度可以比美全平衡晶体管放大器中极品krell kas ii。9:超阔频全新制作we300b,其频响之阔是我听过所有300b之冠,其中包括旧装we300b,初期新we300b有点bright(光辉)和薄,却越煲越醇和越丰厚,其高频尽处明显比旧装we300b更精致和更多音乐细节。cetron 300b的低频最具说明力,动态可与新we300b争一日之长短,高频则被we300b放离班半,尤其是质感和节奏更被新《西电》300b抛离近两班。shuguang 300b的中频十分幼滑,可惜碰上we300b就显得中气不足,高频伸展与低频动力比起we300b,就相差近三班。新一代中国300b(graphite plate)的中频十分醉人,机械结构亦比上一代之shuguang 300b素质高很多,给我深刻印象,亦何碰上we300b又相形见绌,高频又输两班,其它如线性、控制力、节奏感和立体凝聚等亦被we300b放离近两班。
  vaic vv30b的动态和冲刺力比we300b有过之而无不及,低频的线条亦比we300b更硬朗,高频质感亦比we300b更鲜明,奈何中频气质则没有we300b般高贵,高频亦没有we300b那么松化和细腻,超高伸展亦以we300b略战优势。至于谁更长寿?我暂时还未可作出定夺,因我的vv30b只是用了约800小时,状态依然甚佳。sovtek 300b的动态比中国300b强劲而具控制力,音场则没有we300b的高和阔,高频质感和细节亦未及we300b的水平,空气感和泛音亦追不上we300b,犹幸sovtek只卖60美金一枚,若有2000小时以上的寿命就是超值产品,sovtek 300b初期的qc甚差,近期已有大幅改良。论频响,众多的300b中仍以we300b伸展力至为无远弗届。10:动态 golden tube原厂用shuguang 300b(新一代golden tube已改用第二代sovtek 300b)。若有8瓦的功率的话,当换上新we300b会吓你一跳!听声收货下,就好象令golden tube单端放大足有15瓦之厉害,以前用golden tube 300b推105db ultra a5,就可听室内乐和小提琴独奏,今日golden tube与we300b合作下,竟然蜚声鹊起!同是一部8瓦golden tube可以爆起灵敏度只有93db的jbl 4333(彻底改良后可达95db/瓦/公尺),以前golden tube推 ultra a5时,就算听小提琴协奏曲,一到群奏时就脚软。在《西电》300b的超线性配对,音频起伏一致下,自当动态勐增,再加上无氧屏极和极度真空协助下,能量接近百分百保持下,不但听协奏曲时节拍强劲,在适当地控制音量挚下,确是可以在jbl 4333身上捕捉到爆棚的动力和气氛。胖子sam听过《西电》300b后,恨不得即时拥有之余,还冷静地问弹弓杨:“单凭以上十大优点,we300b已经是超值珍品,说真的,到底we300b有无缺点?”,唯一缺点就是只得8瓦,它虽然令jbl 4333有95%录音有极出色的表现,但仍有5%,例如是布澜娜或马勒第二和第八等,怎么也造不出krell kas ii那排山倒海之压迫力。因此之故,用四只we300b作推挽,而每声道有22瓦输出的canary audio 301,是弹弓杨极有兴趣探讨其实力机种之一。一言以蔽之,今日弹弓杨手上拥有四枚超线性配对we300b,就可千变万化地玩过不亦乐乎,例如用四枚we300b作bi-amp推jbl 4333或a5 ultra mk ii,又或者以四枚《西电》300b取代canary audio 301那四枚新一代中国300b(日后有专文报道),甚至canary专为we300b而设计的单声道推挽,亦其具苗头。
  胖子sam继续问:“你喜欢新we300b抑或是旧装we300b?谁更长寿?”新的we300b在分析力、形象线条、质感、频响和透明度均略胜旧装we300b,然而旧装《西电》300b亦有煞食优点,无可否认,旧装we300b比新款we300b在声底上略为丰满和在弹力上略为强劲。听小提琴就以新款占优,听电吉他,则以旧有利。其于新款we300b比旧装we300b真空程度高100倍,以及用上无氧金属取代昔日硅钢等原料,从物理上推算下,新款we300b一定比旧款的更长寿。“为什么we300b选择在真空管的正中央绕filament?”是防止电解和平衡。“什么方面的平衡?”就是弹弓杨今日提倡低重心平衡,可以减低真空管不平衡时引发的谐震,料不到《西电》如斯精明。巴士sam听过《西电》300b后,虽然口沫生津,但仍有甚多疑问地说:“某些写手认为,300b有较多音染,你的看法又如何?”某些300b是过于强调中频,而令音调欠平衡度,成以graphite plate之300b为甚,你可说这是音染,却不能说直热300b太多音染,在众多真空管的构造而言,300b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最直热的设计,从物理角度看,纯三极直热300b应比五极之kt88、6550、el34、kt77、6l6、5881等之音效更纯净和更标准,音染亦是更低。其实真空管放大器之音染高低与放大器的结构和用料比真空管本身音染大得多,例如输出变压器的绕制法、直接交连电容的质素、导线的品种和排位、电阻的构造和电流等等均直接令音染增加。从另一角度看,完全没有音染的音乐就好象一支名琴在一所没有残响的死房拉奏一样,没意思和没半点趣味。适量音染才会令你如痴如醉,一听钟情。论分析力、立体3d、透明度、质感、空气感、频响和音色的气质(高贵),we300b确是胆中之最。
  巴士sam继续追问:“我还有一问题,在我脑海里疑惑了近十年,而没有正确答桉?这不是we300b独有,而所有其它真空管均存在的问题,例如熄灯后,we300b的顶部有一晕圈状蓝光轻轻地浮现,we300b的光虽然比其它真空管美丽的浪漫十倍,但到底是福是或祸?”那

字节数限制,未完,待续............

楼主:
种柔和蓝光是由电离子冲击屏极(plate)而激发nickel(镍)中的原子(atom)出来,当barium—strontium(请查看periodic table of elements,始洞悉其结构)之高速电离子冲击nickel的原子时,会间中撞离nickel原子里电离子,此时nickel的原子因失去电离子,而产生正负不平衡,需在邻近的电子中吸纳所失去的电离子,使之回复平衡。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就会生蓝光。这种浪漫蓝光对we300b的音频和音效不会构成影响。有一点要留心,当we300b有朝一日若没有蓝光再呈现,而放出粉红色光彩之时,就应该是熄机换胆的时候。到时弹弓杨和巴士sam可能已经是九十多岁的老人家了。巴士sam最后微笑地说:“《西电》300b可能比我们更长命。”就留给下一代继续发烧吧。
    300b胆机浅谈(抱歉,线路图贴不上)

    从电子管到晶体管以至集成电路,勿庸置疑是科技的进步。然而,当我们回过头看一看以听觉艺术为目的的音响领域,却有一个奇特现象:似乎早应退出历史舞台的电子管功放竟没有被淘汰,在电子技术突飞勐进的今天又重新扮起重要角色。象越古韵就越有价值的小提琴一样,谁若是拥有一部300b电子管功放,就象收藏家珍藏着一把斯特拉蒂瓦名琴,那种荣耀竟会出奇地相同。听觉艺术是艺术领域最独特的一个部分,她看不见摸不着,任何一次欣赏得到的感受都不会与上一次或下一次相同,这也是听觉艺术的魅力所在。
    就电子管功放而言,一部整机品质的好坏,由线路设计、元器件指标和电源供给三个要素决定。当然,精心的调试影响着整机品质能否更好地表现。笔者入音响之道已有十年光景,这些年来,随着衣袋日益丰盈,过手的功放已有八、九部,而多年陪伴左右的300单管甲类电子管功放一直倍受恩宠,从未有过“易手他人”的念头。这几年焊过的电子管机还有2a3、805、6l6、el34和kt88,这里先把我的靓机300b介绍给大家。
    300b是一只线性极好,内阻很低的古典直热式输出三极管,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四十年代业已成名。由于选料精良、制造工艺复杂等因素,300b电子管几乎是直热式输出三极管中身价最贵的,可即便如此,厚爱其者仍如潮涌。据悉,国外此管制造的甲类立体声功放最高卖到8000多美元。
    设计思路
    笔者五年前做过一部300b立体声功放,现在这部功放是去年改进过的。以名机cary 300sei为蓝版,改进的重点放在输出变压器、阻容元器件和电源供给上。当年的300b功放,输出变压器是用805机上的输出变压器改制的;电源是2只1n5406全波整流加rc滤波;电阻和电容只是很一般的产品。改头换面后的这款300b靓机,输出变压器用上国内早有定评的300b机专用输出变压器,省却了自制时选料、加工、技术限制和工艺处理的诸多麻烦,对充分发挥300b名管的优异音色大有裨益。通过试听,证明换输出变压器后,音质音色的变靓是“显而易听”的。电源供给采取电子管整流π型滤波的经典方式,推动级电源加了电子管稳压,消除了输出级对推动级电源的干扰,使推动级工作更加稳定。电阻大部分使用rjj型金属膜精密电阻,电容则选用高品质的mkt和名牌低感高速电解电容。需要证明的是,电子管整流不需加高压延时,对延长昂贵的输出管的寿命很有好处。笔者认为,电子管整流仍旧是电子管机,特别是象300b这样的名管机的最佳搭配,音色表现上相辅相成:低音松软、高音柔美、中音更是悦耳,所谓“橡木舟还须配像木桨”。这里提供的两款线路,第一款用6sn7(图1) 推300b,第二款选ef86(图2)推300b,两款线路的声音表现上有着微妙的差别。

    元件选材
    电子管选取为配合300b的大家风范,所有元件需精选靓料。300b首选厂家老化测试后的出口级管,性能参数十分稳定,比j级管高一个档次,只是价格要贵一些。长沙曙光电子管厂生产的300b,经英国goldiaero公司老化检验,打上金龙牌号,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享有极高声誉,价格却不知要攀升几倍。6sn7可选国内同类管6n8pj,性能参数及音色表现都很不错,而且价格很便宜,笔者用的是曙光出口管6sn7gt。ef86是欧洲型号,美国货大都叫6267,是一个专供音频领域使用的低噪声锐截止五极管,用于电压放大,靓声早有定评,若以靓声论,ef93、ef94尚能与之相提并论。该管设计上的特点之一就是努力降低栅极与灯丝之间的潜布电容,ef86潜布电容只有0.003pf。据笔者了解,ef86在国内市场难觅芳踪,可以尝试用310、6ba6甚至6k5替代,音质音色上要打一些折扣。笔者手中恰好有两只66年曙光厂出品的t级5z3p用在本机中做整流管,常用的5u4g也可以胜任。听一些前辈讲,采用充气的离子电子二极管担任整流,能使电子管功放甚至晶体管功放更靓声,如汞气整流二极管866和866a。其它充气二极管品质也很不错,低压的有1164、15a、6a,高压的有872a。笔者没有听过,所以不能妄加评论,朋友们不妨找来几只听听看。
    输出变压器选取毫无疑问,输出变压器是个瓶颈,这个问题解决得好,输出电子管的优美音色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笔者用的是曾德钧先生设计,深圳大极典公司生产的专用输出变压器,这个品牌在发烧友中口碑甚好。深圳维克斯公司生产的“金牛”牌和曙光电子管厂的音频专用输出变压器品质也很好。朋友们如果各方面条件具备,不妨自行绕制两个,多牵几个抽头,通过不同阻抗的匹配,可以听出声音表现上的差别。
    阻容元件选取笔者的这款功放,电阻几乎都是上海某大厂的rjj型金属膜精密电阻。这种电阻外型较大,噪声比某些传媒爆炒的国外名牌电阻还低,误差只有±0.1% 。可谓国货中的精品。0.2uf耦合电容选择范围很广,solen、wima、ero等以及国产的高品质cbb电容皆可入选,几乎每种电容都有自己的个性,选择时按个人喜好。笔者用的是wima的mkt 0.22uf/630v电容,取其全音域优异的均衡表现。电解电容可选ubycon、awf、avf、elna、ero、黑金刚等品牌,笔者用的全是国货“和平”牌金奖电解电容,可以媲美大多数国外名脾,质量足以信赖,而且无彷冒之虞。

    组装调试
    该机的调试非常简单。先不插电子管,接通电源,测量线路图上标明的几点电压。电压基本相符后。关闭电源,插入电子管,接音箱。开机预热一段时间后,仔细调节w,使喇叭中的交流声降至最低。如调节w仍不能消除交流声,就要查看线路连接和元件安装是否引人了交流声。特别要注意,电子管功放的所有零电位要在in输入接口接地点一点星型接地,并在此位置连接机壳底板,此举对于抑制输入端引人的交流声是百试百验的妙招,务请留意。
    机壳、面板全部自制,只要肯下功夫,工艺上足以和一些声名显赫的机子媲美。上盖板用2mm以上的铜板材加工而成,钻好所有孔眼后,用400号水砂纸沾肥皂水打磨。清洗干燥后,喷涂三遍丙烯酸清漆(每遍间隔一小时)。面板用10mm以上的铝板制作,表面用较粗一些的砂纸打磨,产生类似于拉丝的效果;清洗干燥后印刷字符。笔者是在微机上设计的面板蓝图,然后提一份蜡纸,把蜡纸覆在面板上,用油墨印刷(颜色随个人爱好自选),待油墨完全干燥后,喷涂三遍丙烯酸清漆。侧板、下盖板选择范围很广,不做特殊要求。如果没有合适的铜、铝板材,可以选用铝合金装饰型材或者厚一些的敷铜板,效果也很好,而且加工比较容易。笔者甚至用电工安装中常用的电木板做过两部机壳和面板,电木板表面清洗略加打磨后,喷涂丙烯酸清漆调合铜金粉或铝银浆二遍,干燥后再罩一层丙烯酸清漆。机壳面板如此处理后,视觉效果非常理想,也不会褪色失光。
    笔看所给的两款线路可以在一部机器上并用,上盖板预留6sn7和ef86两种管子的位置,可以通过加接转换开关和插拔管于的方式实现三极管或五极管推动。
    音效指引
    300b这一历史名管,它的音质音色表现有许多过人之处。它的堂音特别丰富,人声特别通透,达到第一位,被认为靓到电子管机最高境界,时至今日它的尊崇地位仍难以取代。300b以单管甲类称霸称皇。推挽工作时表现则差一大截。单管甲类工作时,功率在7w左右(也有的品牌可以做到11w,如名机cary300 sei),推效率较高、阻抗4欧姆以上的中、小型音

字节数限制,未完,待续............

楼主:
箱,在15平方米的居室聆听足以胜任。顺便提一句,300b是用来听“味”的,最好不用它推那些效率低的喇叭或低音单元较大(20cm以上)、喇叭个数较多、阻抗低于4欧姆及阻抗变动较大的音箱。工余时间常由300b引导我进入音乐神殿,它的音色之美,使得语言对它的描述显得苍白,顿时感悟“语言的尽头便是音乐”。
    认识真空管

    一切由电子开始谈起

    要说在前面的,笔者才疏学浅,虽然略知电路设计的基础与原裡,但对于基础电子学反而陌生,文中若有疏漏错误之处,尚请先进不吝指正。电子元件本来就是一项专精的电子物理学,利用材质以及结构上的特性,对电形成不同的反应。例如,利用两片紧贴但不接触的金属薄板,就可以形成电容;利用以硅为主的材质,经过适当的製程,就可以变成半导体如二极体、电晶体以及ic等;将铜线以绝缘漆封装形成漆包线,将漆包线捲起来就形成电感、加入铁芯则成为变压器、併接在一起就是李玆线。还有其他诸多电子元件,其实都是架构在基础物理现象上的精巧设计。
    真空管的发明就与盘尼西林以及轮胎的发现一样具有戏剧性:在实验室中靠近窗户几个未清洗的实验皿,不经意从窗外飘来一些霉菌落在实验皿上,科学家惊讶的发现某些落入实验皿中的霉菌,可以抑制坏菌的扩散与成长,加以实验分析之后这种霉菌就成为了有效且使用广泛的抗生素之一;同样也发生在实验室中的情景,正在研究橡胶的实验中,不经意打破装在玻璃杯裡的硫黄,倒入融化的橡胶液体中,凝固后橡胶变成了坚硬且颇富韧性的材质。真空管当然不是无缘无故做几片金属板封装在抽真空的玻璃瓶裡进行实验的,它的发展与发明大王爱迪生有着一段故事。

    电流与电子流动的方向恰巧相反

    在此之前试问一个小问题:电路分析上「电流」的方向与实际上「电子」流动的方向是否相同?答桉是否定的,电流与电子流的方向是恰巧相反的。过去的科学家无法观察电子流动的方向,于是统一说法,将电池的某一极设定为正极,其电压为正电压,电流由正极流至负极而形成一个封闭的迴路。由于大家统一说法与作法,因此多年来并没有发生任何冲突之事,直到了近代科学家有了更精良的设备,观察之后遂推翻了之前的说法:「原来电子是由电池的负端流出来的」!(换言之,电子是从扩大机的喇叭负端流出,而从喇叭正端回流的)

    身为使用者并不需要在意何者为真,只要按照科学家的结论行事就可以了。说这一段就是因为当初爱迪生发明灯泡之后,发现他生产的灯泡灯丝老是从正极端烧断,于是进一步实验在灯泡中加入一块小金属板,点灯之后将金属板连接电表,分别施以正电压以及负电压,观察电流的情形。

    对于当时的科学而言,位于真空状态下且不连接的金属板,不论如何连接是不可能产生电流的,但怪事发生了,爱迪生发现某种物质(其实就是电子)会透过金属板,会从电池的负极腾空「跳」到正极,此发现当然激起更大的实验动机,此现象便称为「爱迪生效应」。这也是科学家首次质疑电流流动的方向,以及自由电子在空间中流动的现象。

    金属之所以能导电,就是因为金属的自由电子较多,便于电子的相互流动,因此电子材料必须由导电性佳的材质製成。电子还有个特性,带负电的电子容易受到正电压的吸引,所谓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又从爱迪生效应中得知,当加热金属物质时,活跃于质子外围的自由电子容易产生游离现象,温度高导致电子活性增强,此时若空间中有一正电压强力吸引,游离的电子就会在空间中流动。基于这几个当时已被了解的知识,佛来明(j.a. fleming)于1904年製造出第一支二极真空管,李德科士(de forest lee)将二极管加以改良,于1907年製造出第一支三极管,既然成功研发了三极管,真空管的应用开始实现,真空管的发展从此一日千里。

    三极管是最基本的真空管

    「真空管」(vacuum tube),代表玻璃瓶内部抽真空,以利于游离电子的流动,也可有效降低灯丝的氧化损耗。二极管、三极管、五极管,从字面意义代表真空管内部基本「极」的数量。真空管拥有三个最基本的极,第一是「阴极」(cathode,以k代表):阴极当然是阴性的,它是释放出电子流的地方,它可以是一块金属板或是灯丝本身,当灯丝加热金属板时,电子就会游离而出,散佈在小小的真空玻璃瓶裡。第二个极是「屏极」(plate,以p代表),基本上它是真空管最外围的金属板,眼睛见到真空管最外层深灰色或黑色的金属板,通常就是屏极。屏极连接正电压,它负责吸引从阴极散发出来的电子(还记得吗?利用异性相吸的原理),作为电子游离旅行的终点。第三个极为「栅极」(gird,以g代表),从构造看来,它犹如一圈圈的细线圈,就如同栅栏一般,固定在阴极与屏极之间,电子流必须通过栅极而到屏极,在栅极之间通电压,可以控制电子的流量,它的作用就如同一个水龙头一般,具有流通与阻挡的功能。

    真空管光有三个极当然还不算完美,也因此后来的真空管不断改进,在结构上也有了许多的改进之道,以配合不同的放大方式(如超线性接法等),但该部份的内容已经脱离本文,暂不详述。

    引擎运转必须要有燃料,真空管的动作动力为电能。真空管的电极当中,最重要的应属阴极,它负责将电子释放出来,作为一切动作的基本。最早的真空管由于构造及理论简单,直接将灯丝充当阴极使用,换句话说,当灯丝点亮时,由于灯丝温度提高,电子就从灯丝释放出来,经过栅极直奔屏极。这种真空管就叫做「直热式真空管」,这次专题的主角300b,就是属于这类型的真空管,相较于其他现代化的五极真空管,300b的构造简单,性能阳春,输出功率也低。

    灯丝(filament)可以使用不同的材质製成,由于直热式三极管直接将灯丝当作阴极,因此灯丝的特性直接影响着直热式真空管的性能。基本上,真空管的灯丝主要可分成三种材质构成,第一种当然是耐高温的钨丝。将纯度高的钨丝抽成细丝,捲绕成状在真空管的最内层,通电之后即可发出温度。但钨丝的必须加温到两千馀度时,电子才能发散,因此以钨丝製成灯丝的真空管点燃时,会发出光辉耀眼的亮度,同时温度高得吓人。别意外,不是真空管要烧掉了,而是它本如此!但将钨丝点亮需要消耗较大的电力,唯优点是钨丝甚为耐用,普遍运用于较大功率或长寿命的真空管上。笔者经常听到人说:「那支真空管点起来那麽亮,一定两三下就挂点了」。其实并不然,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真空管的寿命可达数万小时,拿来当作家裡的灯泡,既耐用又有装饰的作用,一举数得!

    另一种灯丝採用钍钨合金,它只须将灯丝加温至千馀度即可工作,相较之下较省电力。最常使用的应为氧化硷土灯丝,它的作法是在灯丝外,涂上一层厚厚的氧化硷土,看起来接近白灰色的物质,它只需要加温至约700度(看起来约暗红色),即可获得足量的电子,因此工作温度最低、也最节省电力,一般而言只须供应6.3v左右的直流,就可以正常工作。

    直热式真空管当然有它天生的优点,但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阴极容易受到灯丝的温度而改变特性。当灯丝电压变动时,或以交流电供应灯丝时,阴极呈现在不稳定的状态下。因此有人主张直热式真空管应採用直流供电,也有人强调必须以交流供电以免损伤阴极,这种争论过去在音响界早已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笔者无意在此引起话题,反正各方坚持各有道理,只要听起来没问题,管子耐用好听就行了。如果您有研究上的心得,笔者相当乐于接受。
    傍热式真空管的稳定度较高

    为了解决直热式真空管的灯丝问题,真空管设计者决定让灯丝与阴极分家独立,在灯丝的旁边套上一圈金属套筒,让灯丝直接对金属板加热,电子从金属板散发出来,这种加热方式就称为「傍热式真空管」。

    如此,真空管似乎就稳定许多了,由于金属套筒的体积与储热量高高大于传统的灯丝,因此即使灯丝暂时的温度变动,甚至暂时几秒钟的停止加热,金属板的温度变化改变有限,这也就是为什麽某些扩大机关机之后,它还能唱个十几秒钟的主要原因。既然阴极与灯丝独立,阴极板必须由灯丝间接加热,于是灯丝再度改成钨丝材质,以求耐久性,并在钨丝外层涂上一层白磁,一方面绝缘,另一方面也有定型的效果。由于间接加热效果较差,阴极金属板上会涂上钍、钡或其他有利于电子发散的物质。也因此,真空管的金属极板看起来总是灰黑色,不像正常的金属板,也由于製作组装时必须仰赖手工,因此金属板上总会留下许多细小的刮痕,用家购买真空管时不必意外担心。

    直热式真空管与傍热式真空管使用上的差异呢?对于一般使用者而言是不必在乎直热式真空管与傍热式真空管的不同,但对于设计者而言,傍热式真空管由于间接加热的关係,灯丝电流通常较大,而且傍热式的结构必须对阴极金属板加温,因此开机后有一段缓慢的加温期,如果是前级,则必须做好延迟设计,以免开机的脉冲伤了后级。

    依据发展的过程来看,最早的真空管当然是直热式的设计,二极管是首先被发展出来的,二极管的功能犹如现在的二极体,具有整流以及收音机内部检波的功能,二极管经过适当的设计,也可以成为稳压管,作用如现在的济纳二极体(zener diode)。由于真空管的动作原理很简单,因此第一支真空管被成功的製造出来之后,就有许多科学家加入研发的工作。第一支三极管在1907年被一位美国科学家成功製造,从此便开启了无线电时代的来临,告别留声机,进入扩大机时代。

    真空管的工作原理

    现在,我们更进一步来看看最简单的真空管工作原理。整理一下刚刚所述,真空管具有几个极,由最内层到最外层分别为:灯丝,阴极,栅极,屏极。将一支真空管拆开之后,绘于附图之中,从图可知,当点亮灯丝,灯丝温度逐渐升高,虽然是真空状态,但灯丝温度以辐射热的方式传导至阴极金属板上,等到阴极金属板温度达到电子游离的温度时,电子就会从金属板飞奔而出。此时在电子是带负电的,在屏极加上正电压,电子就会受到吸引而朝屏极金属板飞过去,穿过栅极而形成一电子流。刚刚说到栅极犹如一个开关,当栅极不带电时,电子流会稳定的穿过栅极到达屏极,当在栅极上加入正电压,对于电子是吸引作用,可以增强电子流动的速度与动力;反之在栅极上加入负电压,同性相斥的原理电子必须绕道才能到达屏极,若栅极的结构庞大,则电子流有可能全数被阻隔。

    利用栅极可以轻易控制电子流的流量,将输入讯号连接在栅极上,并且加入适当的偏压,并且在屏极串上一个电阻,藉此即可达到讯号放大的目的。真空管也与电晶体一样,具有多种放大组态(事实上,电晶体的放大组态是从真空管延伸过来的应用),结合不同的电子材料如电阻、电感、变压器以及电容等,就可以创造出千变万化的电子产品。别忘了,第一部电脑可是使用真空管製成的,当然,它只能做简单的加减运算。至此,真空管的基本工作原理已经报告完毕,还缺少了什麽?请观察一下真空管的管壁内部,有一块类似水银的薄膜黏附在玻璃壁上,这是延长真空管寿命的设计。除了极少部份低压真空管外(并非指工作电压低,而是指真空管内部存在低压气体),大部分的真空管必须抽真空才能正常工作。真空管的接脚为金属脚,虽然以玻璃封装,但玻璃与金属接脚之间仍然有漏气的机会。玻璃管内的金属蒸镀物(即消气剂),会与气体进行作用,它存在的目的就在于吸收气体,以维持真空管内部的真空度。这一层薄薄的金属物氧化之后,会变成白色,表示真空管已经漏气不行了,所以若打破真空管时,这一层蒸镀物质也会变成白色。因此购买老真空管时,也要注意蒸镀物的情况,像水银一样的为佳,若开始苍白、剥落时,就表示这支真空管已经迈入老年了。

    使用300b真空管的用家一定有一个经验,将扩大机电源打开,室内灯光熄灭,此时300b的灯丝会发出昏黄的光线,同时在真空管的顶端,有时候会出现像极光一样的神秘蓝光。蓝光看起来是绵细的、柔软的,略带一些神秘。它像极光一样,有时会扭曲飘动,似有若无的在真空管内发亮。第一次见到蓝光的人不免对它产生好奇,有人说它无所谓,也有人说它是不正常的现象,基本上蓝光的产生基于几个因素。1.内部有低压气体。2.真空管设计或製造不良。3.屏极电压过高。

    蓝光的主要来源仍然是电子,当屏极的设计包覆不良,无法吸引电子流吸附在屏极金属板上,就会让电子到处流窜,真空管见到的蓝光就是电子在真空管内流窜的结果。蓝光看起来美丽,却有可能产生辐射,不过笔者并不确定是否对人体有伤害。蓝光的出现也与真空管厂牌有极大的关係,大陆管以及苏联管sovtek出现蓝光的机会大于其他,而我自己使用的三部300b扩大机,使用四支大陆管与两支we300b,只有大陆管会发出蓝光,久了也就视为正常了。

    1916年为有线电话用途製作的三极管,它是构造最简单的直热式三极管,一根发亮的灯丝,如栅栏状的栅极介于灯丝与屏极之间,而屏极位于最下方,就是一块金属片。
    品味300b的美声●本刊记者
    发表读后感
    喜欢玩电子管功放的人都对“胆王”300b忘不了。300b的声音在诸多电子管中确有特色,在设计优秀的机器上,300b那种温暖、通透、空灵的声音确实令人难忘。所以,“单端300b”一直是胆机迷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是,300b输出功率小,所以对听音面积以及音箱搭配有一定的要求。
  你也许猜到了,这一期“我的听音室”讲的是一套300b的组合。是的,300b的主人听音面积不大,也没有采用效率极高的号角音箱,但就大多数音乐而言,这套组合还是能够应付,而且温暖华丽的声音吸引了我,这是一种能让人投入音乐中去的声音,好久都让人忘不了。
  郭先生的听音室面积为4m×4?2m,几乎是一个正方形,按理说是很不理想,但作了大量的房间声学处理,所以我在这间屋子里听到的声音还是比较干净的,一般音压下都没有问题。
  让我们先来看看郭先生的器材:  前级:primare 201、air tight atl-10(无源) 后级:

待续........

楼主:
primare 202(一对单声道)、 air tight atm-300。  cd机:primare 204  音箱:wilson benesch a?c?t one  线材:symo
  功放  你也许注意到了,郭先生的功放包括丹麦primare(翩美)和日本air tight两个牌子。primare的200系列全部采用精致的不锈钢机壳,造型典雅而前卫,像一件艺术品。据说这套200系列功放、cd机曾被欧洲的艺术馆收藏,作为工业设计的典范珍藏。这也是primare最昂贵的一套器材了。
  air tight这个日本胆机名牌我就熟悉多了,因为它的中性准确耐用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做过air tight老板三浦笃的专访,更增加了我对air tight产品的信心。
  atm-300是air tight厂方第一部300b后级,采用了最负盛誉的美国西电公司的300b管子,甲类输出每声道8w,具体情况可查看《高保真音响》2000年第6期。
  atl-10是air tight的一台无源前级,具体的情况笔者了解不多,但因为它是无源的,所以对声音的影响很小,我们听到的声音基本上也就是atm-300的声音。atm-300在输入级设有电位器,可让高电平音源直接驱动。接上atl-10后,atm-300的电位器开到0db,音量控制由atl-10来完成。
  cd机  primare 204 cd机外形相当漂亮,更漂亮的是它采用了着名的philips cdm4 pro摇臂式拾音系统。cdm4系统都比较大型、厚重(当然比不上cdm1那么庞大,但比cdm9可是大多了)。pro版的cdm4为专业用,它采用了铸铝制作,大型的玻璃镜头是来自德国高级镜头厂家的特制品,马达也为高精度产品。cdm4 pro被用在philips自家以前的高级产品lhh 500r~lhh900r上面(包括马兰士的高级产品),可见philips对cdm4 pro的重视与信心。事实上,cdm4 pro不仅非常坚固耐用准确,声音表现也相当好。除了飞利浦、马兰士自家使用,其它仅见于mark levison no?31、jadis、primare等顶级产品上。对于primare 204,由于宣传不多,所以我也只知道它使用了cdm4 pro机芯,其它的情况了解不多。但204确实是台好机器。所以尽管这台204丢了遥控,操作很麻烦,但郭先生一直不愿换。  204的顶盖可以遥控开关,cd片压非常重,重到我都怀疑它是否超出了飞利浦的规定。虽然是老机器,但204的声音还是相当不错的,解析力也较高。
  音箱  wilson benesch是英国音箱新贵,走的是高品位的路子,本刊过去也有过介绍。a?c?t one是wilson benesch的成名之作,采用了昂贵的碳纤维制作音箱侧板,面板上也使用了铝板,箱体刚性十分高,能使音染降至最低。a?c?t one采用了scan speak的高级单元,一英寸的丝膜高音和7英寸的涂层纸盆低音(很可能是8545)。scan speak的低音单元都不太容易驱动,但在a?c?t one身上却不太一样,a?c?t one的灵敏度为89db,实际上还是比较容易驱动的,甚至用8w的atm-300也问题不大。
  听音室处理  郭先生的听音室,长宽接近,很不理想。在音箱后面的一面墙上,郭先生用实木块参差不齐地贴了一整面墙,墙的两个边角又用砖砌了一个斜面作cd柜使用。地板是复合木地板,另外还加上了优质的地毯;由于屋子小,为了避免强烈反射,墙壁全部贴上壁毡,并摆放了布艺沙发。在沙发的两侧,又分别摆放了cd架和茶几。虽然屋子小,但在“吸”和“扩”的处理上还是相当讲究。天花板的处理也用心良苦:和后墙类似,天花板上贴满了10cm×10cm的泡沫塑料方块,深深浅浅不一,有效地打散了天花板的声反射,使声音能量分布更均衡。
  听音感受  在郭先生的听音室内,笔者首先听的是一套primare器材推wilson benesch a.c.t one音箱。a.c.t one使用了scan speak的“皱皮盆”低音单元,按照以往的经验,这对音箱是需要较大功率的。在一对primare 202的驱动下,a.c.t one的音色带有华丽的色彩,动态起伏颇大,但声音的饱满程度略逊,弦乐的美感没有想象中的出色,略有些细瘦。
  接下来换上air tight atm-300和atl-10,8w的a类功放驱动atc one是不是太小了点?a.c.t one的标称灵敏度为89db,atm-300上使用的是非凡的西电300b电子管——所以,一开声便让我吃惊的是这8w的音效居然还不错!小提琴的音色美极了,轻松、华丽、甜美而且非常饱满。300b那种人性化、音乐化的音色非常讨人喜欢。空气感非常丰富,录音中丰富的堂音由于得以展现,所以声音倍显鲜活感人。大提琴的琴腔共鸣也很好,形体不会缩水,带有鼻音似的芬芳音色胜过了primare。
  歌剧也非常好听,人声再现十分美妙。wilson benesch的音色较为华丽优美,是有些个性的东西,算不上监听音色;air tight的机器过去也有所接触,留给我的印象一是耐用可靠,二是声音较为中性;而像atm-300这么音乐性好的air tight产品更是加强了我对该品牌的好感。
  8w的功率在郭先生的小屋里听许多音乐都能过关,并没有明显的功率不足。atm-300是一台带有电平控制的后级,可以直接连接cd机,但郭先生还是给它配了一台无源的atl-10前级。郭先生还收集了几张美国的直刻cd碟,音场层次非常好,声音自然,颇有几分lp的味道。
  a.c.t one的声音此时显得华丽美妙轻松,非常甜美可人,音色细腻,空气感丰富,根本不象落地箱在开声。如果它的高频再飘逸空灵些,这种声音甚至会让人想起sonus faber的guarneri homage(小名琴)音箱。但是,在低频气势上,a.c.t one无疑更有说服力。
  在播james levin的那张dg的“春之祭”时,atm-300显出了一些吃力,a.c.t one作为家用中型落地箱的优势得不到尽情发挥。同样,重播一些钢琴录音时,atm-300的瞬态和力度还是不及primare。
  这套系统最令人难忘的是它美妙的弦乐与人声。作为曾做过乐团小提琴手的郭先生来说,有这两点已经非常满意了!更何况它丰富的空气感和音乐性也是相当突出的,作为小屋内的音响系统,这套300b的美声系统笔者也很喜爱。

.............完.............

网友A:
吹文: 300B在30年化末到70年化法国流行期间的40多年, 沦为稳压管, 而2A3, 211, 845却流行不止? 问题是那40年间的都是傻子?

300B不比2A3好, 不比845大功率, 不比6080低屏阻, 甚至6P3P以单管自回输25%都比它好, 忘了此管吧!

网友:
好长的帖子,半截看不下去了

网友:
主观臆断的成分居多,建议上点干货

网友:
这年代在强调某一管子好听可能行不通了。哪年代音源和现代音源不同,设计电路理念也随变化。单个管子的电路应用也发生了变化。经典电路用现代数字音源可能要打折。个人观点。

网友:
这么长的帖子. 没耐心看下去. 估计看完后就被"洗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文: 300B在30年化末到70年化法国流行期间的40多年, 沦为稳压管, 而2A3, 211, 845却流行不止? 问题是那40年 ...

才子妹,虽然300B=150个2B,你也不能说得这么直白。当心它们去香港找你算账

网友:
照着楼主的说法凡是玩胆机就必须玩300B其他管子就没有存在的任何意义了

网友:
谁发神经会用推挽功率15W的电压调整管做电影扩音机?你当老美是傻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