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钟都用上锂电了

楼主(2015-10-20):
今天晚上回家发现挂钟停了,拿下一看估计电池没电了,咬两口还是不行,又不想出去买怎么办呢,想到家里还有手机旧电池想办法利用一下。
电池蛮电压4.2v,用两个夹子夹住电池两极,串上两个同阻值电阻分压,挂钟电压大概2.1v
完活,挂钟有走起来了,就是那两个电阻也消耗能量,电池不知道能撑多久,坛友们有更好的降压方法没?

网友:
连5号电池都要省,省还有更省,还要咬!
顶啊!

网友:
有必要这么改吗,我的表要用好长时间才换电池

网友:
这个电池用咬不知道什么原理,小时候我也咬过,好像有点效果

网友A:
我那个钟…外接的1号电池…快2年了…
现在都还杠杠的

网友B:
这个省就没有意义了.一个最普通干电池就可使钟走上一二年.拿上拿下充电烦不烦呀.省5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钟…外接的1号电池…快2年了…
现在都还杠杠的

太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钟…外接的1号电池…快2年了…
现在都还杠杠的

也是个高手

网友:
对石英钟而言,质量好的碱性电池是最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省就没有意义了.一个最普通干电池就可使钟走上一二年.拿上拿下充电烦不烦呀.省5毛?

这个是制作的乐趣,用HT的1.5v稳压或者搭个分立件的低功耗稳压加块弱光型太阳能电池就不用管了。

网友:
用个npn三极管,集电极接电池正极,发射极接电钟正极,电位器中间脚接三极管基极,电位器一脚串个4.7k电阻接电池正极,一脚接电池负极

网友:
以前我用手机电池改过手电筒

网友:
用牙咬,这也太省了吧,拿下来充电还不够麻烦的,2个鳄鱼夹都值1节电池了

网友:
diy只要觉得有乐趣就好啊!乐在其中

网友:
锂充电电池,自放电大用于钟表耗电到头来还是经常充电,最好选用南孚碱性电池或者一次性锂电,一次性锂电优势是容量大自放电低可达十年不需要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