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华三s1016交换机 加装poe供电

楼主(2015-10-20):
今天闲下来,看着手里和华三,看能否加装poe供电,以后,网络摄像机是否就可以由交换机直接供电呢?以前,用的ap是poe供电的,让雷公给祸害了,功放是好的,索性,拆了个水星的无线路由主板换上,改装过一次路由器主板为poe供电,积累了一点经验,查资料。。。
标准的五类网线有四对双绞线,但是在10MBASE-T和100MBASE-T中只用到其中的两对。IEEE802.3af允许两种用法,应用空闲脚供电时,4、5脚连接为正极,7、8脚连接为负极。
先看看这次的主力
拆机
确定华三的4578脚,电阻全部拆下,1-4口未动,不准备加装poe,5-16口加装poe,所以1-4口的没有拆,只拆了5-16口的
看看拆下的小电阻
焊接电线,收艺较差,不许笑奥。。
焊接完毕,测试
测试ok了,上网功能正常,电源输入12v,poe输出,看万用表,12v,正常!电源电压显示不准,万用表精度还不错
热熔胶进行固定
安装到底板,继续测试,ok!
安装外壳,回复原装,继续测试,ok,一切正常!
上壳写上,以免日后忘记,其实,这是个好习惯,好脑子,比不上个烂笔头,字写的一般,大伙将就看吧
完活!收工!谢谢大伙耐心的看到这里!
折腾无罪,折腾有理,折腾光荣!

网友:
这个折腾值得顶上一顶.

网友A:
我只改一双线7和8也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改一双线7和8也可以正常使用

有2对,4根双绞线,怎么接都可以,反正这个是硬接,只要自己记得极性就可以!不过,最好还是45正,78负,估计跟传输的会有什么关系!

网友(2017-06-23):
不是说1236是走数据吗?
45-78走POE吗?

网友:
技术贴,必须支持,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M。。。。。。。。。。。。。。。。。。。。。。。。。。。。?

楼主(2017-08-19):
引用 网友A:
我只改一双线7和8也可以正常使用

反正剩余两队4根线,再接都行,自己弄不差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