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TCL 42寸液晶电视维修经验 花钱学不到的

楼主(2015-10-20):
今天修了一台42寸TCL液晶 型号记不清了 。
故障现象 :开机10分钟屏幕出现杂波噪点,有时还有横竖干扰带。
故障分析,根据经验一般这种情况是电容滤波不好,打开机器,先检查一下电源板,看有没有电容鼓包,发现电源板没有电容鼓包,基本排除电源板,在看主板,一般主板电容坏,直观是看不到的。
下面教大家如何维修,既然开机10分钟才出现故障,那就说明是哪一个件热稳定不好,先用热风枪把温度调到200度左右,注意不要调太高温度,避免吧主板烤坏,对着主板每一个三端稳压加热,并测量电压看是否下降,哪一个电压下降说明哪一个热稳定不好,当吹到1.8V主芯片供电三端稳压时,电压从1.79v开始下降,并且屏幕噪点开始增多,这就找到故障所在了,这时候一般会认为是三端稳压性能不好,其实不是 ,这是三端稳压输出1.8V的滤波电容性能不好导致的,这个电容很小,100UF 16V
然后把电容拆掉,量了一下89UF,一般性能不好是量不出来了,除非你把它加热后再量,然后找一个同型号的换上,开机试机。10分钟后没有出现故障,然后在用热风枪加热,发现电压没有下降,说明故障排除,通过1小时的试机 ,没有出现故障。

这种故障我已经遇到不止一台了,积累了经验 ,这种经验是学不到的,只有自己慢慢积累,记得第一次遇到这种故障时整整修了3天,现在20分钟解决。

免费送给大家参考!!!

网友:
从实践中来.再指导实践.谢楼主.

网友A:
你这方法和经验对其他品牌的液晶电视电路也有用吗?

网友:
学习了,相信会有用的上的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方法和经验对其他品牌的液晶电视电路也有用吗?

任何电视 和电路板都能用的

网友:
呵呵,这个办法比我用烙铁加热好

网友:
一般是靠近发热量大器件附近的电容会出现这种事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加分加精鼓励@!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经验真的很重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分享,经验就是大道。。

网友:
好!就是应该多一点这样的经验!都是维修中的捷径啊!

网友B:
从100UF降到89UF已经要引起注意了。在误差的10%了。

我的搞法是用示波器看电源纹波,纹波过大,说明电容质量堪忧。

维修后记得加上一个104电容,稳定性增强。

网友:
经验很重要,谢谢分享

网友:
好经验。我以前曾用这个方法修老彩电开机正常,一段时间后黑屏的毛病。

网友:
100uf降至89uf在1.8V的电路里不会引起那么大的故障反应,在这里认为容量下降只不过是表面原因的解释,最根本的是电容ESR值变了过大了。有一些单片电路的收音机功率输出采用OTL形式,音量明显变小,但输出电容容量正常,换新电容后音量恢复如初,就是原电容ESR值变大的原因,这时就等于电容又串入了一个无形电阻,而不是纯电容了。

网友:
好的经验要让大家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100UF降到89UF已经要引起注意了。在误差的10%了。

我的搞法是用示波器看电源纹波,纹波过大,说明电容 ...

这也是一条好经验!而且很直观!判断准确!

网友:
这种故障经常见!

网友C:
   热风枪200度这个搞,掌握不好容易出大问题

网友:
毛主席 说过。。实践出真知啊。。赞一个 。

网友:
看来有个ESR表很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热风枪200度这个搞,掌握不好容易出大问题

  200度的温度不算高,在查找热稳定性不好的元件时不会长时间对准某个元件长时间吹的。我用热风枪查找进水手机漏电元件(有的漏电不足10mA,无明显发热)时也是用热风枪烤,不过监测的是电流或者电阻值。
  我的VC9807A+数字万用表耗电达到11mA,也是用热风枪烤4011集成块找到故障点的,在仪表工具那里发过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00度的温度不算高,在查找热稳定性不好的元件时不会长时间对准某个元件长时间吹的。我用热风枪查找进水 ...

求贴子链接!是不是原来监测到漏电流11ma,吹一吹之后更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求贴子链接!是不是原来监测到漏电流11ma,吹一吹之后更大了?

  是吹一吹电流恢复正常的5mA了,但病根应是4011及其周围贴片元件下面夹有杂质导致漏电,换新的4011故障未根除,将周围几个零件拆下,擦天那水后焊上,直到现在一般应用时电流都是5mA左右,电池电压在7.0V左右低压告警。原贴: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6504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吹一吹电流恢复正常的5mA了,但病根应是4011及其周围贴片元件下面夹有杂质导致漏电,换新的4011故障未 ...

可能是温度上升,液态漏电物质挥发掉了,看来加热是对付疑难杂症的好方法!

网友:
这个办法比我用烙铁加热好

网友:
感谢分享,我还遇到过LED吸顶灯干扰的。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一招。

网友:
是靠近发热量大器件附近的电容吧,经常高温。

网友:
请问这个三端稳压器型号是怎样写的,

网友(2015-11-22):
感谢分享!字数统计

网友:
学习楼主经验,我也修好一台,不过不是电容问题,而是稳压管坏,一样的毛病,

网友:
学习了,相信会用的上的

网友:
楼主厉害,加热大发

网友:
谢啦谢啦,有用

网友:
好经验,值得拥有!

网友:
N年前用加热局部器件修理过热稳定不良的收录机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哎,国产的质量不过关啊!就是不知道换个电容收费多少

网友:
从实践中来.再指导实践.谢楼主分亨.

网友:
这种经验一般不会传给别人,感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这种方法应该可以应用在好多电器上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经验可以让人少走弯路

网友:
感谢楼的无私分享

网友(2016-09-26):
就是俗称的升降温检测法,电容的容量和外观看不出问题,加温可以快速查找故障元器件的位置,节约时间。有一种用数字表交流电压挡快速判断故障电容的方法,不知楼主知道吗?

网友:
如果并接个电容来判断可以吗,

网友:
真是不错的经验。。。。。。。。。。。。。。。

网友:
又学了个经验

网友:
1点几伏的 电压用耐压16V的 电容?

网友:
太棒了,这的少绕多少湾啊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我觉得是不可能,我多年经验,电解电容问题,一般是冷机不正常,热机正常,只有集成块和晶体管不稳定才会出现热机不正常现象,有许多机子开关电源冬天不易起机,拿下电解测量又是好的,放凉后测量容量减小,所以加热法测不出电解好坏的

网友:
实践经验总结,谢谢分享

网友:
反之有冷却法:给怀凝热稳定性不好的元件,出现故障时,用酒精绵球给元件冷却,看故障是否现象是否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