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夏普GF800与夏普GF900有何差别

楼主(2015-10-21):
如标题的问题,近来到手一台900从外形看与800相近,不知道它们之间各有什特点,在此希望通过玩家、高手解疑!!谢谢!!

网友:
只玩过800,没玩过900,800国内组装的、山寨的、还有原装的都玩过,感觉一般。

网友:
也是只玩过800,没玩过900,看起来900款式新些,功率大些,800比700差许多,不知900会不会更差。

网友:
800玩过,但没玩过900

网友:
俺有一台就是900,日本原产

网友:
   应该上些图看看

网友:
GF-800,888,900都用过,听说这机器是小日本专供给亚州生产的,市场占有量很大,80-90年代单位出国去伊拉克,巴林的同志代回的收录机大部分都是夏普800,575 777很少,800,888,900本人感觉除了功率大点 音质一般,走带机芯质量差,飞轮很薄,结构和用料比不上夏普700,575,777 的走带机芯,
3台状态正常的700  575 800 收录机,比较下就知道哪个型号声音好了,

网友A:
800和888一模一样,一个是一体机,一个是分箱式的,外形和内部都一样,900不知道,估计内部都差不多,销往不同地区的同一个机器有几种不同的版本,型号改变了内部差不多,实际上还是700效果要好,当年的国产机就是以它作为参考样机的!

网友(2016-01-31):
外观大小尺寸上一模一样,电路上和800比只是在功放输出上多加了个2200uF电容以及增加了机芯电机用12V的稳压电路(800的机芯电机是直接用15V的),可通过图纸对比就能找出这二点的不同。

网友:
800是50W。888/900是75W。二者比较过,888/900的功率大,比800强

网友:
夏普800,50W,夏普888/900,都是75W。夏普888/900这二款区别是888全部是由国内组装,900有日本原装,也有国内组装。

夏普800

夏普800

夏普888

夏普888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0和888一模一样,一个是一体机,一个是分箱式的,外形和内部都一样,900不知道,估计内部都差不多,销往不 ...

900就是针对中国市场推出的,收录机面板画画这事可不是国人的专利,小日本也挺能跟风。
         800有一台购于本坛内,实际使用效果,除了输出功率大之外,音质还撵不上我那个海鸥L-311;录音效果可以,毕竟交流偏磁交流抹音的,听有人说后期的900有用直流偏磁的,简直就是糊弄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0和888一模一样,一个是一体机,一个是分箱式的,外形和内部都一样,900不知道,估计内部都差不多,销往不 ...

你可能记错了,全部都是分体机,

网友:
我的800机感觉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