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才发现混频器就是个限制版的乘法器

楼主(2015-10-21):
        读职高的时候学的家电维修,一直以为收音机的混频是做加法和减法,认为检波就是把让中频调幅波半边通过,然后滤波保留上半部分或者下半部分的波形就OK了,就好像整流一样,最近仔细看高频电子线路,发现自己以前的认识全错了,终于有点弄明白咋回事了。自己需要重新认识的东西太多了,惭愧的紧。

       最近恶补高频电子线路,搜前辈们的帖子,其中关于混频、检波的讨论很激烈。看了很多文章,又去拔了拔大学教材关于调制和混频的数学计算,算是表面上看弄懂了一些。记录下,也让大家看看指点指点。

       1、混频:
        混频器主要作用是使两个信号相乘,有3个端口。1端口输入基带信号fs,这种信号是宽频信号,有一定的带宽且携带基带信号(音频信号)。2端口输入本振点频信号f0,不能输入宽频信号,且输入频率必须是基带信号频率的两倍以上。3端口输出混频后的各种信号分离。输出信号主要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上边频的信号,在频域上表示为fs+f0,另一部分为镜像信号,频域表示式为fs-f0。
       2、乘法器
        乘法器有两个输入端口,这两个端口都能输入宽频信号,且这两个端口的线性度很高,输入的信号不会因为器件的局限造成相位及频率上的失真。所以输出的组合干扰信号较少。

       上传一个我找到的PPT,关于调制,解调,检波,我觉得写的挺详细的:

网友A:
学而实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而实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呵呵,好久没摸数学了,发现要重头学三角函数、高等数学、和函数了。忘记完了。

网友:
这些都是应该要掌握的基础知识,知其然才能知其所以然!

网友B:
傅立叶级数,和差化积,积化和差。

这些东西多年不用,都还给老师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傅立叶级数,和差化积,积化和差。

这些东西多年不用,都还给老师了,嘿嘿。

看高频电路设计,这些知识必不可少啊。很奇怪,仿真的时候为什么看不到这些其他频率分量?

网友C:
文件下载以后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件下载以后打不开,

论坛限制无法上传单个文件,需要下载所有压缩包,然后按我上面的文件名改名,用压缩软件解压缩就合并成一个文件了。

网友D:
楼主对理论的攻读非常可贵,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是很大的缺憾。不过楼主对乘法器和混频的理解可能还有待完善。你的标题和你的论点不够严谨,可能更合适的说法应该是‘混频器可以是(可以使用)乘法器’。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混频器都是乘法器,或者说:不是仅仅乘法器可以做混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对理论的攻读非常可贵,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是很大的缺憾。不过楼主对乘法器和混频的理解可能还有待完善 ...

您说的是叠加型的混频器吧,利用混频器件的非线性,得到混合频率的2此谐波,二次谐波中含有和的乘积相,通过选频电路选出所要的频率。

网友E:
如果我没记错,混频器是先有实践才有理论的吧。只要是两个信号在非线性器件上叠加,不管是乘除法型或指对数型的非线性,或多或少都能从输出中滤出差频成分来,至于理想效率的混频器,即只出差频而没有其它频率成分的混频器,好像没实现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我没记错,混频器是先有实践才有理论的吧。只要是两个信号在非线性器件上叠加,不管是乘除法型或指对数 ...

是,都是为了得到那个小尾巴。

话说,这几天看检波,各种各样的检波。。。好复杂,都是三角函数,看的头晕。

网友(2016-08-30):
我就是看到各种各样的三角函数后开始放弃学习电路的, 真的看不懂, 还要想象出来, 天啊, 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