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搜到一个非常简单的FM收音机,高人分析下是直放还是外差?

楼主(2015-10-22):
感觉挺简单的。谁有兴趣可以试试。

电容是FM调频收音机用可变电容,如223F 双联电容是5-25pF
电感是1.2mm漆包线在直径0.5cm的圆珠笔芯上绕4T.

原文地址:
http://electronics-diy.com/electronic_schematic.php?id=839

谁有兴趣分析下原理?
这个是直放还是锁相同步?

补充内容 (2015-10-23 09:03):
23#有改进版的电路图和视频效果。

网友A:
看不懂英文,但电路图倒是很简单!可以搭一个看看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英文,但电路图倒是很简单!可以搭一个看看能不能用。

我把制作的关键部分翻译了下,我手里没有高频管子,这两天再买。楼上有条件可以试试。

感觉和本坛以前发的那个锁相的机子差不多的原理。

网友:
的确好简单,现在没有做收音机的冲动了

网友B:
稍微把电路变形一下就是那种简单的调频无线话筒的振荡电路,真的能解调调频信号吗?

网友C:
像是超再生,关键在R1不懂,下面有请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稍微把电路变形一下就是那种简单的调频无线话筒的振荡电路,真的能解调调频信号吗?

超再生本身就是一个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是超再生,关键在R1不懂,下面有请高手

不是超再生,没有自熄电路,没有再生回路

网友:
怎么越看越像多谐振荡器

网友C:
小型调频收音机

也许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和最小的调频接收机可以接收调频电台本地可用。 它的简单的设计使它适合一个口袋大小的调频接收机。 手机接收机的输出驱动器。 电路的工作从一个小4.5伏特电池或两个3.6伏特锂纽扣电池。

调频接收机部分有两个射频晶体管T1和T2检测调频信号。 线圈L1和微调电容器形式调整储能电路调整接收机以最好的调频电台,并有很强的信号。 信号通过C2电容耦合。 10 k预设虚拟控制量的输入放大器。 IC1微观权力音频放大器,4.5至12伏直流。 放大的声音可以通过低阻抗头听到电话或小聚酯薄膜扬声器。

线圈是调频调谐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由18 SWG搪瓷铜线。 风力4打开一个圆珠笔内径0.5厘米。 删除提示的漆包线和PCB焊接紧密。 微调和线圈应密切焊接。 必要时调整间距的绕线站明显。 装配所有接收机组件尽可能获得更好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型调频收音机

是 的,作者没有说明工作原理。另外按楼主的参数,我计算了下,貌似也不是同步电路,感觉像直接差频电路。

网友D:
外差机,交由LM386输入,类似比例鉴频,只部分本地强台,闲dan teng 可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差机,交由LM386输入,类似比例鉴频,只部分本地强台,闲dan teng 可以玩玩.

如何比例鉴频?能不能说下原理?
外差机不好么?

网友:
应该是超再生电路,R1的阻值应该是要点,调整R1使两个三极管组成简易多谐振荡器发生没有外扰就不能维持的不稳定振荡。从天线引入的信号就能触发多谐振荡器间歇振荡,R1上的压降也就是检出的音频信号。

网友E:
我做过这个,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过这个,效果不好。

您这个也是再生还是外差?

网友E:
都是超再生。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超再生。

是收台少?信号差?选择性差?干扰严重?最近对调频感兴趣,调幅的城市干扰太厉害。

网友E:
是选择性差,干扰严重。简易调频的干扰更严重。也许是我的制作水平低,你做一下看是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选择性差,干扰严重。简易调频的干扰更严重。也许是我的制作水平低,你做一下看是什么效果?

我刚买了高频管子,在路上,这几天有机会就试试。

网友F:
我觉得不可能工作,CB没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不可能工作,CB没压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3RExWNuqRI

貌似工作的还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3RExWNuqRI

貌似工作的还挺不错的。

看到2个改进版的电路:

网友G:
上面第一个图的高放级弄得太复杂了,简化一下,用最简单9018不调谐高放也应该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面第一个图的高放级弄得太复杂了,简化一下,用最简单9018不调谐高放也应该行的

不要高放,就和一楼的那个原理图几乎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高放,就和一楼的那个原理图几乎一模一样。

它还加了一级射极跟随器,减少低放对超再生部分的影响,这个可以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何比例鉴频?能不能说下原理?
外差机不好么?

两二极管接1.5米线也行,有很多人试过。非线性器件放大理论及比例鉴频原理自行温习  说多了部分强迫症老鸟总是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二极管接1.5米线也行,有很多人试过。非线性器件放大理论及比例鉴频原理自行温习  说多了部分强迫症老 ...

但是这个电路貌似没有再生,看过他的视频,没有再生的噪音。那个双管振荡,,,调整不到间歇振荡。

网友:
亮点22K是两管偏置,谐振频率与输入频率再送到T2进行放大。既然你出过此贴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73399-1-1.html 完全可用重温后的知识否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电路貌似没有再生,看过他的视频,没有再生的噪音。那个双管振荡,,,调整不到间歇振荡。

换歉我对再生机不感冒,觉得没什么搞头。原1楼图输入信号大小是被动,灵敏度自然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