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钢片做833牛,请各路大师提下意见

楼主(2015-10-22):
在之前攒机曾用过两对,装了807(3.5K/8/4,EI96叠厚60单端)、和813(10K/8/4,EI114叠厚70单端),两台机子自己感觉还不错,但业余条件下无法对此钢片做技术测试,现在想血本再攒台833(TM-90)单端然后洗手退烧,但遍找不到好的牛片,因而想继续沿用此牌子做输出牛,请各路大师帮看看,用此片做833单端牛能用吗。
833(TM-90)牛策划:阻抗 10K/8/4 单端,用EI133(Z9/0.23片)叠厚70(或80),预输出100W

进口日本川崎EI133/0.23 取向硅钢片(Z9)品牌号:23JGH095

网友:
要玩大胆了啊

网友A:
感觉这片还是挺不错的,取向都做了标记,还是比较规矩的东西,如果能够找到镍基非晶态C型铁心应该比较好。一直想玩个大胆,高电压有点怕怕的,没敢动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片还是挺不错的,取向都做了标记,还是比较规矩的东西,如果能够找到镍基非晶态C型铁心应该比较好。一 ...

麻烦指点那里看取向谢谢

网友:
手头上有朋友帮忙绕的一对6P14推挽的牛,也是Z9的0.23的片子绕的,感觉挺不错的!

网友C:
用Z9【133硅钢片】制作一对输出硅钢片就要800元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指点那里看取向谢谢

用肉眼看出取向,在一般加工较粗糙的片子上到是能看出,我安装过这种片子肉眼是无法分辨片子取向的,其实有取向片判断取向安装也非常简单,拿一块片子,用手在边缘轻轻刮动一下,就可以感觉到片子被冲床冲压的方向,所有片子沿着被冲压的方向(E片、I片)一致性装片即可。

网友D:
833,90这两个怪物我都玩过,还有80更好玩远比833好得多更好玩的是2F也在制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Z9【133硅钢片】制作一对输出硅钢片就要800元左右吧?

50元/每Kg,每10mm重量EI133片=0.85Kg,每只牛叠厚80mm=6.8Kg,两只=13.6KgX50元=680元(这里面还不包含运费, 是纯材料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833,90这两个怪物我都玩过,还有80更好玩远比833好得多更好玩的是2F也在制作中。。。。。

火星大师,你说的80是FU80吗?

TM-2F正常情况下能出多少W不失真输出?

当初考虑也想上2F的,只是想到2F灯丝电流达到18A是90的两倍多就后怕了。火星老师,2F灯丝你是用电牛供电还是开关电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火星大师,你说的80是FU80吗?

TM-2F正常情况下能出多少W不失真输出?

FU80更好玩,2F看看我的帖子便知,使用2级电源启动毫无冲击,2KV供电超线性可以输出220W的功率也是我的终极作品了,现在一起开工5对,其中3对是国外订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80更好玩,2F看看我的帖子便知,使用2级电源启动毫无冲击,2KV供电超线性可以输出220W的功率也是我的终 ...

高手大师,佩服,佩服之至。

火星大师,2F跟90一样好推动吗,另外2F需要增加强制风冷吗?

网友E:
火星大师,833灯丝用交流还是直流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大师,佩服,佩服之至。

火星大师,2F跟90一样好推动吗,另外2F需要增加强制风冷吗?

推动和90不一样,栅压比90深得多建议牛推,2F用于音频不需要风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火星大师,833灯丝用交流还是直流供电。

交直流均可,直流噪声更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