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故障

楼主(2015-10-24):
家里的笔记本适配电源输出电压为0伏,强拆打开,100u/450v电解头部鼓包,换上一个通电仍

然无输出,测量电容两端电压高达460伏,而且摸电容有点温热。拔掉220伏电源,适配器输出空载

,监测电容放电,当电容电压降到350伏时,适配器突然输出就正常了,为+19伏。电容上电压继续

下降,当降到160伏以下后,输出19伏也开始下降一直到零。
   把220伏电用调压器调到160伏,适配器输出接上合适负载后插电。这时,输出19伏很正常,负

载电流3安,100微法电容端电压280伏。   觉得原来不工作应该是电压太高引起保护了。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460伏高压是怎么来的??300伏升到了460伏??
   这整流电路还比较特别,有两路整流,而且都进到变压器去了。原理草图是实物描绘下来的,

与电源无关的部分没有画。有没有哪位碰到这种故障的?

网友A:
我看了你画的图,不可能到460v的,你测量的表准确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你画的图,不可能到460v的,你测量的表准确不准确

我报的数字还缩水了,电网电压233,电容上的电压485,表有好几块呢,天天在用。
补充图上缺失元件:

网友B:
从电路图上看,这个电源不可能带pfc电路啊!你电路图没画错么?如果表没问题的话应该是带pfc电路的,再就是反峰吸收电路查查看看!

楼主:
图不会错,单面板简单,反峰电路两个二极管好的,电阻好的,电容没有拆下来检查。我现在笔记本用24v14.6a的开关电源代替用,电压跳到19v。

网友C:
重点查反馈绕组及其输出电压,楼主注意安全,最好使用隔离牛,,,

网友D:
感觉像倍压整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像倍压整流了。

是的,基本上就差不多是倍压整流那样,并不是虚高,戴上额定负载还是倍压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点查反馈绕组及其输出电压,楼主注意安全,最好使用隔离牛,,,

呵呵,是的,我用了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路图上看,这个电源不可能带pfc电路啊!你电路图没画错么?如果表没问题的话应该是带pfc电路的,再就是 ...

图不会错,单面板简单,反峰电路两个二极管好的,电阻好的,草图上的c3电容没有拆下来检查。我现在笔记本用24v14.6a的开关电源代替用,电压调到19v。

网友E:
标题

去掉整流桥的四个二极管试下,只用全波整流。应该还有个可控硅控制整流桥的工作状态(工作在桥式还是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掉整流桥的四个二极管试下,只用全波整流。应该还有个可控硅控制整流桥的工作状态(工作在桥式还是倍压) ...

没有可控硅的,这板上整流部分的元件及线条都很粗,用白胶封闭看不见的地方都抠干净才画出这草图。去掉整流桥后,其实那两个看上去像全波整流二极管不能形成整流回路,应该得不到300v工作电压。

网友:
整流二极管有短路,倍压了 还没有倍完全 存在软击穿,倍完全,你的电容直接放炮了

BTW:那些薄膜电容也是怀疑对象哦

网友F:
技术贴,坐下来等诊断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技术贴,坐下来等诊断结果。

慢慢来,总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这个适配器看来与一般的适配器不同(价格就要贵很多),感觉即使折腾正常后,空载也是没有电压输出的,即处于休眠状态,只有带上合适负载才工作。

网友G(2016-10-12):
你这个问题,跟我之前帮朋友修的一个华硕笔记本电源一样的问题,型号都是一样的,当时我输入220VAC时,整流后电容两端电压竟然达到了500V,当时下一跳,都怀疑表是不是坏了,结果换了个表再测试,还是一样;最终发现是整流旁那个薄膜电容坏了,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2016-12-20):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问题,跟我之前帮朋友修的一个华硕笔记本电源一样的问题,型号都是一样的,当时我输入220VAC时,整流 ...

大神您好,我的华硕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和楼主的故障如出一辙,只是我的电容没有鼓包,100uf电容电压460V以上,输出电压0v,只有拔了电源等几秒钟才有19v电压输出。请问您是换了那两个0.47uf/450V的薄膜电容吗,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
请问楼主你这个修好了吗,期待中。。。

网友(2017-05-08):
这是一种台达的PFC校正电路,数码之家有相关帖子

网友:
,坐下来等诊断结果

网友:
师傅找到问题了吗?有一个电源开机正常带小负载后很块自动保护无输出。

网友:
暂时不要改装了一个电源。

网友:
谢谢13 16楼主,22OV整流回路474n变成344n91n,用1uF代换电源启动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