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侧视

楼主(2015-10-25):
     这个制作大约是在两年多前制作好的,主要通过装在右视镜下方的摄像头,看到右前轮附近的盲区位。起初做这个制作的原因是每天早上出小区时,由于小区路上停满了车,路太窄了,会车时都要非常靠近花坛才能勉强通过,为免擦到,于是就加了这么一个制作,后来发现还是相当好用的。然后上段时间又对这个制作进行了一点小改进,于是就一并发上来让大伙参考参考。本文也曾发表在汽车之家。

正文:

    先要从网上买来摄像头,买时人家会问你是看前还是看后的,不要搞错,要不买回来装上后会发现方向错了的。然后我选择的是一款叫宝马线的连线,线径非常细小,可以顺利装到后视镜上。

    倒后镜拆下来,我的镜片没有勇气拆下来,反倒是镜的装饰板比较好拆,把倒后镜打到尽头就见到有内扣了,几下就能把外饰板拆下来了,如下图。过线主要是通过红圈中的转轴,由于空间太小了,所以线径一定要尽量细。

   然后打孔定位,尽量偏外一点。那四个白色的是我自己加的照地灯,如果大伙有兴趣,以后有空再开贴说说。

   装好摄像头,这时不用急着调位置。

  过门线比较困难,最后我也没有办法把线从原车的门线上走出去,直接是拉起了门的密封条,从密封条上直接拉进车内,起初还担心这样做线会很易断,但经过了两年多的使用,至今良好。

  装车上的效果,不认真看是看不出的。

  上段时间的改进:  原本的控制侧视开关在调节后视镜方向的组合开关上(图中红色的按钮),使用中有时觉得麻烦,因为开启要移动身体,后来就干脆买了个小型橡胶按钮开关,粘到大灯控制杆上,这样每次要打开侧视时,就不用再移动身体了。

    在外布线不太美观,如果线用黑色的线可能好看一点,但一时找不到。还好实际上开车时看不到这里,不会影响心情。现在侧视的控帽是短按一下开关,侧视打开15秒然后关闭,长按(超过1秒)侧永远打开侧视。在侧视打开的情况下,任何时间只要再按一下开关,那就会关闭侧视。至于实现方法,是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而已,刚好以前做的挂倒档后视镜下翻的单片机还有两个IO口资源剩下来,这时刚好用上了。

网友:
知识就是生产力啊,这个对于不会单片机的来说,直接按个开关也可以了。侧视非常的方便的,实际应用中会车和过墩子还有进小巷子都好用

网友A:
原车门过线很容易穿, 要找到诀窍, 先把连接车门的橡胶软管两头和车身车门分离,其实就是一个塑料扣 用一字螺丝刀撬一下就出来了,这样 就可以很容易的穿过软管  拉到线后,预留一定活动幅度后把软管两头套回原安装位就OK了!

不错 的帖子加分加亮鼓励!

网友:
侧视改的不错!!!支持自己DIY的车友!!!!

网友:
非常实用的功能,羡慕!

网友:
自己动手,省钱。改装店我问过,好几千,改个3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车门过线很容易穿, 要找到诀窍, 先把连接车门的橡胶软管两头和车身车门分离,其实就是一个塑料扣 用一字 ...

谢谢鼓励!!我这车这个过门线的设计有点特别,就是门线这一段是一个独立的线束来的,一头一尾是一个插座。估计设计时是考虑门线经常开关可能会出现折断现像,于是就设计成了可单独更换的形式了。

网友B:
摄像头应该是看前还是看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应该是看前还是看后的?

如果你是装后视镜底看车头的盲区位,那就买看前的,如果是看右侧车尾的,那就要买看后的。

网友:
还是重在动手,网上现在个各种套件可供选择,经验欠缺咱用科技去弥补,呵呵

网友:
看过把门板拆下就能从门线束过线了。一直想装,苦于门板难拆

网友:
有反光镜,你装个摄像头有什么用啊,费这么大劲,还不如买个小球镜,贴上去就完了

网友:
楼上的看贴不仔细,楼主是装右后视镜上看右前轮的, 不是看后面!

网友:
我不舍得这么开肠破肚的弄

网友:
非常实用的功能

网友(2016-01-19):
我想整个4路监控,360度显示

网友(2016-03-05):
有些费劲。……

网友(2024-12-01):
支持自己DIY的车友!

网友:
不完善,看的不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