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功率稳压电源如何改成恒流输出电源

楼主(2015-10-26):
求大功率稳压电源如何改成恒流输出电源     150W12V-24V输出

网友:
看下电源控制芯片,用TL494或者7500的容易改。
论坛上很多,可搜索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拆开看看 电源控制芯片是啥的??

网友:
横孚电源不错。
不好改。如果需要恒流,可以找LED专用驱动电源,那种就是恒流输出+可调的,直接短路都不怕

网友:
如果是TL494或者7500的,把13,14脚到15脚的电阻挑起来,加上一个电位器就可以调节电流

网友:
找恒流IC较好,但150W不算小,一般LED恒流IC很难做到

网友(2016-09-17):
好,收藏楼上的教程

网友:
这种的很简单,一说大功率以为上千瓦那种通信电源呢

网友:
楼主你这电源太小了,换个电源模块改比较好,个人推荐艾默生系列,台达或中兴

网友:
TL494的改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