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芯断了

楼主(2015-10-27):
我的白光芯测量阻值无限大,死马当活马医,把后头的白色塑料起开,露出2根金属丝,万用表测量不通活动2根金属丝,发现其中1根可以抽出一段,另一根不动。然后就用钳子把那根活动的抽出来了,在把抽出来的金属丝在白光芯外面比较了下(想找出是在哪儿断的)就在白光芯壳上开了孔。
里面露出更细的一小截金属丝,万用表测量更细的金属丝和另外一极有8欧姆的阻值,然后把抽出来的金属丝插回去和更细的金属丝用点焊机点接。加电复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不错啊

死马当活马医! 如果是发热丝断了就没救了,我这个是发热丝和外引的接头处断了找到断点焊接就好了!没发现热电偶,是在别的地方还是外引的金属丝就是热电偶?

网友B:
坏过几根,都是拆报费了。楼主竟然还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过几根,都是拆报费了。楼主竟然还能修好。

侥幸而已,只是断了引线!

网友:
楼主这神一样手艺,我是望尘莫及
佩服

网友:
这个也能修。赞

网友:
一般都是外面的哪根线连接处断,原来也修复过一支,就是尾根不好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死马当活马医! 如果是发热丝断了就没救了,我这个是发热丝和外引的接头处断了找到断点焊接就好了! ...

热电偶是串联在发热丝上的,应该就在头子附近,不可能离头子太远,否则温度就不真实了。

网友D:
这个也能修啊;佩服了;这个很少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电偶是串联在发热丝上的,应该就在头子附近,不可能离头子太远,否则温度就不真实了。

我这个磨开外壳后已经看到发热部分了,另一根外引线也没发现热电偶,两根外引线是不是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能修啊;佩服了;这个很少坏的;

应该是很少坏的,我的另外一根用的前面都漏了也没下岗1 这个应该是质量问题!属于个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磨开外壳后已经看到发热部分了,另一根外引线也没发现热电偶,两根外引线是不是热电偶?

引线不可能是热电偶,热电偶就是一个点那么大小的元件,跟晶体二极管相仿。

网友(2015-12-06):
技术加运气,不错

网友:
原来可以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