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傲X3K 开机自动切换音量维修

楼主(2015-10-27):
    机器是进水机器,开机就自动切换音量。一直停留在音量界面      。根据以往经验,猜想应该是按键电路出问题,拆机后发现电路板有点轻微腐蚀,先清洗干净先。
    既然开机就自动控制音量。就先在按键部分下手,直接拆掉按键排线。开机测试,已经没有上述故障了。那么故障点就是在按键板了,精测试,发现一个按键对地阻值有45K左右,拆开垫片发现有异物,用洗板水清洗即可。清洗后测试无阻值,正常了,。直接焊上去主板再测试,。OK故障修复钞票到手
                后续,经过测试,发现中途会出现白屏症状。白屏后操作都正常,也能出声音,。怀疑是屏幕问题,毕竟是进水机。拆开主板屏幕接口,发现屏幕排线已被腐蚀,.有点生锈,用镊子刮掉锈迹。在用洗板水洗洗,顺便洗洗主板接口。接上,测试,没有发现白屏了。故障修复。
     好了,就这么多,打字很累,上张小工作台面

网友A:
恭喜楼主。。。

后面的设备是个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

后面的设备是个示波器?

是的,泰克手持

网友(2017-03-19):
哥,你是飞傲的维修工作人员还是爱好者?问你个事,我的X3K也是进水了,情况好得多,各个键都能用,就是PO口不出声音了,LO口好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