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个不正常的车载充电器

楼主(2015-10-28):
同事给我一个有点垃圾的车载充电器让我给看看,据反映的故障是充电过程中严重发热,已到了人手几乎不能触及,他说以前刚买时不是的,最近才会的。

我试了一下,果然如此,而且表面温度接近70度,表面金属可以烤肉了

拆开外壳,电路板没有烧焦的痕迹,通电测试电压在5.1左右,很正常,接上负载充电,真叫那个热得快,不到3秒,34063和线圈就烫手了,再测电压没多大变化,电路板上全是贴片原件,只能一个个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最后估计是标着R220的电阻坏了,因为只有0.22欧,万用表无法判断,拆下,手头没有贴片电阻,换上同数值的1/8W电阻,还是一样烫手,再换一个0.33的,一样,最好换1欧1/4w的,终于没那么烫了,可以接受,电压没受多大影响,好,就是它了,回复原样,平板电脑充电测试一小时,外壳不是很烫,可以了,算是勉强修好。

回想一下,这个R220以前也是这样用,怎么就不会严重发热,而现在就会呢,可能34036内部电路故障了吧,而故障又不至于让它坏掉,所以只是大量发热,不修的话迟早会坏。还想请问一下,这个R220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呢。

原貌

原貌

R220贴片电阻

R220贴片电阻

拆掉电阻

拆掉电阻

换上替换电阻

换上替换电阻

网友A:
现在都用同步整流了,输出3安还是凉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用同步整流了,输出3安还是凉快的。

权当打发时间,其实真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B:
是不是限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限流的啊

也有可能,是接在输入端上的

网友C:
R220是不是22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220是不是22欧姆?

不是的,是0.22欧姆,因为R在前面,所有R在前的贴片阻止都不超过1欧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是0.22欧姆,因为R在前面,所有R在前的贴片阻止都不超过1欧姆。

我原来一直认为220就是22欧,是你的贴子让我知道了贴片电阻前的R是代表小数点的。

网友D:
没维修价值了!我前几天买的个带电压表的车冲才29

网友E:
这玩意儿本身设计就是个鸡肋,34063输出500mA已经是飞上天了,能不烫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儿本身设计就是个鸡肋,34063输出500mA已经是飞上天了,能不烫嘛

好的车载都不用34063的,我有一个是用电源管理芯片的,IC上的型号磨没了,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维修价值了!我前几天买的个带电压表的车冲才29

现在的车充确实没维修价值,还有全是贴片,没条件自己根本修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一直认为220就是22欧,是你的贴子让我知道了贴片电阻前的R是代表小数点的。

22欧姆显示为22R或220R的

网友:
34063输出500mA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