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尺玩矿机之入门篇

楼主(2015-10-28):
上次制作的矿机失败,百思不得姐以后,发帖求助各路大神,大家纷纷提出不少宝贵的意见,主要问题有四:
1、使用的电子元件是否损坏?各元件之间的连接是否正常;
2、天线的长度和架设方法有待提高;
3、采用的消防钢管是否接地良好;
4、采用的线圈可能匝数太多,超出了谐振范围。

在龙虾等各路大师指点下,成功制作了最简单的短波矿机,最简单的短波矿机的成功,证实购买的元件(主要是SHH-1舌簧喇叭)没有问题,加上摸到了点门道,决定对之间做的那个带调谐功能的矿机进行改造。主要是将线圈做抽头处理,每10匝一个抽头,一共做了10个抽头,连接第5个抽头(即60匝线圈处),天线采用上面的0.31*5股李兹线做天线,伸出2.6米,下垂10米,接楼顶的铁棚立柱作为地线。采用单个单个SHH-1舌簧喇叭,试验成功了,声音不大,但能调谐,收到清晰的中国之声。

试验成功以后,打算把这个多抽头线路做精美一点,购进了波段开关、空气可变电容、高阻耳机等,打算有时间的时候逐个元件调换一下,看看效果如何,下一步再计划采用不同的线路图进行试验,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uA表头不错

,比较喜欢熊猫表头,看着厚实!

网友B:
看你“鱼竿”天线基本在搂的高层,索性上楼顶拉个“正规”天线。矿石机天线很重要的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鱼竿”天线基本在搂的高层,索性上楼顶拉个“正规”天线。矿石机天线很重要的呦。

正是头疼天线的问题,自建楼房,楼顶隔开的,而且搭有铁棚,只能在铁棚底下拉10米多点的水平天线,长度不够,郁闷!!

网友C:
发烧在路上,永无止境!
矿机再怎么做,声音也高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头很漂亮!!

,某宝淘的,看着厚实就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烧在路上,永无止境!
矿机再怎么做,声音也高不了多少。

嗯,下次接个变压器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淘的,看着厚实就下手了。

该下手就下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某宝淘的,看着厚实就下手了。

机械表很好,请给个网店链接。

网友F:
恭喜恭喜!收到声了!微安表不错! 请问恒尺同学您们哪里没有中波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表很好,请给个网店链接。

已发短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恭喜!收到声了!微安表不错!   请问恒尺同学您们哪里没有中波台吗?

谢谢,没怎么注意中波台,我们本地台都是80~120兆赫,我平时也是听这个范围的广播

网友:
楼主厉害,收到的台有杂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