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伍KENWOOD D-3300T发烧级日频收音头改频复活记

楼主(2015-10-28):
几年前偶得一台KENWOOD D-3300T日频收音头,外观糟糕透顶,内部也有几处故障,虽然这样,但还是想死马当作活马医。(改频技巧全网首发)
正面
背面
内部

网上找的原机图片
有紫铜屏蔽罩
     一、前期小试:先静下心来分析电路,作一个前期准备,然后就用220V转100V电源变换器上电开机,没有什么反应,经查电源稳压部分故障,修复再开机,有反应了,但是面板按键有很多没有反应,有的指示不亮,不管这些了,先收台,听听音质怎样,(如音质不咋的就不修了)只收到当地最强台88.9,听音质确实不同凡响,声音饱满洪亮,毕竟是榜上有名次的发烧机,比原来几个收音头好了很多,这样就有决心继续捣鼓下去。
首先确定先改频,再修其他显示部分,如改不了也就没有意义修其他。
但是改频网上虽然有,但不全部合适该机,可以说在全网找不到该机的改频实例。
     二、中期改频
  改频分三步走
    1、改CPU主控显示部分。这个网上有,就是拆除TC9147第30脚对地的跳线,再通过一个10K电阻接高电平(机上已预留了位置)一拆一装就可以,最容易。
    2、改振荡部分。日频机是低中频,我国机是高中频,因此,日频机的振荡频率低得多,分析电路,振荡级是由二只变容管并联,(估计生产厂家为了通用性而这样设计的),取下一只,留一只,同时拆振荡线圈,改少一圈。
    3、统调。这一步相当关键,也是改频的核心。这里要分二步。
  第一步是调振荡频率,覆盖我国的频段,首先用万用表监测调谐电压,调到显87.5频率,再调振荡线圈L4磁芯,让电压到3V,第一次可能到不了3V,只要最低就可以;然后再调到显108频率,再调振荡电容TC4,让电压到25V。第一次调的时候是调不到25V就不起振了,要反复多次调,最后达到这个电压,这样覆盖频率就调好了。
  第二步,灵敏度统调。先调低频段的电台,再调L1、L2、L3线圈磁芯到音量最大;后调高频段电台,再调TC1、TC2、TC3电容到音量最大,反复多次调,调到最佳为止。调磁芯时要用无感工具调,可用竹签做一个六角调杆。
  低、中、高三段统调结果,比较满意(见下图)。
邻近强台的选择性也比较好

     三、后期修复
  1、修复按键:拆开后里面是二脚的按键,新的全部是四脚的,结果在其他老板子上找二脚的换上。
  2、修复显示:按键修好后还是有几处不亮。经电路分析,有一块BA668A和LB1290集成块有问题,网上买了几块,换上就好了。(换这几块集成比较难,都在显示屏下,就利用屏与板之间几毫米的空隙,一看正好能移出集成块,就用空心针拆除,再对准脚位移入集成块)。拆修的图片就不发了,装好后就懒得拆开。
    换了电源变压器
    加一个屏蔽罩
    面板功能比较多,有近远程、有双天线、有宽窄带宽选择、还有自带信号源调通道增益等。
    内部用料,有三块5532DD级运放,二块4560D运放。

网友A:
好机,用料扎实,看看低端的收音头,体大板小元件少。

楼主:
图片有的多了,不知怎样跑出来的。

网友B:
我记得3300好像有国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3300好像有国频的

3300D是国频,3300T是日频。

网友C:
图文并茂的好文章!加分鼓励!

吞拿神器之一。
话说我的那台KT-1100SD纯FM虽说也是发烧头,比这台D3300T差远了。

网友:
老师好手艺。

网友D:
维修功夫扎实,理论功底厚实!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文并茂的好文章!加分鼓励!

吞拿神器之一。

谢谢版主加点,正因为是“吞拿神器之一”所以下决心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维修功夫扎实,理论功底厚实!赞一个

谢谢加点鼓励。

网友:
主楼高手厉害

网友:
都说这个声音好,没看出来什么原因?

网友:
建武是好机器,我有台低端些的

网友:
用料基本是高级品,看着那陶瓷5532,极品啊

网友:
请问老师 我有个手持的索尼小彩电 开机只有雪花屏和一条绿色上下移动的扫描线 就是收不到台  维修的说是日频的 收咱们的频率收不到  请问老师如果改成国频可以吗  怎么改 请老师指个大致方向  谢谢了

网友E:
得一此鸡,足以。功力深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得一此鸡,足以。功力深厚。

谢谢,一般般啦,看你的名就知是老烧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机,用料扎实,看看低端的收音头,体大板小元件少。

确是这样,听感完全不一样。

网友:
手艺很好

网友:
高手修好机

网友(2017-10-07):
师傅好手艺,羡慕。

网友:
技术功底厉害,膜拜一下。

网友:
师傅高明...

网友(2022-04-09):
KENWOOD D-3300T 改频  图文并茂,好贴
光电调谐轮不错

网友:
这台收音头当初价格不便宜的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楼主好生意

网友:
理论和经验相结合,不错的文章

网友:
看显示不会是改成了美频单数了吧

网友:
新做的屏蔽罩是铜材质的吧

网友F(2025-01-23):
我最近买了台TRIO KT-5500纯调频空气五连。自己下不了手改频,看到你数调的改也不简单

网友(2025-02-25):
楼主厉害,就一个人字-服。

网友:
好工艺,好用料,好机子,好能力

网友G:
想请教一下前辈,显示与接收的频率是怎样效正?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最近买了台TRIO KT-5500纯调频空气五连。自己下不了手改频,看到你数调的改也不简单

大胆改,先减线圈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请教一下前辈,显示与接收的频率是怎样效正?

“改CPU主控显示部分。这个网上有,就是拆除TC9147第30脚对地的跳线,再通过一个10K电阻

接高电平(机上已预留了位置)一拆一装就可以,最容易”

楼主这首 句有点修改必要;这组可装/拆跳线,是功能选择跳线,而不是“主控板显示部分”

见照片改频JPG

不同型号的CPU,其跳线选择包括;12/24小时钟显制式选择,中奥/欧美/日频选择,长显频率/长显时钟

选择.频谱水平高速动态/最高峰值留灯保存选择......

一旦接对了某种如中国频的制式选择.CPU的储藏库就会调出这制式的面版AM/FM数值供使用.并且

如果本振线圈在可用范围,CPU就会强制振荡出正确的频率.同时生成一族压腔电压,那只须调天线

部分.就可完美统调。只有当这个压腔电压无法对天线进行统调,才可动本振线圈,使CPU生成另外

一族压腔电压,来试配天线谐线圈达到完全统调

网友:
厉害!不服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胆改,先减线圈数

要是有TRIO,KT5500电路图还可以琢磨琢磨,盲目改不敢啊,没改还能收六七个台

网友:
学习了,图文并茂,很详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