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停车就熄火

楼主(2015-10-28):
昨天下雨老毛病又犯了,为锁门将电瓶断开。下午接上电瓶开车上路,也不知是没拧紧还是咋的,遇到红灯一停车就熄火了。为排除油离配合不当的可能性,我每次停车之前还特意将档位摘到空档。

补充内容 (2015-11-2 10:17):
问题已经清楚, 是接头没有拧紧所致. 拧紧后故障消失.

网友A:
检查下搭铁吧。
老车能开就开,有条件就换新车。

网友B:
应该是电池负极接触不良,  有些发电机的输出电压靠蓄电池来稳定, 如果蓄电池与发电机开路 发电机电压会缓慢上升, 电喷系统有过压保护, 当发电机电压上升到16V左右电喷控制电脑会进入强制停机状态,结果就是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搭铁吧。
老车能开就开,有条件就换新车。

还不到2万1千公里. 算是新车. 只能想办法应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池负极接触不良,  有些发电机的输出电压靠蓄电池来稳定, 如果蓄电池与发电机开路 发电机电压会缓 ...

十万个为什么的现实版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池负极接触不良,  有些发电机的输出电压靠蓄电池来稳定, 如果蓄电池与发电机开路 发电机电压会缓 ...

原来还有这个情况. 这次因为知道发动机有一个"学习模式", 第一次熄火还以为是发动机平时学习的油离配合关系被遗忘了, 因此一下子找不着北就熄火了. 可几乎每到一个路口都要熄火一次, 心里就开始瞎琢磨了, 同时感觉怠速时发动机抖动也变强了, 齿轮传动的声响也增大了, 担心是接线时手哆嗦了几下将什么ECU给打出软故障了, 机油油泵停转, 离合器润滑不良, 发动机活塞润滑不良, 估计再开一会就得拉缸了, 而且由于已经脱保, 估计4S店也不管了... 就这样提心吊胆用 60 的速度在高架桥的混合车道上开着. 到地方拆了接线就用手机发了这个求助帖子

办完事回来时将接头用力拧紧, 在偏僻路段溜达了一会儿, 没再出现问题, 放心了, 一路 80 就奔了回来. 到家再看到无版的解释, 彻底放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还有这个情况. 这次因为知道发动机有一个"学习模式", 第一次熄火还以为是发动机平时学习的油离配合 ...

哪有那么多学习模式啊? 整天都学习 还用忙正事吗? 每一次运行都是其实都是电脑在模糊运行,只要没有那个数据特别突出的就不会做反应 就跟牧羊人放羊一样,有哪个羊跑出来调皮了鞭子一响 啪!!!    那只羊就回去了,整个羊群都是在一个大方向中走,但是不详细规定齐步走。 偶尔羊群中一两只养停下来吃草是不会对整群羊的前进有影响的

网友C:
每次都断开电瓶,应该会导致汽车电脑程序工作不正常,停车就熄火应该是怠速马达工作不正常的问题,建议先清洗节气门,再检查怠速马达。清洗节气门后跑下快速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有那么多学习模式啊? 整天都学习 还用忙正事吗? 每一次运行都是其实都是电脑在模糊运行,只要没有那 ...

是的是的. 不能一知半解就开始胡乱判断. 记得有个笑话说某人有点不舒服, 正好手边有一本丢了封面的医书, 看书上描述的一种绝症与自己完全符合, 心灰意冷之时有人找到了医书的封面, 原来是给马看病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都断开电瓶,应该会导致汽车电脑程序工作不正常,停车就熄火应该是怠速马达工作不正常的问题,建议先清 ...

6楼的回复中已经说明, 将接头拧紧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还有这个情况. 这次因为知道发动机有一个"学习模式", 第一次熄火还以为是发动机平时学习的油离配合 ...

汽车的二万公里综合症,清理一下油路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车的二万公里综合症,清理一下油路试试看

拧紧电瓶负极接头就没有问题了. 不过这不是长久之计, 感觉电瓶桩头太细, 用力拧的时候会向受力一侧弯曲, 次数多了估计就要断了.

网友:
有的车就是这样设计的,前几天我去修车,老桑,修理工清气门,他说,丰田的电瓶一断电,正时什么的都得从新调。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
自动启停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