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图纸,字画的

楼主(2015-10-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错,对维修充电器很实用

网友:
有一定的功底

网友:
哈哈,画是画出来了。但没认真核对喔!比如光耦画反了,3842的标示方向缺口应该对应引脚的功能才对喔,正确原1脚到8脚应标为8.7.6.5.4.3.2.1的,还有次级稳压的,建议楼主上网下载对应的图纸比对下,这样才更好学习的喔!

网友:
324下面有只电阻没标值

网友:
一般是3842画在左边-高压~!  直线是直接画还是用了尺子?

网友:
这绝对是高手,鉴定完毕!

网友(2015-12-01):
其实 学会用protel或者AD作图的话  就会更方便 直接打印出来 贴在本子上

网友(2016-10-30):
怎么把楼主的图纸给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