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海信HDP2933电视机经历

楼主(2015-10-31):
前两天接修了一台海信HDP2933电视机,开机指示灯由红变蓝然后快速闪烁,开盖检查行管J6920击穿 C413 560P烧毁 R810限流电阻烧毁。将损坏元件换新并整机补焊后通电试机,还是不能启动。接100W假负载查+B133V及各路低压正常,KA7630第8,9,10脚输出均正常,用示波器测数字板行频输出脚发现能间歇性输出行探测脉冲,怀疑高压包或次级短路不能正常启动,无法产生行反馈信号至CPU。从淘宝上网购了一只JF0101-83869行变,今天到货,打开发现针脚都撞弯了,现在快递也太暴力了。更换后开机正常了。

针脚都撞弯了

针脚都撞弯了

数字板输出的行频信号

数字板输出的行频信号

网友:
头脑清晰,功底深厚,赞一个。

网友A:
  用示波器测行驱动脉冲太麻烦了,我都是用数字万用表的频率档测试这个16Khz左右的脉冲信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行驱动脉冲太麻烦了,我都是用数字万用表的频率档测试这个16Khz左右的脉冲信号的。

这个机器是数字高清的哦,行频是32khz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我只有用灯泡了,断开高压包十B,灯泡一头接电源,一头接行C。又串在高压包上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是数字高清的哦,行频是32khz

  没有注意,弄错频率了。但数字表200Khz档照样能测出来的。

网友:
高手啊,佩服!!!

网友:
现在的快递没把甩爆已经大吉了

网友:
  我常在显像管灯丝两端并一只串有200欧前后电阻的LED灯珠,检测高压包的启动情况。高压包有匝间短路导致过流保护,大多LED灯闪一下即灭。在本版块有发过图。

网友:
学习了,都是老师傅

楼主:
再发一短路行变和正常行变的行C波形.电流对比图。

问题行变用外接电源加10V时的行C波形,空载电流高达2A

问题行变用外接电源加10V时的行C波形,空载电流高达2A

正常行变用外接电源加10V时的行C波形,空载电流在50mA左右

正常行变用外接电源加10V时的行C波形,空载电流在50mA左右

网友:
高压包测试方法?外加低压测试?

网友:
楼主好经典的设备,活多吗?

网友:
有示波器修机就是好,,不知道买过20M的够用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