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老师帮助下做响了636单管机

楼主(2015-10-31):
我的制作过程真是一三折

网友A:
先坐坐沙发,做的不错,要是将耳机插座改装到GZL左边就好了,电池盒靠到下边,磁棒也能落下来,另外固定磁棒不要用铜线。

网友B:
磁棒是竖着安装,这样可不好.要水平安装的

网友B:
2AP9换成1N60,效果应该更好,这个反向电阻很大

网友C:
那个高阻耳塞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坐坐沙发,做的不错,要是将耳机插座改装到GZL左边就好了,电池盒靠到下边,磁棒也能落下来,另外固定磁棒 ...

谢谢,您说的问题中肯,我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棒是竖着安装,这样可不好.要水平安装的

这个我真不懂,谢谢您的指导,我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AP9换成1N60,效果应该更好,这个反向电阻很大

谢谢您的指导,我选的尽量都是老元件。想弄出点以前的感觉,让您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高阻耳塞机呢?

晚会儿,给你发图,那个老耳机您一定喜欢。

网友D:
制作很认真地复古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真不懂,谢谢您的指导,我记住了。

使用的时候,竖着放,大多情况下是收不到电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时候,竖着放,大多情况下是收不到电台的.

恩,我是拿着,因为高阻耳机插头是大的,还有个转换头,所以没立着放,因为这个原因,我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高阻耳塞机呢?

咋上传不了呢耳机图片上传不成功

网友:
干净利索 DIY起步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制作很认真地复古了

谢谢,我是很认真,但做的不尽如人意,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