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绕空闲线圈(电感)的问题。

楼主(2015-10-31):
        我需要绕只电感,假设需要L1的电感量是0.2uH,那么我需要L2的电感量是0.8uH。我用许老师的电桥做了两个电感,但是发现结果和软件计算的不一样。也不遵守匝比的关系。我最开始想着,L2是L1的匝比的2倍就可以了。但是软件计算和电桥测试都不是4倍。测试的时候,两个线圈的导线直径是1mm,线圈直径是8mm,间距是0.625mm(游标卡尺测量N圈取平均数)。

如下图:
7圈
14圈

我要问的问题是:
空心线圈,如果在无法精确测量L1的电感量的情况下,如何让L2的电感量精确的等于L1的4倍?

最好是通过匝数比来搞定,如果不能,我只有搭振荡电路,测2倍频来决定了。不过貌似精确度也不高啊

网友A:
同线径且有一定间距,分布电容估算影响大。直接点拆L1上电桥取值。密绕有相应计算公式,绕后仍要实测。可以看购物网站:倍数值两个电感对比最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线径且有一定间距,分布电容估算影响大。直接点拆L1上电桥取值。密绕有相应计算公式,绕后仍要实测。可以 ...

算了,看来还是要做个振荡电路用频率计来计算电感值了。呵呵。谢谢了

网友:
分布参数影响太大,估算一下,以微调L值测试震荡F0为准。

网友:
空心电感量和几何尺寸相关包据线圈长度,具体公式网上有,并非简单改变一个参数就是几倍的关系

网友B:
用 Excel 做 nH 级短导线的电感量计算
http://crystalradio.cn/thread-648341-1-1.html

nH 级/几十纳亨的电感测量方法 例如 3厘米的铜丝的电感量
http://crystalradio.cn/thread-521480-1-1.html

补充内容 (2016-6-7 21:43):
The Circuit Designer's Companion
By Peter Wils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Excel 做 nH 级短导线的电感量计算
http://crystalradio.cn/thread-648341-1-1.html

谢谢e3po版主的帮助,经过测试和理论分析,常用的方法可能不合适,就包括频率测试,可能在100khz的情况下,匝比弄好了,但是到了100MHZ,就全变了。

我画了半天的功夫,翻译了个国外的计算方法,在指定工作频率下,误差1%-10%之间。算是能用了。

传上来吧,发扬共享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e3po版主的帮助,经过测试和理论分析,常用的方法可能不合适,就包括频率测试,可能在100khz的情况下 ...

这个确实是很准的. 我测过的误差是: 计算100Mhz的话, 一般在97Mhz左右(考虑一定的分布电容, 9018, 取1-2pf).

网友:
做小电感线圈,特别是高频电路电感线圈,搭振荡器配合频率计是最靠谱的方法。

网友C(2016-03-25):
引用 楼主:
谢谢e3po版主的帮助,经过测试和理论分析,常用的方法可能不合适,就包括频率测试,可能在100khz的情况下 ...

请教一下,您给做的计算器的镀层材料指的是?我不太懂,一般漆包线不是铜外部上绝缘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您给做的计算器的镀层材料指的是?我不太懂,一般漆包线不是铜外部上绝缘漆吗?

那就是镀铜的,还有镀银的。就是铜也有分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镀铜的,还有镀银的。就是铜也有分类。

好咧,谢谢指点

网友:
圈数2倍,电感量就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