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电子管有直流电池式三极管吗(类似1A2、1K2等)

楼主(2015-11-03):
如题,国外有DC90等,好像国内没有类似产品,可能孤陋寡闻,望知道的能回复一下。

网友A:
没有。中国会生产直流管时已是晚期。当时直流管即使在欧美也是停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中国会生产直流管时已是晚期。当时直流管即使在欧美也是停用品。

谢谢才子老师的回复,看样子前苏联也没生产或应用电池式直流电子管,因为欧产的直流电子管收音机有带FM的,其高频头用三极管型号为DC90,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B:
1C38A毛毛虫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才子老师的回复,看样子前苏联也没生产或应用电池式直流电子管,因为欧产的直流电子管收音机有带FM的 ...

实际上中国直到电子管时代完结很久才有FM广播,与欧洲在50年代即有的不同。

但米字管、超少型金屬管一直生產到80年代作為電視高頻頭: 原因是當時BJT是不可以在UHF工作。而由於當時已是大半固體化, 因此他們也復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C38A毛毛虫管

不知这个管子可用于FM吗?是国产的?价格情况?能给个数据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中国直到电子管时代完结很久才有FM广播,与欧洲在50年代即有的不同。

但米字管、超少型金屬管 ...

看这个样子,国外的带FM的直流电池式电子管收音机,其高频头的电子管国产无法替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这个管子可用于FM吗?是国产的?价格情况?能给个数据链接吗?

1C38A微型电子管,北京产。某宝有售,本坛“山东激光”曾用于推6p1的功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这个样子,国外的带FM的直流电池式电子管收音机,其高频头的电子管国产无法替换了。

不是的: 一般花生管都可以用在FM中, 如6N3是常用作高频头, 而6J1用做FM高放。不能用的是高VHF及UHF, 分别是200MHz-300MHz; 及300-30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 一般花生管都可以用在FM中, 如6N3是常用作高频头, 而6J1用做FM高放。不能用的是高VHF及UHF, 分别 ...

哦,才子老师,我说的是电池式电子管,灯丝是1.2V-1.4V的。这样的电子管在常规的乙电压下(45-90V)可能无法达到FM 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C38A微型电子管,北京产。某宝有售,本坛“山东激光”曾用于推6p1的功放。

查过了,X宝上很少见,一般价格为多少?能提个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才子老师,我说的是电池式电子管,灯丝是1.2V-1.4V的。这样的电子管在常规的乙电压下(45-90V)可能无 ...

你用足60V-90V屏壓或可以, 不然電子渡越時間太長, 不成的。另一方式是共柵為主。

网友:
中国只听说过1a2 1k4 1b2 2p2,美国倒有3s4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200mhz的电池直流管不要太多哦
2j27s
4j1

学习了!去搞几个玩玩
请问2j27怎么做测向机?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