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捣鼓一款胆机用LLC谐振式开关电源,功率250W左右。

楼主(2015-11-04):
以前捣鼓的胆机开关电源都为反激式,功率小于100W时感觉还不错,再继续增加功率,变压器、整流管发热比较厉害,很难实现大于150W的输出。

为了提升输出功率,最近正在琢磨LLC谐振电源。LLC拓扑是谐振软开关,MOS管零电压关断,效率高干扰小,更适合音频电路使用,而且功率容易做大。正在捣鼓的这款电源采用高低压分开、双变压器设计。高压用LLC谐振拓扑,谐振频率90KHz功率180W左右。灯丝电源采用反激式拓扑,PWM频率66KHz功率70W左右。两路合计250W。
具体参数如下:
高压:双路200V 、450mA,串联输出400V、180W。
灯丝:双路不共地6.3V、5A,可串联为12.6V输出,最大输出约70W。
栅负压:-70V

原理图:
高压电源芯片型号FSFA2100,适用功率范围100W-500W,本电路设计输出功率180W。
灯丝电源芯片型号TOP246Y,本电路设计输出功率70W。

PCB:
单面PCB,尺寸194mm*107mm。使用全封闭式金属机壳,屏蔽干扰兼做散热器。
制作成品之前,高、低压电路先做“地摊”测试,各项参数满足设计指标。只差腐蚀PCB和焊接调试了。

这一两年胆机用的开关电源已经做了十几块,还在装机使用的有三块。根据使用情况不断修改,这款电源算是比较成熟了。

补充内容 (2015-12-13 20:51):
33楼新增实际装机测试的情况。
用以前做的6P3P推挽机做负载,感觉还不错。

网友A:
用过开关电源供电,不过最后还是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开关电源供电,不过最后还是拆了。

开关电源拓扑种类很多,试试LLC谐振拓扑吧,零电压关断软开关,交流输出为正弦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拓扑种类很多,试试LLC谐振拓扑吧,零电压关断软开关,交流输出为正弦波。

不是因为干扰的问题,是声音变得有点硬朗了,不怎么喜欢这种韵味,原本是松软适中的。功放是6P1+6N2

网友B:
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两部分电源要搞两套电路?直接一个开关变压器不行吗?高压如果要延迟启动,在高压部分增加延迟电路也比两套原件的简单啊,楼主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两部分电源要搞两套电路?直接一个开关变压器不行吗?高压如果要延迟启动,在高压部分 ...

高低压分开设计是反复验证后的结果,也可以共用一只变压器,这种设置的电源我有3个正在用。下面这台6P3P推挽就是用的单只变压器。

共用变压器虽然电路简单,但带来的问题也不少:
1、反馈点若选在6.3V上,高压随负载变动波动大。尤其是像电子管这样的负载,开机时等于空载,高压会升的比较高。例如上面那台机器的电源,要额外采取措施抑制开机时高压上升的问题。
2、反馈点若选在高压上,灯丝电压波动大。像推挽电路这样的负载,灯丝电压会随着输出功率波动。以上两点实际上是电压调整率不好控制的问题。
3、LLC集成块供电问题。若设计成共用变压器,还需再设置一路辅助电源为LLC开关集成块供电,实际还是双路电源。

双变压器设计能避免以上缺点,高压延时启动设置也方便。高压延时时间在30秒至2分钟之间(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

感谢海版关注。

网友D:
150V十200V也不错,高压组合可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0V十200V也不错,高压组合可多-些,

电压可以定制,改变变压器匝比和反馈参数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两部分电源要搞两套电路?直接一个开关变压器不行吗?高压如果要延迟启动,在高压部分 ...

估计是灯丝和高压主电源两电压间互相牵扯,平衡稳定问题不好处理。多路输出开关电源设计是比较考开关变压器设计能力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压可以定制,改变变压器匝比和反馈参数即可。

熬了一个晚上,把PCB做好了:

网友:
好东西,一直在关注开关电源,如果价格合适,希望能替代铁疙瘩

网友:
开关电源比较好控制交流声,我是菜鸟,个人观点

网友:
强烈支持,希望能出个套件或者变压器PCB一类的分享一下

网友:
比较支持各种DIY------折腾。

网友:
赶紧做成品,想买一块。

网友:
能给份详细资料吗?
我的电子邮箱jiangwen197310@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并期待!

利用周末时间将板子焊好并做初步测试,没什么大问题。

焊好的板子:

测试:
灯丝电压12.6V,负载为1只12V汽车灯泡,电流5A。
高压400V(延时30秒启动),负载为2只100W白炽灯泡,电流410mA。
负载不太合适,总输出功率约230W。
测试2小时,各部位温升正常,电源工作正常,达到250W的设计功率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利用周末时间将板子焊好并做初步测试,没什么大问题。

焊好的板子:

制作的好规整啦!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波型,

周末继续折腾,6.3V、5A负载时的波纹峰峰值14mV(性能过剩了,这么低的波纹完全没必要):

400V、350mA时的波纹峰峰值小于100mV: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波型,

老化测试,负载总功率180W,今天连续测试10小时,累计约20小时,温升正常、电压正常、波纹正常,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G:
开关变压器得用磁芯,它的LC 谐振频率和芯片输出频率必须高度一致,这样,次级才有达到最大功率输出。请教,你那初级L 几圈C 的取值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关变压器得用磁芯,它的LC 谐振频率和芯片输出频率必须高度一致,这样,次级才有达到最大功率输出。请教, ...

LLC谐振拓扑,芯片工作频率与LC谐振频率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在谐振频率上下一定范围内可变。输出电压下降时通过反馈回路控制芯片降低震荡频率提高输出电压,反之则升高震荡频率降低输出电压。是通过震荡频率变化实现稳压输出的,而非像PWM电路那样频率固定脉宽可变,整个工作频率范围内开关管均是零电压开通,开关损耗小、效率高、干扰小,用在音频电路挺合适。

目前实验的参数是ER35磁芯,初级电感量Lp=340uH(Np=30T),漏感Lr=86uH(磁集成,漏感充当谐振电感),谐振电容333p,芯片振荡频率范围70-120KHz(电压调整范围360V--460V),标称输出400V。
(手持电感表测量的电感值有误差,只作为参考)

网友G:
引用 楼主:
高低压分开设计是反复验证后的结果,也可以共用一只变压器,这种设置的电源我有3个正在用。下面这台6P3 ...

看出来了,只有6.3V有正常输出后,高电压的芯片得到14V的供电才有输出,从而起到高压延迟。

网友H:
灯丝电源为啥不用LLC?这种电源可不可以用做中短波接收机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出来了,只有6.3V有正常输出后,高电压的芯片得到14V的供电才有输出,从而起到高压延迟。

对头,是这个思路,LLC电路无法自启动,需要外部供电。
LLC集成块的供电来自低压那路电源的VCC,VCC稳压、延时后驱动LLC工作。LLC那部分实际上是延时启动+缓启动,缓启动目前只是百毫秒级,再改板时考虑增加一部分电路把缓启动时间也延长到秒级,目前只靠简单的RC延时实现缓启动,掣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灯丝电源为啥不用LLC?这种电源可不可以用做中短波接收机电源?

灯丝电源功率小,小于100W时用反激电路比较合适。
而且LLC需要外部供电无法自启动,如果两路都用LLC,还需增加一路辅助电源或使用有源PFC,既无必要又很麻烦。

楼主(2015-12-13):
引用 网友C:
期待

用灯泡做负载(400V-400mA、12.6V-5A或6.3V-10A)总功率220W,老化测试了一个多月,电源工作稳定性能参数达到设计要求。
今天翻出以前做的6P3P推挽机做负载实际装机测试,负载6.3V-5.1A、380V-190mA,总功率110W。
拔掉信号线,音量电位器旋到头扬声器也非常安静,像未开机一样。
送入信号,主观听感原机的反激电源相比声音感觉好像舒服一些,听不出太大的差别。
因负载功率只达到设计功率的50%,测试2小时后电源机壳只是微温,温升很小。

网友:
期待以久...恭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灯泡做负载(400V-400mA、12.6V-5A或6.3V-10A)总功率220W,老化测试了一个多月,电源工作稳定性能参 ...

太厉害了

网友(2016-04-15):
请回LZ,FSFA2100电路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

网友I:
请问LZ,FSFA2100电路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LZ,FSFA2100电路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

没用仿真,电路是实际制作测试的。

网友:
我最佩服有技术的坛友

网友(2016-10-15):
淘宝上怎么搜不到FSFA2100?

网友:
美丽呀!替楼主高兴!我们通过电话的!

网友J:
冒昧问下,楼主能开发些成品分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冒昧问下,楼主能开发些成品分享吗?

电源不比其他DIY,有一定危险性。楼主比较胆小,不敢冒然弄成品。
而且这玩意小批量的弄成本很高,每瓦一元以上,价格上没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不比其他DIY,有一定危险性。楼主比较胆小,不敢冒然弄成品。
而且这玩意小批量的弄成本很高,每瓦一 ...

好吧,看来是不能偷懒了。那不知道楼主能不能把这个电源的PCB图及变压器的制作参数发给我呢?
附,邮箱:69080427@qq.com

网友(2017-09-27):
很好的贴子关注

网友(2018-03-26):
请教一下,你的LLC芯片在那买的?什么型号?

网友:
很好的制作。。。

网友(2019-10-05):
引用 楼主:
对头,是这个思路,LLC电路无法自启动,需要外部供电。
LLC集成块的供电来自低压那路电源的VCC,VCC稳压 ...

版主您好;
LLC集成块的供电来自低压那路电源的VCC,假如只做左边的部分,LLC集成块的供电取自电源320V经大功率电阻降压稳压供给可以吗?(不知道LLC集成块的供电需要多大电流),看您别的帖子是在变压器上另加一个绕组提供给这一路电源的?
想仿制您的这款做个功放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头,是这个思路,LLC电路无法自启动,需要外部供电。
LLC集成块的供电来自低压那路电源的VCC,VCC稳压 ...

版主您好;
LLC集成块的供电来自低压那路电源的VCC,假如只做左边的部分,LLC集成块的供电取自电源320V经大功率电阻降压稳压供给可以吗?(不知道LLC集成块的供电需要多大电流)?
想仿制您的这款做个功放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头,是这个思路,LLC电路无法自启动,需要外部供电。
LLC集成块的供电来自低压那路电源的VCC,VCC稳压 ...

版主您好;
LLC集成块的供电来自低压那路电源的VCC,假如只做左边的部分,LLC集成块的供电取电源320V经大功率电阻降压稳压供给可以吗?(不知道LLC集成块的供电需要多大电流)?
想仿制您的这款做个功放电源;

网友:
有无人试过用电子管做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