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千瓦以下电源变压器设计图》的商榷

楼主(2015-11-04):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在设计电源变压器时,经常使用简易公式或图表,比如下面的诺莫图《1千瓦以下电源变压器设计图》(《青年无线电实用手册》)就是比较常见的:
      设计电源变压器最主要步骤就是根据功率和硅钢片最大磁通密度(Bm)计算出铁芯截面积和匝数/V(No)。
    铁芯最小截面积:

表1.3
Bm (高斯)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11000   12000  13000  14000
    K                 1.5      1.4       1.3     1.25      1.2       1.15    1.1         1.05     1.0
在该图第三条线(铁芯截面积/功率)取功率100W,相应铁芯截面积为12.5平方厘米,可知K为1.25,Bm取9000高斯。旧硅钢片有的Bm很小,按该图设计,截面积较小,可能会发热。现代硅钢片Bm较高,不乏14000高斯的,如果仍然按该图给出参数设计,其所得截面积较大,会造成浪费。
    以该图给出设计30W电源变压器为例,Bm10000高斯,根据该图得知,铁芯截面积6.8平方厘米;No为6.8匝/V。如果按公式计算,10000高斯,K=1.2;Sc=1.2√30=6.6平方厘米;如Bm为6000高斯,Sc≥8.2平方厘米;Bm14000高斯,其Sc只需要5.5平方厘米。
    同时,该表漆包线直径取值也比较保守,1A,0.8mm,折合2A/平方毫米;如取2.5A/平方毫米,0.8mm漆包线,允许电流1.26A;取3A/平方毫米,则0.8mm漆包线允许电流1.51A。
    常见的电压变压器简易设计公式,Sc=1.25×√P,也是取9000高斯的值;No=50/Sc,已知原公式No=450000/Bm·Sc(适合50Hz正弦波交流电) ,可知Bm=9000。因此这些简易公式在设计Bm较大的硅钢片时,必须加以校正。
    音响电源变压器简易公式的完整修订版,本人在《胆艺轩》发布过,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查阅。

网友:
没有这种水平,自己不会设计,买现成的算了,在这里听版主老师讲讲也是一种享受!

网友:
业余条件下,比较难测定的就是硅钢片最大磁通密度,所以计算时多为估算,存在误差也是在所难免。

网友:
楼上加一啊  看看先!

网友A:
版主要是能把胆艺轩文章链接发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要是能把胆艺轩文章链接发来就好了

最关键的两个公式已经介绍了。

网友:
一般手里面的2手硅钢片质量参差不齐所以不能正确的判断出B值大小,我前年费些事用86.96.114,133骨架绕了几个线包,每个按B值8000.9000.10000.11000.12000做了抽头,每每绕电源前先测试一下手里面要用的硅钢片B值大小在根据实际匝数绕制【通电看电源变压器静态电流大小】,这样虽然比较麻烦但是电源绕完后不会有因为取B值不当而产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业余条件下,比较难测定硅钢片最大磁通密度,只能偏低估算,不是批量生产,浪费也不多,存在误差也是在所 ...

现代硅钢片磁通密度较大,不得不考虑。

网友:
不管哪种磁通密度选择,变压器能否安全可靠运行,是由耐压和温升是否合格决定的。

网友:
磁通密度取小点,没问题,这个我用了多年。

网友:
我是按照8楼发烧菜鸟老师教的方法进行测量的。之前参照的就是这本书上的介绍,往往因为不知道铁片的磁通量而搞得有些过分保守,有些过于发热

网友:
这本书我也有啊,绿色封皮。嘎嘎。后边是图。

网友:
8楼的办法很好,我也准备做一套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