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尺玩矿机之单回路调谐矿机制作成果

楼主(2015-11-05):
      在恒尺玩矿机之入门篇(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76510-1-2.html)试验成功的基础上,打算把这个多抽头线路做像样一点,购进了波段开关、空气可变电容、高阻耳机等材料,利用闲暇时间慢慢进行完善。看似简单的东西,还真花了不少心思,虽然外观差了点,但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试试动手能力的角度来说,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也算积累了一点经验。贴几张过程的图,请大家多指教。
      用一个旧的姓名牌做面板(太薄,不推荐大家用,往后看就知道了),安排好面板上的表头、可变电容和波段开关的位置,准备钻孔。

      没有好的钻孔方法,电流表的孔只能像这样先钻一个圈,再用钢锉进行加工,效率很低。开可变电容孔的时候,不小心用力过大,面板裂了!为了不影响进度,凑合用了,以后再换过来。

      采用接线排对线圈抽头进行规整连接,希望线路损失不会太大,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连接线圈抽头和波段开关的。

      布置接线柱的位置,采用的底板太厚,固定接线柱的螺纹不够长,需要在板底开圆形的槽才能固定,四个接线柱折腾了好久,建议大家选用长点的接线柱,或者薄点的底板,免得安装麻烦。

      线圈10个抽头,花了不少时间来固定,锡焊不太会用,把线焊到波段开关上,费了不少功夫,心里没底,焊完再用万用表测量是否通路。

      抽头线都接好,这么多抽头估计是浪费了,不会计算电感,只能先这样做了,请资深老矿工们帮忙算算,几个抽头就够用了?!装个变压器看看能否增加音量,准备把电流表串上,不知道电流表的正、负极,先随便接上看看。

      各个部件基本上接好了,确定连接正常之后,准备试机,真是心情忐忑啊。

      选择晚上12点,噪音小,信号强的时间试机。天线采用上面的0.31*5股李兹线做天线,伸出2.6米,下垂10米,接楼顶的铁棚立柱作为地线。接上4400欧的高阻耳机,没响!换上自己改造的两个舌簧耳机串联的耳机,没响!
      莫非天线、地线没接好?仔细检查一遍,没有问题。看看电流表好像也不会动,心里凉了半截,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抱着再试一下的心态,直接连上单个shh-1舌簧耳机,这回响了!看来问题还是出在耳机上。总是感觉单个舌簧耳机比两个串联和网上买的4400欧的要灵敏,不知道什么情况。

      声音中等,不振耳,也不会像蚊子叫。通过波段开关和可变电容的调节,听到有四、五个台,其中三个台能清晰分辨出来,中国之声、一个不知道哪国语言的台、一个一直在放音乐无法确定什么台,还有两个台混杂在一起。
      而且选台清晰的位置,是波段开关连接20~50线圈的位置,会不会收到的是短波?请大虾们指点。通过选台,音量越大的时候,电流表摆动越大,目测最大的读数才8μA,会不会是天线太短,接收功率低的原因。下面附上线路图。

      几天时间总算是没白忙活,但是肯定有可以改进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教,提出好的建议和意见,对这个矿机进行优化。同时推荐一个双回路的矿机电路图,下一步打算制作一个双回路的矿机,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A:
不错,接线尽量缩短与整齐,减少分布电容

网友B:
改造的耳机不响,单个SHH-1耳机响,估计改造效果不好。如果原来耳机灵敏度高就没必要改造了。如果耳机本来有问题,加上方法不对,改造后灵敏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个电路SHH-1耳机能响说明信号比较强,耳机灵敏度够高(用这种低阻抗耳机的话,估计用锗管如2AP9还大声些)。加上仿725变压器匹配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接线尽量缩短与整齐,减少分布电容

第一次做没什么经验,不知道有什么比较好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人,学习了!!!

牛人不敢当,正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造的耳机不响,单个SHH-1耳机响,估计改造效果不好。如果原来耳机灵敏度高就没必要改造了。如果耳机本来有 ...

谢谢指导,2AP9家里有,有机会试一下,仿725变压器不知道怎样的,哪里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2AP9家里有,有机会试一下,仿725变压器不知道怎样的,哪里有?!

本坛yydz(友谊电子)张老师处有的,矿机零件很多的。有了仿T725,一次性彻底解决矿机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坛yydz(友谊电子)张老师处有的,矿机零件很多的。有了仿T725,一次性彻底解决矿机的阻抗匹配问题。

网友:
祝贺成功收听! 建议把天线换成多股铜线,360PF可变电容热端可接在80匝,90匝处抽头再试验,临时试验找个220V变18V的小功率变压器接双SHH―350欧耳机,定有惊喜!

网友D:
非常好的系列DIY每次都有进步,菜鸟变大虾,指日可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好的系列DIY每次都有进步,菜鸟变大虾,指日可待啊

变大虾不敢,慢慢积累经验倒是真的 ,还请各位多多关照,多提意见!

网友:
天线沒问题,用舌簧耳机(低阻)在20圈时声音最大也正常。
下一步搞双回路单调谐会提高选择性,
再下一步搞双回路双调谐还会有惊喜。

网友:
二极管检波+舌簧耳机要用变压器
3DQ检波+舌簧耳机不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