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管机电路图为什么要用9014

楼主(2015-11-06):
我在论坛搜到一篇老帖子,单管机用的9014,但是9014不是低频管么?
我现在手里没有9014,有9018,,2H5551,8050,想问一下,是不是用9018替换更好。
还有二极管用bat85如何,据说调幅用这个二极管好些?
原帖: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77435-1-1.html

网友A:
9014是属于低频管,但是特征频率fT=150MHz,用在中波也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14是属于低频管,但是特征频率fT=150MHz,用在中波也足够了

那用9018替换是不是更好,还是说因为放大倍数小而不如9014

网友:
我的单管机,用9014效果明显优于9018。9014放大倍数更高。

网友:
主要是老3AG的管子不好找;9014现在量大了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9018替换是不是更好,还是说因为放大倍数小而不如9014

放大倍数与9014和9018没有直接关系,与工厂生产参数有关,这个数并不是固定的

网友B:
9018工作在VHF频段。
90xx的管子高低频分类不是按音频分的。300M以下的都叫低频管子。他的特征频率用MW上搓搓有余。楼主这个电路效果不会太好。300欧的喇叭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18工作在VHF频段。
90xx的管子高低频分类不是按音频分的。300M以下的都叫低频管子。他的特征频率用MW上搓 ...

好的,明白了。前几天我做了一个其他电路的单管机,但是音量太小,想试试别的。是不是单管机效果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明白了。前几天我做了一个其他电路的单管机,但是音量太小,想试试别的。是不是单管机效果都差不多 ...

加再生,对音量的提升效果明显!

网友:
只是因为放大倍数高的9014比9018容易找到......

网友:
9014硅管,频率特征在中短波不成问题。

网友:
收音机弄得少,单管FM调频话筒9014比9018效果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