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红灯797

楼主(2015-11-08):
我有一台红灯“797”中波声音几呼听不到,但将螺丝刀碰在测试线上有声音。短波有个好天线,声音很好。请高手支招。

网友:
检查中波天线回路和震荡线圈,重点检查波段开关!

网友:
是的,这样一个双波段的电路,只要有一路是好的,那么故障范围就缩小了,没有几个零件!

网友:
照二楼方法,重点中波本振。

网友A:
能上个内部实际零件整体布阵排列图吗,想欣赏下内部。电路图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上个内部实际零件整体布阵排列图吗,想欣赏下内部。电路图收藏了。

本坛就有,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4184&highlight=%BA%EC%B5%C6797

网友:
我也有一台797,波段开关是重点,最好能清洗下.

网友B:
还有,目前城市里污染严重,中波基本就收不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目前城市里污染严重,中波基本就收不到台。。。

我还有一台德生R-202T在松江九亭中波就收得很好,有好几个台。

网友:
我有一台红灯X-64也是出现了这个毛病,最后找到了原因,原来是磁性天线的多股线断了,但是外边的纱还连在一起。故障简单,但是却不好找,是没天线次级绕组的电阻值才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