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飛樂 261-11 六燈收音機, 繼續學習修整

楼主(2015-11-08):
現代都在用半導體, 所以要借助古董來學習, 學一下真空管, 現在是高級的玩意.

表弟電話裡面說買了個4百人民幣的真空管擴音機, 不久就壞了一個聲道, 吃灰有段時間了. 想要丟過來說要修修看. 所以......還沒學好, 沒動它.

繼續學那個 上海飛樂 261-11 六燈收音機, 1966年出廠的, 開端在這裡,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79001-1-1.html
清潔的粗活大概完成70%, 出差途中, 沒有實物碰手, 因此也是停下來學設計原理的時間.

上海飛樂 261-11 六燈收音機

上海飛樂 261-11 六燈收音機

今天繼續讀書, 看阻抗匹配, IMPEDANCE MATCHING, 原來有關係到頻率和電感值, 還有個很弔詭的名詞, COMPLEX CONJUGATES (複數共軛), 用來簡化計算輸出變壓器的直流電阻和電感量的試算, 當然, 還是要實際繞制變壓器來確認和修正設計的. 原來那些稱為 "中週" 的東西, 也是變壓器, 也是 RF -> 中頻 -> 音頻, 每個段落的阻抗變換需要用到的.

變壓器, T1, T2, T3, 電路圖裡面對應的分別是, 中週1, 中週2, 輸出變壓器(接喇叭的那顆).

上海飛樂 261-11 六燈收音機

上海飛樂 261-11 六燈收音機

上海飛樂 261-11 六燈收音機

上海飛樂 261-11 六燈收音機

至於 T4, 也是變壓器, 上圖裡面最大顆的那個, T3 旁邊長方體就是了, 市電輸入 110V/190V/210V/220V, 輸出有三組, 其中兩組200Vac/200Vac, 中心抽頭接地, 全波整流後得到峰值電壓應該是 200V*1.414 = 280VDC, 但是經過6Z4整流和負載, 得到 B+ 直流電壓據說標稱值是 250VDC, 根據6Z4的標稱容量, 可以供72mA電流, 就是所謂的 PLATE VOLTAGE, 屏壓濾波電容不能隨便加大, 原機 20UF/450V. 第三組是6.3Vac, 直接接一個6.3V的小燈泡, 還沒確認功率, 另外也是各個真空管的燈絲電源 (其實也是燈泡會發光), 根據各6個真空管的基本資料, 這個6.3Vac 起碼要提供 2300mA 才能正常點亮6個真空管, 耗電15W 以上的, 意思就是, 6個燈泡, 共15W以上, "真空管非常耗電", 這是基本的來源和開銷.

所以 T4 的規格,
INPUT : 220V, 44W minimum
OUTPUT : 200V x 0.072A x 2 = 29W
OUTPUT : 6.3V x 2.3A = 15W

到底了, 為什麼要達成 "阻抗匹配" 或者需要 "阻抗變換" ?

答案是這樣理解的, 現實生活的一個有趣的現象, 小孩伸手向父母要零花錢, 大部分就如願, 那就是 "阻抗匹配", 父母不用太富裕, 小孩可要到小額的零花錢. 反過來, 父母沒有太富裕, 小孩伸手向父母要零花錢, 目的是買個大企業, 那肯定要不到這大額的零花錢, 因為提供錢的源頭根本不夠能耐. 那要怎樣解決這問題呢 ? 理論上, 再次投胎換個有大額的零花錢的父母, 或者, 儘量在現有的父母那裡敲詐到最多的零花錢, 有多少要多少.

网友A:
开始广播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广播啦------------------------------------------------------------------------------------------ ...

學習, 學習..再學習, 希望前輩們多指導的

网友:
谢谢楼主  。。。。。。

液体密度计

网友:
机修观赏中

网友:
看来楼主是港,澳人。

楼主:
出門前, 玩具拿出來, 兜了一下, 電源變壓器發現了兩個不太一樣的地方.

這是修整過的, 初級輸入只有單一組線圈 (兩個線頭), 電阻值是50 ohm, 估計就只有220V, 保險絲沒燒, 大概是好的.

次級輸出, 拍線板上有些模糊的刻字, 一共有7個接點, 那就是7個線頭, 算它有一個中心抽頭, 算兩個線頭, 那就是一共有8個線頭, 4組線圈, 怪了, 和參考用的電路圖不太一樣......

所以, 要跟進電路才能確認它的設計.

拔掉所有真空管, 為了記憶方便, 貼個標籤, 識別用.

面板的燈泡也拆了, 直接量供電給這燈泡的接點, 電阻值是0, DMM的蜂鳴器BB叫, 大概是 6.3V的燈絲變壓器輸出繞組的直流電值很小, 或者短路.

要出門, 就此打住.

楼主(2016-02-03):
玩具時間卻碰到電火鍋不來電, 沒得吃, 拆來看, 是保險絲燒了, 請問哪裡買得到. 題外話.
吃完就再看看玩具, 買到了22UF / 450V 的電解電容, 準備上. 6V燈泡3W先安裝上去, 還有另外一顆電容390PF, 忘記哪裡的........這怎樣玩下去呢..

上海飛樂 261-11 六燈收音機

上海飛樂 261-11 六燈收音機

上海飛樂 261-11 六燈收音機

上海飛樂 261-11 六燈收音機

上海飛樂 261-11 六燈收音機

上海飛樂 261-11 六燈收音機

上海飛樂 261-11 六燈收音機

上海飛樂 261-11 六燈收音機

上海飛樂 261-11 六燈收音機

上海飛樂 261-11 六燈收音機

上海飛樂 261-11 六燈收音機

上海飛樂 261-11 六燈收音機

网友:
港澳人士讲话文字都是这般情景,繁体字加温文而雅的心态,很有韵味,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我们大陆的修理方式是:修理是暴力,是一个电解代替另一个电解暴力的行动!

网友:
繁体字看着还是很有感觉,

楼主:
年二十六立春, 玩具桌子被徵用要回去籌神用, 需要擺滿了雞肉魚水果等民間供品, 而不是這般骨董玩具, 唯有把玩具東搬西挪, 沒動工的一天.

那就尋找救援的歷史資料, 看看這棵390PF的電容在哪裡的, 結果......被打撈起來以前, 它本來就是零散的躺在破木箱子那邊, 完全不知道脫落前的位置. 這才想起來為什麼當初要找電路圖, 其中一個目的是比比看這390PF是哪個位置的元件.

Fei Lo Radio 390PF CAP

Fei Lo Radio 390PF CAP

然後又看了一次 上海飛樂261-A 的零件表, 好像沒有一棵是390PF的.....要怎樣兜回去正確的位置呢....?!

网友:
繁体字读起来还是挺费劲。

网友:
又看到熟悉的老家伙,想起当初修理一台电子管电视机的情景,只记得换了4-5个电子管,几乎全换了,好在那时还比较好买,也不太贵,1-3元左右。这是8几年的事了。长话短说,最后修好了邻居的电视。

楼主:
換了3個電解電容後, 檢查了一些對地的阻抗, 都沒有短路的情形.
花了一些些時間檢查, 原來電源變壓器有3組次級電壓, 空載量的電壓分別是,
第一組, 250V-0-250V, 6Z4 全波整流後供應 250V 直流屏壓
第二組, 7.8V, 供應6Z4的燈絲和面板上的燈泡
第三組, 6.8V, 供應其餘5個電子管的燈絲

首先安裝燈泡和6Z4, 其他電子管拔除, 初始上電, 兩個燈絲都亮了, 說明基本OK的, B+電壓大概270VDC

再來就全部電子管都裝上, 目的是試試看有沒有聲音, 最起碼聽到開關的聲音也好.......等了大約1分多鐘, 觀察每個電子管, 燈絲都亮了, 可是......一點聲音都沒有.......這下就是小小失望.

喇叭和輸出變壓器都量過, 導通的

請教前輩們, 該如何進一步修正呢...

网友:
一步步来,先用起子触碰音量电位器中心,有无声音判断故障范围,再.....

楼主:
繼續研究了一陣子, 量一下每個電子管的屏極電壓, 看來對問題掌握了一些些眉目.

整流後的來電 250VDC, 經過2K, 3W 電阻後, 電源軌道量到約200VDC, 這是五支電子管的屏極電壓來源,
分別測量五支屏極電壓,
6E1, 第九腳, 約200VDC, 算 OK
6A2, 第五腳, 約200VDC, 算 OK
6K4, 第五腳, 約200VDC, 算 OK
6G2, 第七腳, 約70VDC, OK ?
6P1, 第六腳, 約9VDC, ?????

看圖, 6P1 不應該那麼低的屏極電壓, 所以拆了輸出變壓器, 原來初級沒有了電阻, 該不是內部斷線吧, 看起來那接線很粗, 內部這麼斷掉...!?? 接喇叭的次級, 有導通電阻, 難怪量起來沒問題.....

上海無線電二廠, U-1型, 標示的應該是阻抗變換比例, 5500 ohm : 3.5 ohm, 因為次級的直流電阻值大約1.2ohm.

於是拆輸出變壓器, 再來仔細量一次, 想不到真的遇到了最麻煩的零件壞掉......看來想要響起來, 還要再等等....哪裡買變壓器呢

网友:
这个输出小牛在淘宝网应该有得卖,7,8十年代产量很大,社会保有量很多。祝新年玩机愉快。

网友:
想快就找一个输入220v。输出6v到12v的小变压器临时试机,看看还有什么器件不良好 。一块去淘宝。节省时间的。小变压器0——6(12)接喇叭。220一端应会接的。

网友:
220端一个接屏极。一个接B+

网友:
2200p要并上。不并上声音会难听得。上述仅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旧如旧:小心拆开旧的电解,掏空然后将新的电解藏进去,封好口……可以贴上“子母电解” 的标签……

这是一个创意。爆时增加了保护。

网友:
元件估计都老化了,要换的太多了

网友:
修旧如旧,哪个电解坏了,我可以送给你.

楼主:
按照前輩們的指引, 突然找到了一個垃圾裡翻出來的電源變壓器, 實際測量空載輸出電壓, 居然和標籤的輸出電壓不符合的, 但是220V輸入和8V輸出是存在的, 就立馬上機實驗一下.

哈, 幾秒鐘後聽到喇叭的沙沙聲音, 這個50年的老貨響了......但是喇叭的線路和261-A的那個參考圖很不相同. 廣播電台也還沒有收到, 貓眼管也沒有綠色的光芒. 高興的是一個修正過程的里程碑了. 那.....下一步查什麼呢.

為了方便前輩們繼續指引, 特別錄製了試嚮這雞雞的視頻, 希望更容易向修整完全邁前一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4MTY5NzMwOA==.html?from=y1.7-1.2

网友C:
390P电容在超外差式收音机里只有中波振荡电路的垫整电容与其接近,老式收音机用半可变微调电容,俗称600号或配定,配合365P可变电容器,垫整电容一般为390~430P。飞乐收音机可变电容为465P,其垫整电容510P。
参考红灯711电路:
上海160A电路:

网友D:
期待早日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390P电容在超外差式收音机里只有中波振荡电路的垫整电容与其接近,老式收音机用半可变微调电容,俗称600号或 ...

謝謝版主的提示.

另外請教, 發現兩個零件有霉斷好幾個線頭, 不知接哪裡, 確認了, 線圈都通. 亂接一通, 還是不收電台.

如果套用 261-A 的電路圖, 這兩個是那個零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早日出声

呵呵, 喇叭已經出聲了, 只是沒收台, 貓眼不發光
業餘的玩意, 希望看看貓眼發光, 學習一下真空管功放, 整理一個半古董, 真正能收到電台, 可能還要一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