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福利(手把手教你制作高灵敏度两灯机)

楼主(2015-11-08):
以前曾经给大家简单介绍过这个电路,这次把我制作的两灯机的完整的制作过程和数据都写出来。以便尝试电池式收音机的新人仿制。
再生式收音机原理简单,制作容易,似乎唱响并不困难,不过要制作一个性能较好,结构紧凑,而且携带方便的再生式收音机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制作的这台收音机不但灵敏度较高,(我住在山东德州,中波波段接收到了韩国电台,大约1000公里)。而且非常的省电,甲电仅需要一节一号电池,乙电使用3节6F22电池27V,甲电消耗为1.5V 60MA ,乙电消耗为25V 1.3MA(我用的是旧电池)。这台两灯机耗电大约和一台2P2单灯机差不多,本地电台单独用磁棒接收时可放一个高灵敏度喇叭,虽然并不响亮,但是安静的室内足够三五个人收听。经过试验,电子管如果改用1R5T时输出还能大一点。
下边说说电池式再生收音机制作的要点,通常再生式检波器能够提供足够的灵敏度,因而制作精良的再生式收音机配上外接天线可以接受微弱的信号,一般不需要高频放大,如需要可以增加一级不调谐高放即可。那么下边我就说说几个新人要注意的问题。
1、关于再生式检波器,再生式检波器灵敏度很高,但是高灵敏度的获得取决于临界状态。只有在产生临界振荡的状态才能取得最大的灵敏度。因而虽然再生式检波器有反馈,表面上看来不需要制作高Q值的线圈,但实际上线圈Q值高一些有利于提高灵敏度,也能减少反馈量让再生检波器变得容易调节。一般再生式检波器可以采用栅极检波,屏极检波等有放大能力的检波器,但是屏极检波回输特性比较“硬”,存在震荡滞后现象,因此不易调节到临界振荡状态以获得最大灵敏度,此外屏极检波灵敏度不及栅极检波且屏极检波失真较大,所以再生式收音机大多采用栅极检波器。临界震荡状态便于调节一方面需要电路本身具有比较高的Q值,另一方面需要让栅极略带正性(当然这并不会显著增大失真),以便调节到临界振荡状态。
2、关于栅极检波器,栅极检波器是一种平方律检波器,由于灵敏度较高,多用于简单的收音机和再生线圈一起组成高灵敏度的再生式检波器,栅极检波器虽然灵敏度较高,但是输入电压动态范围受限,不论是微弱信号或者强信号时音质都会变差,主要是二次谐波失真明显,不过复杂的超外差机由于放大级数较多也存在这个问题。栅极检波器由一个电子管,栅漏电阻和栅极电容构成,当栅极电容大一些,栅漏电阻小一些的时候,检波器灵敏度较低但是允许输入电压动态范围较大,同时由于表现出低阻特性,造成调谐电路有载Q值降低,所以灵敏度收到一定的影响。如果是不带高放且本地有中波电台的收音机,一般栅极电容采用220-250P,栅漏电阻为2-2.5M左右,这是无数前辈根据实验得出的结论,我的实验也印证了这些,如果本地没有电台的话,可以采用200P栅极电容和3M以上的栅漏电阻(最高不要超过5M),这样可以获得比较高的灵敏度,不过在强信号的时候容易产生失真,这个自己权衡。
3、关于放大级,电子管放大器除了输出功率较大的旁热式束射四极管和输出五极管,需要固定的栅负压外(此时需要丙电源或者阴极电阻器提供),直热式小型电池管还可以采用栅漏电阻偏压法,采用一个阻值略高一点的栅漏电阻,由于从阴极飞出的电子有一部分打在栅极上,而栅漏电阻负责泄放这部分电子,当这些电子通过栅极电阻时便会产生负压,因此这种简单的尤其是低屏压收音机就不需要专门的阴极电阻了,一来栅漏电阻可以产生负压,二来检波器在没有高频放大器的情况下输出的音频电压动态也不大,不会超过这个负压。加上栅漏电阻接到甲电负极,使灯丝发射电子部分的电位都高于栅漏电阻,因而这接近2V的负压是完全足够的!(灯丝是一整根电阻,但是发射电子的部分知识中间的一端,也就是说阴极只占了中间的一段)。
4、关于线圈的绕制和可变的选择,通过实际制作的经验和理论基础证实,磁性天线能够更容易的取得较高的灵敏度,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当只采用磁性天线接收时,由于磁性天线线圈和可变电容两个片构成的是一个闭合系统,所以当可变动片接地的时候,磁性天线接收系统可以说是0人体感应,只要你的手不过分的靠近磁性天线线圈和可变电容定片以及和栅极电容器相连的那段接线,正常使用是完全没有人体感应的。磁性天线线圈匝数较多时能够产生更高的感应电压,因此采用280P塑封可变时,由于可以配合更多的线圈匝数,因而效果和360P空气电容基本没有区别,只是270P小电容比较薄弱,貌似没有空气电容皮实耐用。采用磁性天线接收时最好采用较长的磁棒,比如16CM网上的,我有一根22CM磁棒,被我视若珍宝。采用分段式绕法更是能增加线圈匝数减少分布电容提高感应电压,因为磁棒两端的线圈Q值较高,因而最好是将线圈分四段绕在两个骨架上分别置于磁棒两端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
5、介绍一下我的电路,这个两灯机采用了一个1K2和一个1A2,1K2采用五极管接法,一方面可以获得较高的灵敏度,另一方面可以取得较高的推动电压,1A2采用三极管接法,可以取得较大的输出功率和较高的电压灵敏度。这样就可以推动扬声器了。再生控制部分我要着重的说一说,我采用了哈托莱线圈加并联式再生的结构,采用电位器控制,这种控制方法一方面很稳定,另一方面当频率上升时,再生回输增强,但是由于线圈的等效阻抗增大,但是电位器的等效阻抗不便,因而旁路能力增强,所以这个再生检波器在低端和高端的回输基本一致,接收信号强度差不多的电台时,只需要调节一次就不用再动了。所以还是推荐大家使用这种结构。
天线绕制数据是调谐65匝,再生8匝。
6、关于输出变压器,很多人采用小型电源变压器代替输出变压器,我并不推荐,第一是线径太细增加了电阻降低了效率,第二是阻抗配合不好,电子管不能输出最大功率,推动扬声器可能有一定困难,我是用1W的小型电源变压器改制的,初级0.11,次级0.2双线并绕,刚好紧密的占满窗口。不分层,不垫纸,实际上这种小型变压器对漏感要求也不高,不需要分层制作,实际做出来的漏感都要小于电路设计要求值。
7、关于电子管甲电的接法,连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检波管栅流接甲电正极,放大管接负极,这样才能兼顾灵敏度和音质。需要特别的注意!
下面给出几张实体图片,我使用一个建议的旁热两灯放大器,可以推动12寸的喇叭,很是响亮,不过这个两灯机的输出变压器直接接高灵敏度喇叭也是可以清楚的收听本地电台的。
8、关于元器件选择、一定要选择比较好的元件,调谐线圈最好使用多股线绕制,如果没有也可采用0.2MM以上的漆包线绕制,稍粗一点更好,但是要考虑线圈绕制后的长度,除了检波管栅极电容器采用了无感的云母电容之外,其它的采用了CBB电容,CBB电容绝缘好,Q值高,是一种非常不错的电容器!
9、关于布线、一定要缩短天线线圈到可变定片和检波管栅极电容器栅漏电阻的接线!这样可以减少分布电容,从而降低高频信号损失提高灵敏度!这一点一定要注意,这是在实际制作中的关键环节!当然,耦合电容的引线也是越短越好!
最后附上我制作的两灯机远程接收的视频(使用了室外天线),拍摄的比较拙劣,本人的普通话也不怎么好,见笑见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3OTg5MjM1Ng==.html

网友A:
老朋友好啊:技术贴,收藏了,细细消化,然后DIY一台。

电子管,咱们的爱好哈

网友B:
视频看了,不错,很好。年青人有精力,半夜不睡。

网友:
太棒了
可以放心仿制了

网友:
学习楼主的这种精神!祝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朋友好啊:技术贴,收藏了,细细消化,然后DIY一台。

电子管,咱们的爱好哈

13P1P过一段时间我就尝试尝试,可以用50V左右的乙电,这管子内阻低,搞一个低阻抗变压器才行,这么大的屏流低内阻的估计做推挽效果应该挺好,下一步准备实践一下13P1P推挽,采用6J1做电压放大管。另外这个13P1P的性质也不好说是四极管也不好说是三极管,这个负荷电阻器的大小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毕竟关于这个电子管的资料少了点。那要是四极管的话1500欧姆的内阻也只能配一个150欧姆的变压器,那么初级也就是几百匝就好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看了,不错,很好。年青人有精力,半夜不睡。

其实我也不是多小,本人嗓音就是比较细,我已经25了。。。还行吧,那几天不下雨的时候还收到了貌似是安徽的1008广播,这几天下雨貌似听不到了,所以才假设了外接天线尝试远距离接收。

网友C:
请问楼主外壳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外壳怎么改的

外壳不是改装的,就是自己用拙劣的钣金手艺做的,底盘是那种100*44毫米的铝合金型材,去型材市场买一段,然后从中间锯开,用方管下边的那个板完成前边的那部分的形状,然后打孔用螺丝紧固就行了,至于如何掏出下边的大方孔,就是用小钻头,钻上一圈小孔,最后中间这一部分就能被拿掉了,然后用锉锉平,就成了这么一个方孔了,电子管管座,有专门的开孔器打孔的,这一切都是用简单的工具,一把小钢锯,一把手电钻,一个小台钳和两把锉刀完成的。这个只是实验制作的,如果投入时间肯定比我这个底盘做的更加精致。

网友:
知道了!谢谢指教

网友C:
那磁棒线圈的骨架又是怎么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磁棒线圈的骨架又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骨架使用的以前我从废品市场论斤买来的磁棒上边拆下的塑料骨架,当然啦,用牛皮纸卷成了桶,然后浸在融化的蜡里边硬化了也可以,在纸筒上开两个孔以便固定线圈的头,另外还有一种用线来固定线圈头的办法,我就是用的这个办法。

网友:
原来要浸蜡啊

网友:
怪不得我弄不成

网友D:
你的电路,1A2的屏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路,1A2的屏流是多少。

1A2的屏流很小,这里面1K2的屏流和帘栅流大约在375微安,1A2的屏流是900多微安,这是1A2的三个电极共同分担的这900微安电流,没问题的。

网友E:
直流兄出来为人民服务了

网友F:
1000公里都能收,我一百多里,不知道收到会不会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0公里都能收,我一百多里,不知道收到会不会很好

这个是不一定的,第一,我因陋就简的在防盗窗外边搭建了一个自以为不错的天线,第二,其实我这个地方接收条件并不好,因此我的成功可以说是电台发射功率,和气象条件也就是说现在电离层情况比较好的情况下偶然造就的结果,要不然夏天应该也能收到,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不过300公里以内且在相对平坦的地区应当问题不大。

网友G:
赞一个,要是末级功放用2p3那就更好了,可以带小喇叭

网友:
非常不错的DIY制作与解说!支持!

网友H:
楼主机器做的很不错。
想弱弱的问一句:您那边干扰大不大?我这里一是收不到太多的中波台(除了2个中央台,省台,就只能收一些越南台,阿三台了),二是射频干扰超级严重。我自己做的7管外差机,只要选择中波段,干扰杂波几乎让6E5C闭合。所以我早已放弃中波,折腾短波。

网友I:
看了视频,感觉接收环境不太好,干扰太大了,机器做的好,视频教学,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流兄出来为人民服务了

不算啦也就是交流下经验,抛砖引玉看看大家都有什么高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赞一个,要是末级功放用2p3那就更好了,可以带小喇叭

这个机器就能带动一个高灵敏喇叭,安静的屋子里还是感觉比较响亮的 ,用自制的输出。变压器效率比较高。另外就是此机用的是1A2作为音频放大管,本意就是节约甲乙电池,这个小收音机耗电很省的,如果不怕耗电可以采用一个2P2作为放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机器做的很不错。
想弱弱的问一句:您那边干扰大不大?我这里一是收不到太多的中波台(除了2个中央台, ...

其实如果不用外接天线干扰并不大,磁性天线是方向性天线,抗干扰能力较强但是灵敏度较低,而且磁性天线只接收磁场不接收电场,因而部分火花发射等干扰不会影响,使用20厘米磁性天线棒可以产生较高灵敏度。但是采用外接天线就会引入干扰声,我接收韩国电台的时候再生已经调节到震荡临界点,所以不可避免的有点超再生式的噪声,另外就是接收信号较强的电台用磁性天线是完全没有背景噪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机器做的很不错。
想弱弱的问一句:您那边干扰大不大?我这里一是收不到太多的中波台(除了2个中央台, ...

另外如果某一频率的干扰较强的话可以尝试陷波器,把干扰信号消耗在陷波器的线圈里。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视频,感觉接收环境不太好,干扰太大了,机器做的好,视频教学,赞一个!

接收本地电台没杂音,因为信号很强不需要这么大再生程度,接收远距离电台有点超再生的意思,有点杂音可以忍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接收本地电台没杂音,因为信号很强不需要这么大再生程度,接收远距离电台有点超再生的意思,有点杂音可以 ...

最近也想做一个再生两灯机,手头有一只小木盒子,一只2.5寸的小舌簧喇叭,1k2、2p2,想脱离室外天线,用磁棒,老收音机的磁棒线圈能否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近也想做一个再生两灯机,手头有一只小木盒子,一只2.5寸的小舌簧喇叭,1k2、2p2,想脱离室外天线,用磁 ...

可以,就是怕老机器的线不是直焊线,焊接略有困难,我买的是直焊线,比较好用。另外就是你本地有电台可以用长磁棒接收,没问题的16CM灵敏度就不低,还有就是小型舌簧喇叭貌似受制于线圈匝数问题,最终还是得借助输出变压器匹配阻抗,不如直接带动高灵敏度动圈喇叭了。我缠的输出变压器是18K左右的,初级都在3500匝以上,不论是1A2三极管接法还是2P2标准接法都能应付。

网友D:
引用 楼主:
1A2的屏流很小,这里面1K2的屏流和帘栅流大约在375微安,1A2的屏流是900多微安,这是1A2的三个电极共同分 ...

要是20伏的话,电流1毫安输出功率最大是6毫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20伏的话,电流1毫安输出功率最大是6毫瓦,。

你不要看这个,的确可以带动扬声器,估计输出有3个耗瓦就不错了,我那喇叭毕竟是0.5W的,要是有个0.1W足够大的喇叭肯定能推动的更响,就算换成2P2输出也才6—8耗瓦。现在是25V,1毫安,能输出不到4耗瓦电力吧。

网友K:
不错 不错 小机机做的很紧凑准备仿制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 不错 小机机做的很紧凑准备仿制一个玩玩

论坛上边没有@功能,这个就是给你推荐的两灯机,非常省电,性能也还算不错。

网友K:
引用 楼主:
论坛上边没有@功能,这个就是给你推荐的两灯机,非常省电,性能也还算不错。

谢谢朋友 你才25岁 真的是年轻有为 理论知识掌握的很好

网友L:
不错,感觉还是玩胆FM更好一些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以,就是怕老机器的线不是直焊线,焊接略有困难,我买的是直焊线,比较好用。另外就是你本地有电台可以 ...

谢谢!您那只小输出变压器有成品买吗?如果自己制作,它的数据是多少?2p2机器乙点用到多少?我以前是45伏的,我想将甲乙电都做到盒子里,如果45伏,可能体积稍大。最低多少伏机器就可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朋友 你才25岁 真的是年轻有为 理论知识掌握的很好

一般般,没看几本书,只是大概上了解一些,这些东西基本也是靠经验做出来的,如果细致的计算计算估计会更精良,等着也可以用1A2五极管接法做检波管,我还木有实验,那样就更科学了,没有插错管子的风险。不过目前的电路而言插错管子也仅仅是不响而已,不会烧毁电子管。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错,感觉还是玩胆FM更好一些

FM频率高,分布电容的影响也比较大,再就是用电池管做FM的话貌似需要高压,一般低乙电电池管很难工作在这个频率之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不要看这个,的确可以带动扬声器,估计输出有3个耗瓦就不错了,我那喇叭毕竟是0.5W的,要是有个0.1W足够 ...

要是换成真美的,25瓦 高音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您那只小输出变压器有成品买吗?如果自己制作,它的数据是多少?2p2机器乙点用到多少?我以前是45伏 ...

嗯,看来是有制作经验,问的很详细,我这些输出变压器都是自绕的,成品还真是没看见过,其实缠变压器很简单,主要是掌握如何压住线头就行了,看看这两天如果有时间就再绕一个开个贴,从《输出变压器设计》这本书里边可以了解到对于这种小型电子管基本是不用考虑漏感的问题的,关于分布电容的问题,只要把变压器绕的紧凑了,肯定没啥问题,对于这种在几十V电压下工作的小型输出变压器来说绝缘根本不是问题,我是从网上买的0.11的直焊线,主要是容易焊接不用刮漆。其实就是1W的小变压器小心的拆开后用原来的塑料骨架改制的,一般的塑料骨架中间隔开分成两段的,如果怕窗口不够就把那个隔开的部分用剪子剪掉后用砂纸或者锉刀磨平,绕线之前先垫一层纸,其实不垫纸也一样,最好还是不垫纸,减小漏感,我垫纸主要是为了把引线那块垫到纸下边方便绝缘,然后初级用0.11的线3500匝左右,不用太严格,大概是这个匝数就可以,次级如果是4欧姆喇叭就是64匝,8欧姆喇叭82匝,16欧喇叭估计90匝就足够了,一般来说次级尽可能粗一些,如果感觉粗线占地方就用细一点的双线并绕,其实就是参照2P2输出变压器数据绕制的,如果离得近我也可以发快递送你一个,不过那个貌似次级线径细了点效率有点低,输出变压器这玩意儿次级线径一定要粗,尽可能减小变压器线圈里的内阻,否则功率都消耗在变压器内阻了,就不能传给喇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换成真美的,25瓦 高音喇叭,--------。

反正肯定是比带喇叭的矿石机响多了,估计换成那种喇叭在屋里听起来比较响。。。。那种16欧姆的 12寸10W的喇叭估计也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反正肯定是比带喇叭的矿石机响多了,估计换成那种喇叭在屋里听起来比较响。。。。那种16欧姆的 12寸10W的 ...

人的听觉灵敏度最好的是在中音,只要中音好就行。

网友J:
引用 楼主:
嗯,看来是有制作经验,问的很详细,我这些输出变压器都是自绕的,成品还真是没看见过,其实缠变压器很简 ...

谢谢您的详细指导!一直以来关注您的帖子与制作,特别是直流小管的制作您还是很有独到之处。我已做过2管再生机用的是室外天线,45伏乙电,推200毫米大舍簧喇叭,效果不错,因天线问题,想尝试磁棒天线,彻底脱离天地线的束缚,看到可以用小输出变压器达到推动圈喇叭,很感兴趣,只是绕制电源变压器是我的短板,看过此文,受益匪浅。如果绕制手头有0.08的漆包线一卷(做68-1晶体管单管机绕制高频变压器用的),可否用上,另外,绕线是乱绕还是精密排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的听觉灵敏度最好的是在中音,只要中音好就行。

我用的0.5W 100毫米的高灵敏扬声器,频率应该是可以满足要求的。但是采用那种高音喇叭恐怕听歌就没那么好听了,我们这边调频台也有中波发射,所以也经常用收音机听听歌。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您的详细指导!一直以来关注您的帖子与制作,特别是直流小管的制作您还是很有独到之处。我已做过2管再 ...

这种小变压器不需要精密排绕,但是乱绕的过于严重的话恐怕窗口绕不下呀,理论上讲乱绕可以减少分布电容反正稍微排一排可以绕的下0.08的线可以用,就是初级电阻略大一点有点影响效率不过估计问题不大。反正粗一点效率高,带喇叭的关键还是高效输出变压器,另外有这种高灵敏的16欧姆喇叭,配合较粗的初次级就可以了,一定可以清晰的听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您的详细指导!一直以来关注您的帖子与制作,特别是直流小管的制作您还是很有独到之处。我已做过2管再 ...

我有个手绕绕线器,就是用手凭着感觉排绕的,基本介于手工乱绕和精密排线之间的状态,总之不必太在意。够了匝数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有个手绕绕线器,就是用手凭着感觉排绕的,基本介于手工乱绕和精密排线之间的状态,总之不必太在意。够 ...

请问,动圈喇叭口径大小有要注意的吗?我看您视频中的喇叭直径很大。手头倒是有小飞乐喇叭。主要是想用小管做一个砖头大的小机器放床头听小说。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有个手绕绕线器,就是用手凭着感觉排绕的,基本介于手工乱绕和精密排线之间的状态,总之不必太在意。够 ...

请教,绕制小输出变压器时,是否是在准备好的骨架上用0.08线先绕初级3500圈密绕排齐,而后留出线头作为初级线头,然后垫绝缘纸,开始用粗线绕次级线圈90匝,出头,最后再缠绝缘纸插钢片固定浸漆。我从来没有绕制过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动圈喇叭口径大小有要注意的吗?我看您视频中的喇叭直径很大。手头倒是有小飞乐喇叭。主要是想用小 ...

这个大喇叭是用一个6J1和6A2三极管接法制作的低屏压放大器推动的,用它收听本地电台真是整个房子都听的到,直接用收音机可以使用小口径喇叭,但是最好是纯纸盆高灵敏的,另外纸盆椎度小(比较平)的喇叭注意加上障板,以提高效率改善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绕制小输出变压器时,是否是在准备好的骨架上用0.08线先绕初级3500圈密绕排齐,而后留出线头作为初 ...

这个嘛,提前就把线头焊好了提前把线埋在里边了,就是那根引出线,初级的开头焊好了,放到骨架上垫上纸一圈圈绕上就压住了,快绕完的时候再在外边放一根线,然后绕上剩余的把这根线压住,最后把线头绕在引出线上焊牢固,这个说起来复杂但是你实际拆一个小变压器看看里边怎么处理的立刻就明白了。另外至于浸漆,我有绝缘漆,只不过嫌麻烦没有浸漆,浸的蜡。。。。一样好使。

网友:
原来就这么简单

网友(2016-04-30):
机子做的太棒了,必须顶,好帖子,电路图收了。

网友(2016-10-03):
太好了,漂亮,收藏了!

网友M:
做工不错,有怀旧感,但要是再做得紧凑小巧一点,然后把它装进一个合适的箱子中,随身便携,不是就更显实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做工不错,有怀旧感,但要是再做得紧凑小巧一点,然后把它装进一个合适的箱子中,随身便携,不是就更显实用 ...

现在正在搞二级中放的紧凑型收音机,问题不大的话很快能成功。

网友:
我也要学做一个!

网友N(2017-08-16):
最近的制作证明, 手艺不精下, 还是直流管做收音机更容易取得好性能, 虽然交流电子管跨导高, 但反而更容易引入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最近的制作证明, 手艺不精下, 还是直流管做收音机更容易取得好性能, 虽然交流电子管跨导高, 但反而更容易引 ...

旁热式电子管不能同电源线隔离是个大问题,除非搞个大个头逆变器,或者弄个柴油机拉一台发电机啥的。

网友O:
不太明白LZ新人注意问题7 ‘...检波管栅流接甲电正极,放大管接负极...'。从电路图上看1K2的甲电是正极接地,而1A2的甲电是负极接地。如此接法除非是采用两个甲电,但LZ又指出甲单只用一节电池。

网友:
技术帖顶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太明白LZ新人注意问题7 ‘...检波管栅流接甲电正极,放大管接负极...'。从电路图上看1K2的甲电是正极接地 ...

两管栅漏不共地,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检波管栅漏下端连接灯丝的一端接甲电正极,功放管栅漏接甲电负极就行了。而且这个机器并不怎么好,这类简易收音机应该采用尽可能高的放大倍数,所以采用两个1K2比较理想。我做电池管从一灯机做到三级中放七灯机,感觉电池管还是比较好玩。

网友:
学习了,有时间自己也搞一个

网友:
有没有收国际短波的?

网友P:
下一步加上调频波段,让我们新手高兴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下一步加上调频波段,让我们新手高兴高兴

普通电池式电子管用于调频波段是有困难的,我手头有苏联的铅笔型电子管可以轻易工作在调频波段,不过这管子不是谁都有的。。建议大家还是学会制作外差式收音机懂得基本的原理和计算以后,就能制作更加复杂的调频式收音机了,其实调频机电路原理不复杂,只是需要很多配套的仪器。

网友:
收藏了,细细消化,然后DIY一台

网友Q:
请教楼主:用3A4的管子可以做这样的收音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教楼主:用3A4的管子可以做这样的收音机吗...

3A4就是2P3完全可以制作,只不过3A4的跨导更高,输出功率更大,做成两灯机的灵敏度和输出都要好的多,当然也比较耗费电池。

网友Q:
谢谢楼主的答复!先整理准备下材料,开工时碰到问题再请教您...届时希望您能不吝赐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谢谢楼主的答复!先整理准备下材料,开工时碰到问题再请教您...届时希望您能不吝赐教啊!

从再生检波的单灯机到,两灯,到带高放的三灯再生再到,五灯二级中放外差,再到六灯三级中放外差。我都制作了,有问题发帖或者私人消息都可以。

网友R:
为什么不是两个1A2?或2个1K2?,楼主做过不少,请说说哪种用管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为什么不是两个1A2?或2个1K2?,楼主做过不少,请说说哪种用管较好?

一般来说,如果想要灵敏应当取得最大的放大倍数,这类电路还是用两只1K2比较好,如此可以让电子管工作在放大倍率最大乘积,而作为放大的管子输入电压摆幅不大,管子仍工作在线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