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电子管并管参数如何变化?

楼主(2015-11-09):
昨天发个帖子发错区了! 再重新发一遍。

想请教各位:
如果两个三极管胆并管使用后,如果把并管当成一个管子看,参数如何变化?ra减半?gm 加倍?u值为单管的多少?
三者关系还遵循gm=u/ra吗?
特性曲线图又如何变化?
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内阻降低到原来一半,互导增加一倍,放大系数不变,输出增加一倍,推动电压不变,貌似这就是并管的情况。

网友:
并联后,Ra=Ra1//Ra2=Ra1/2
                I=I1+I2=2*I1,  所以 g=I/Ui=2*I1/Ui=2*g1
                Rg很大,所以Ig很小,并联后也很小,对Ui信号内阻要求不高

网友:
2#帖回复正确!

网友B:
二楼正解
内阻降低一倍
跨导提高一倍
放大系数不变。

网友C:
如果6N1与6N6并联后会如何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6N1与6N6并联后会如何变化?

乱弹琴,并管一般都是同种型号,同种配对还有讲究呢,别说是不同种型号了,更没法并管了。

网友D:
6H9C并管去推6p3p可以么?需要改动原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正解
内阻降低一倍
跨导提高一倍

请教海版,6H9C并管去推6p3p可以么?需要改动原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6H9C并管去推6p3p可以么?需要改动原件吗?

并管貌似对输出电压提高不明显,只是适合低内阻大功率,提高推动电压可以尝试使用五极管或者增加一级电压放大三极管,并管多数用在输出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阻降低到原来一半,互导增加一倍,放大系数不变,输出增加一倍,推动电压不变,貌似这就是并管的情况。

谢谢兄台!回复的很清楚了!

还想追问一下:并管的情况下,特性曲线怎么应用?是仍然按照单管应用,在根据并管情况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正解
内阻降低一倍
跨导提高一倍

谢版主追加确认!

还想问:在并管的情况下特性曲线怎么应用?还按单管做负载线,再按并管的变化进行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台!回复的很清楚了!

还想追问一下:并管的情况下,特性曲线怎么应用?是仍然按照单管应用,在 ...

基本差不多,唯一就是阴极电流大了一倍,如果采用原来的偏压的话,阴极电阻器就得降低到原来的一半,然后就是负荷电阻器也得降低到原来的一半,增大阴极傍路电容以维持原来的增益和设计的反馈系数,别的没啥,推动电压还是那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台!回复的很清楚了!

还想追问一下:并管的情况下,特性曲线怎么应用?是仍然按照单管应用,在 ...

基本工作点和单管一样,就是电流大,所以你得按照大电流考虑就行,单管选择什么工作点并管就是什么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工作点和单管一样,就是电流大,所以你得按照大电流考虑就行,单管选择什么工作点并管就是什么工作点 ...

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