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电脑光驱位功放

楼主(2015-11-10):
本人以前曾经做过一个光驱位功放,放在机箱里使用一直正常,近来由于安装了刻录机,发现有干扰,于是准备再做一个,放在废弃的光驱外壳里,利用光驱外壳做屏蔽。

设计的电路板

设计的电路板

用蓝油做的电路板

用蓝油做的电路板

网友:
巧手啊。

tea2025,usb 小音箱常见的芯片,当然楼主用料要好很多

网友:
不错;有这样的DIY能力佩服。

网友:
这个想法好。

网友A:
手工不错。用2025不如用1875?总感觉2025功率不足

网友B:
怎么不加个喇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不错。用2025不如用1875?总感觉2025功率不足

电脑里只有正12伏电源功率充足,用1875单电源供电效果并不好,因为只有正负6伏。其实7240是最合适的,可是手中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加个喇叭呢?

因为不想伤硬盘,震动是硬盘最大杀手。

网友C:
做的漂亮,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漂亮,好手艺。

谢谢鼓励,下一步准备搞个频谱显示。。。。。。。。。。

网友:
做的不错,这个功放壳体与带播放功能的光驱一起配上合适的音箱,一套实用的音像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13做啥用的

电子开关,用光驱的出仓开关做电源开关,

网友E:
样子有点小丑,直接买个光驱位音箱得了。然后再换掉里面的电路,估计比你这个好看点

网友F:
楼主的接插线是如何搞定的?
我买过成品的接插线,1是用着不方便,2是线质量太差。想自己DIY,不知要买哪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接插线是如何搞定的?
我买过成品的接插线,1是用着不方便,2是线质量太差。想自己DIY,不知要买哪些 ...

我用的是XH2.54端子,你买XH2.54簧片,再根据自己需要买些胶壳和插座就行,再准备一把尖嘴钳子就OK.没必要买专用的压线钳,你又不是批量生产。TB上我去-电子爱好者之家买,它家很便宜,东西又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样子有点小丑,直接买个光驱位音箱得了。然后再换掉里面的电路,估计比你这个好看点

那是肯定的,问题是不想花钱。再加上自己玩。下一步准备搞个光驱位频谱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不想伤硬盘,震动是硬盘最大杀手。

换SSD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SSD   ,

你等什么时候SSD硬盘价格降到机械硬盘的价格,我们再谈这个问题。。还有,如果SSD有5G的容量的话。我们虽然老了,但还不至于不知道SSD是什么的地步。DIY吗,就是玩个乐趣,我又没打算做成商品,那样我就把喇叭都装进去,用D类功放。低音杠杠的,我管你硬盘坏不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等什么时候SSD硬盘价格降到机械硬盘的价格,我们再谈这个问题。。还有,如果SSD有5G的容量的话。我们虽 ...

ssd 120G  29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ssd 120G  290左右

希捷1T,200左右。

网友:
工艺不错,好像功率有点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XH2.54端子,你买XH2.54簧片,再根据自己需要买些胶壳和插座就行,再准备一把尖嘴钳子就OK.没必要 ...

多谢了。这家我知道,质量还行,算不上差也算不上好。呵呵。

网友:
太复杂,接线柱太多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我也打算用 1875做一个。

网友:
主楼DIY能力强

网友:
电路板做的不错,3915音频指示,2025功率输出,对于电脑来说,足够了。

网友G:
指示灯太亮了,建议用砂纸打磨一下,弄成哑光的,长时间用比较刺眼。另外可以考虑用数字供方芯片,功率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开关,用光驱的出仓开关做电源开关,

那个旋钮配的不太合适,凸出太多不好看。

网友:
喇叭放在外面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
高人,佩服佩服~~~~~

网友:
太有创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指示灯太亮了,建议用砂纸打磨一下,弄成哑光的,长时间用比较刺眼。另外可以考虑用数字供方芯片,功率大.

现在发现电平指示完全是多余的,机箱放电脑桌下面,谁去看它

网友:
一定要注意思脑电源,电源不好时间长了电脑会坏的

网友H:
有电流声没有啊?

网友:
回帖是个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电流声没有啊?

没有,有电流声是接地没搞好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个人感觉音量指示有点多余

我自己都觉得多余。

网友:
这个想法确实不错,现在大多都用电脑做音源,把功放做电脑机箱里,太方便了,连接线等也简洁了。好注意,赞一个。

网友(2016-01-22):
请问刷绿油时如何留出整齐的焊点空位?

网友:
楼主的确是有一双巧手。

网友:
样子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