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c21-sh2129电磁炉不报警不加热的维修

楼主(2015-11-10):
搞 修理不小心也会被元件骗的,今天客户拿来一个电磁炉,说不加热了,。打开后盖,发现电磁炉很脏,于是用洗板水清洗主板,后加电,不亮灯,万用表测量无5v和18v电压输出,后发现是电源部分的一个4.7uf的电容坏了,换上5v和18v电压正常了,通电试机 不报警不加热,

楼主:
检查高阻值电阻正常,5uf电容正常,可以说查遍所以元件 都是好的,折腾了半天 无结果,于是找一块一模一样的美的电磁炉板子,通电对比电压发现11脚的排线电压有几个点不正常,右边是正常机电压,左边是坏机电压

楼主:
第6脚pan电压有很大起伏,奶奶的。pan是个撒意思,本来就不会英语,查遍所有不知道是撒意思,好像和平底锅有意思,,奶奶的,不管他是撒意思了,

楼主:
总感觉是339 输出了,那就查查339吧,先查查339 的同步电压吧。乖乖只有3.55和3.75,查查好板的同步电压是4.10和3.88

楼主:
故障的同步电压是3.55和3.75

楼主:
在查查好板的5uf两端电压。299v.,故障板的5uf两端电压是,271v,乖乖,问题就在此处呀,

楼主:
难道5uf的电容坏了,刚刚 不是用万用表测量了,有5uf的容量呀,这就怪了,奶奶的,下掉在量量吧,奶奶的还真坏了,只有1.8 uf了。把我折腾了半天还是他坏了,日,走你,把他扔出去10多米,

楼主:
坏的电容外观是看不出什么呀,不提他俩,还是看看加热的效果吧,8.63A不错,大功告成, 总结,光下掉元件测量还不行,还有注重电压值的测量,和分析呀,

楼主:
原理图来了!!!!!!!!1

网友A:
    提醒下一些坛友关于电容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目前的测量手段中是很难检测到电容在实际工作中的工作状态的,特别是高耐压的情况。很多电容用电容表量再用指针表量容量都是正常的,但是一上机,由于工作电压高就软击穿了,所以一般重点位置严重怀疑故障的电容都应该用代换法处理。
  其实像楼主这个故障,有经验的师傅很容易判断出来的,其实不报警的原因是同步电路和各种检测电路都是正常的,就是你量的那个3点几V的电压其实都是够的,所以没有报警,这样的状况其实在工作的时候的一瞬间是能工作的,但是由于电容的问题,电压瞬间拉低又无法工作。这种情况如果你收拿着测试用的辈子或者盆子是能感觉到工作时候的震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下一些坛友关于电容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目前的测量手段中是很难检测到电容在实际工作中的工作状态的 ...

谢谢了。你才是大师呀

网友:
很多东西没修好是个迷,修好后觉的很简单。

网友:
PAN端口是 触发/检锅 双向端口,传输数字信号
PWM端口是功率控制端口,传输数字信号
CUR端口是电流数据端口,传输模拟信号
I-EN端口是IGBT使能控制端口。传输数字开关量信号

  PAN端口在电磁炉开机自检完毕后,I-EN 输出高电平,IGBT使能打开,整个震荡回路被解锁,同时PAN输出一个触发脉冲,让同步电路开始进入振荡状态, 电路震荡后, 这个端口变成检测端口, 单片机 时刻检测在固定时间段内的同步脉冲数量。  锅具材质是电路参数变化的重要依据  所以只要在单位时间内确定震荡的脉冲数量(振荡频率)就能确定锅具是否符合加热要求,  锅具符合要求后,还要通过CUR端口提供的触发电流强度来确定锅具加热面积, 加热面积和振荡触发电流成正比,所以电磁炉的检锅只要振荡频率和触发电流符合要求,单片机就会在PWM端口输出脉宽信号,经解调后成为模拟量 用以控制电磁炉的火力输出。

  电磁炉其实就是一个完美的精密闭环控制电路。没啥大不了的,但是 楼主的维修方式很独特,因此本版给予加分加精高亮鼓励。

    另外说一下,9楼的电路图不是楼主的主板电路图 这里说明一下。避免误导新人。

楼主:
谢谢版主的加分,没有找到美的c21-sh2129电磁炉的电路图,就来了这个图纸,谢谢版主的指正,

网友:
好忒,学习了,楼主手艺真好

网友:
首先不检测300v主电压,就匆忙去检测后面电路,不走弯路才怪。

网友:
电磁炉我最拍就是 加热断断断续续,,,还有就是 美的按键时好时坏.. 后面有美的按键时好时坏问题的不接

网友:
学习了,要是有个好点的电容表就好了

网友B(2016-01-03):
我的一块电磁炉插电无反应,300V电源是好的,保险管是好的,电容也是好的,就是没18V和5V电源,怎么回事,难道是那个电源管理有问题,就是你说的4.7UF的电容旁边的8个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块电磁炉插电无反应,300V电源是好的,保险管是好的,电容也是好的,就是没18V和5V电源,怎么回事,难 ...

换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