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四灯超外差直流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15-11-10):
按照上海452二波段收音机的图纸,只做中波部分.而且交流部分也不做了.
利用了一个皮带的礼品盒子,原来想得好好的,这是个木头盒子,没想到打孔后,发现竟然是个纸盒子,只是这个纸压得非常紧实.
大家关心的是这个振荡线圈怎么做,我是利用交流机器的101S线圈,再用0.07*7的线绕28圈做次级.
高压部分用6节9V电池,5节不够点.

补充内容 (2015-11-11 20:59):
清晰的图纸在19楼.

网友A:
毛毛虫大哥好,先顶帖慢慢看。还是外差好,前几天实验单灯FM,成功了,6K4效果不错但有失真,放那了。有时间还是装外差机吧。另直流管声音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毛虫大哥好,先顶帖慢慢看。还是外差好,前几天实验单灯FM,成功了,6K4效果不错但有失真,放那了。有时间 ...

哈哈,这个主要是闹着玩,声音根本不能和交流的比,灵敏度和选择性倒还不错,我特地用耳机替代喇叭希望声音好听点.
前段时间做了晶体管的4管,2管机,都有外壳的,最近想把以前做的赤膊直流4灯电子管机器拆了,把交流整流改成全直流的.所以全部拆除后,装进这个外壳里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主要是闹着玩,声音根本不能和交流的比,灵敏度和选择性倒还不错,我特地用耳机替代喇叭希望声音好 ...

按说电池管的声音应该好一些才对,就是输出功率略小点。

网友:
做的不错,很有创意。

网友:
哈哈,又有一位走在俺前面了俺还在策划备料中

网友C:
如用短波,次级加绕多少匝,中短波是否用垫整电容,各管新型号和工作电压,请多多标出,正在积累知识,也想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用短波,次级加绕多少匝,中短波是否用垫整电容,各管新型号和工作电压,请多多标出,正在积累知识,也想 ...

你还是先做一两灯感受一下吧,可以告诉你超外差一般是必须用垫整电容的,使用差容双联只接收中波还简单一些。在跟踪方面也要好一些,另外如果没有基础的话建议先看看装单灯机的书。一直装到4灯。

网友:
顶一下,楼主的手艺

网友D:
h你你你你你你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h你你你你你你你

hhhhhhhhhh

网友:
做的不错,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最大的遗憾是资料不清晰。

这张图片应该可以了.点击图片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说电池管的声音应该好一些才对,就是输出功率略小点。

主要可能是我的输出变压器是电源变压器替代的,而且是220转9V的,所以驱动32欧的耳机还可以,8欧喇叭就不行了.
论坛里有人用老式手机充电器的变压器改制的,据说声音还不错.
我是因为就想玩玩,就不再去折腾这些了,呵呵.
晚上把耳机放进卷纸的纸筒里,声音也好听多了.不过跟交流的还是没法比.哈哈.

网友F:
做的真好,我已经决定向超外差迈进了,而且是交流的,现在在设计两台机器,一台按照宝石441的电路,一台用红灯711的调幅接收部分,再加一个超再生调频接收头,功放用6V6GT单声道,电源用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真好,我已经决定向超外差迈进了,而且是交流的,现在在设计两台机器,一台按照宝石441的电路,一台用红 ...

小朋友最好先别玩交流收音机,因为电压比较高
你现在调收音机有什么仪器设备?

网友:
谢谢版主为了加入矿坛我不知道废了多大的劲给坛友打了多少电话咨询怎么注册账号

我在这里潜水潜力好久好久
还把网线拉上了难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小朋友最好先别玩交流收音机,因为电压比较高
你现在调收音机有什么仪器设备?

交流早玩开了很长时间了,胆机也做开了,学校实验室的示波器,信号发生器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交流早玩开了很长时间了,胆机也做开了,学校实验室的示波器,信号发生器都可以用

那你们学校条件还不错,一定要注意安全,通电的时候要有人在场的哦.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你们学校条件还不错,一定要注意安全,通电的时候要有人在场的哦.

现在主要问题是中周,没有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主要问题是中周,没有合适的

没有合适的话,只有自己绕了.
不过我不支持小朋友做交流电子管.原因有:
1.电压过高,不安全.
2.电子管就现代电子技术而言,属于淘汰的技术(HIFI不算)
3.小朋友如果有时间,最好学习单片机技术,例如8051系列单片机,C语言编程,学习了这个可以做很多实用好玩的东西,对自己的电子技术水平是个极大的提高,而且将来可以是个吃饭的饭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主要问题是中周,没有合适的

这个是我在02年开发的技术,当时用于智能家居上,虽然没有推广使用.目前应用于冲床的信息采集上,能够把三层楼高的冲床的一些重要信息发送到生产厂家的短消息服务器上,用在机床的远程维护上.

楼主:
还有你看,这样做收音机,是不是也很有意思?中波/调频两波段的哦.用单片机控制的,还有时间显示,红外遥控选台等.不需要调试,焊接完成就完成了.
未标题-1  未标题-2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你看,这样做收音机,是不是也很有意思?中波/调频两波段的哦.用单片机控制的,还有时间显示,红外遥控选台 ...

这个做的好,DSP?不过我模拟搞的多一些,谢谢老师的支持

网友G(2018-01-04):
楼主,请问磁棒线圈的数据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磁棒线圈的数据是多少呢?

哈哈,过去这么多年了,忘记啦.这个因为是365P的电容,所以数据和普通的收音机都是一样的.我用的是0.07*28的线

楼主:
后一个DSP收音机的线圈数比较随意,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都可以

网友(2018-07-19):
直流的比交流的干扰小,但内阻大(姑且这么理解吧),声音上不如交流浑厚

网友:


网友:
学习了,尤其是振荡线圈,我最近也在做直流四灯机,用101a天线骨架绕的振荡线圈,在6u1上正常工作,用在1a2上频率低端680k以下停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