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FM分集接收组件的IC资料

楼主(2015-11-11):
这个IC在图片上的型号是 054100 左上角有个字母N,感觉是NEC公司出品的,但用UPC054100或者UPD054100都查不了什么资料,如果有网友知道这个IC的资料麻烦告诉一下,感谢! 发现其他的FM分集接收组件也出现了这个IC,就是查不了

其他网友图片

其他网友图片

网友:
谁有这块高频头,想整一个来玩玩!

1193+7292

1193+729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FM分集接收”是啥意思?

简单就图片来讲,这是一种FM广播的高级接收技术,两个接收天线,两个高频头,两个中放系统,接收系统会根据信号的情况会自动无缝地切换到信号好的那一根天线上,保持信号的高质量接收,是非常好玩的一个功能!只有在高级汽车的车机或者接收系统上出现

网友B(2016-02-01):
尼桑的A33的歌乐车机就是这个样的高频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尼桑的A33的歌乐车机就是这个样的高频头的。

老兄有这个机器的原理图吗?不过这个分集芯片型号已经找到,是UPC1266,不过还是查不到资料,可能是日本“限制出口”的技术战略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兄有这个机器的原理图吗?不过这个分集芯片型号已经找到,是UPC1266,不过还是查不到资料,可能是日本 ...

你这是什么机上的没见过。

网友C:
我看像是用来切换用的数字ic,楼主对一下电路板上ic引脚功能,再和上面的pdf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像是用来切换用的数字ic,楼主对一下电路板上ic引脚功能,再和上面的pdf比较一下

谢谢!应该不是54100,54100是24Pin   而组件的054100是16PI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什么机上的没见过。

是clarion_pn2083d_i ,歌乐在90年代以后的车机模拟分集接收都是这个IC

网友D:
用两个电视高频头,可不可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两个电视高频头,可不可以代替。

原理上是可以的,不过要把中频鉴频的频率换成6.5MHZ 相应电路也要改动

网友:
试试kia2039看pin对得上不,韩国有时会生产一些日本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