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龙威PS-305D电流表效准

楼主(2015-11-14):
这个烂电源,烧了调整管,买了几个2N3055回来发现是假的。还坏了0.18R的水泥电阻、电位器、头都搞大了。 终于能输出了。发现电流档还不准,图中的几个可调乱调一通,不行。还是来万能的论坛求帮助。
图中可调那个后调那个先调,怎么样一步一步效准啊

控制板右上三个可调

控制板右上三个可调

图中三个可调

图中三个可调

表头可调

表头可调

网友:
1-调零:先断开输出,此时电流表应为0。如果不是,则微调VR103使电流表头归零
2-电流切换到低档位,用较精确的万用表电流档短路输出端子,微调VR101,使电源的电流表头读数跟万用表电流读数相同;
3-电流切换到高档位,用较精确的万用表电流档短路输出端子,微调VR102,使电源的电流表头读数跟万用表电流读数相同;

网友:
你的电源和我的不一样啊,但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方法。原理都是差不多的。
以下都是瞎猜的,不一定对
你那个电源的实物图,VR107估计是 给741运放调零的,电源空载时调VR107把电流表调到显示零电流。
VR109 你调—下看看是不是校准电流表的,如果是,你就调整面板上的电流调节旋扭,直到万用表电流档的电流显示为1A,然后调VR109,使电源的电流表头也同样显示为1A。
VR110是校准最大输出电流的,305D最大输出电流应该是5A吧。你把电流调节旋扭都调到最大,调VR110,直到万用表电流档(或电源的电流表头)的电流显示为5A。这个过程万用表和电源都会发热大增,为了保护仪器,调整的时间不宜大久。
如果我说的不对,也没关系,你可以试着调试各可调电阻,摸索出规律,很容易调好的。
前提是要保证电源的故障完全排除。不然,一个故障电源是怎样都校不好的。

网友A:
2楼3楼2位好人!  赞!

楼主能不能帮我量一下显示驱动块7107的 1脚和21脚的电压, 然后21脚和26脚的电压?  注意电压的正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3楼2位好人!  赞!

楼主能不能帮我量一下显示驱动块7107的 1脚和21脚的电压, 然后21脚和26脚的电压?  ...

朋友,有两个7107,一个电流一个电压,你要电流的还是电压的?
还有,我一般测量都是以地为参考点,你想要怎么测量的值呢?
我对于有两种地的电路(如:数字万用表、还有这个可调电源的控制电路)一直都不知道以那个为参考点。还有一点目前我的电流表头还不正常。

楼主:
谢谢2楼和3楼的朋友。非常感谢

楼主:
电流表7107的21脚直接接地了。万用表黑表笔接21脚,1脚为+5V、26脚为-5.11V
FLUKE 18B测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表7107的21脚直接接地了。万用表黑表笔接21脚,1脚为+5V、26脚为-5.11V
FLUKE 18B测量

有了这个数据就行! 我刚买的坏电源不显示, 7107 的这3个关键脚的电压我不清楚,现在知道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了这个数据就行! 我刚买的坏电源不显示, 7107 的这3个关键脚的电压我不清楚,现在知道了,感谢!

嘿嘿,你的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我这个铭牌被拆了。不知道到底是多少安的了。

网友:
我没有看牌子的,我只看里面的做工. 便宜 又好就要.  我现在在离家70公里的地方上班,东西在家里,回家的时候再搞了, 心里有底了

楼主:
哈哈。调着时,又烧调整管。上了两只拆机5200上去。再调。晕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调着时,又烧调整管。上了两只拆机5200上去。再调。晕死

表头上面不是有PS303D字样嘛,最大输出3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头上面不是有PS303D字样嘛,最大输出3A的。

没有这个了。不知道是多大的。现在只能调3A,不管了就当3A的使用。手机还有一个KA3005D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了。不知道是多大的。现在只能调3A,不管了就当3A的使用。手机还有一个KA3005D

看一看上面图片中的箭头。

网友:
PS303,30v3A的,是不能强行输出5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