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B型手摇电唱机问题

楼主(2015-11-14):
那位师傅知道中华牌107B型手摇电唱机的管子型号请说说啊,进了台此机三极管少一个,不知道什么型号也没有线路图。谢谢。

网友A:
中华107—B就是型号,四十年前有过一台,记得是再生来复式四管机,末级是2支3AX71玻壳管组成推挽功放,高放用任何3AG型管子均可,β值最好>50,前置低放级最好选用高增益低噪声管,如3AX31E、3AX23等,若没有普通3AX 型管子只要放大倍数够都可以用,电路并不复杂,可参考一般来复再生四管机电路,不难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华107—B就是型号,四十年前有过一台,记得是再生来复式四管机,末级是2支3AX71玻壳管组成推挽功放,高放 ...

知道了,谢谢!谢谢!找找看看有没有此类管子。

网友(2016-11-28):
求个107B的原图

网友:
求个107B的高清原图

网友:
2楼老师正确!这电路不复杂!

网友(2017-07-19):
顺求 107A内部图片及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