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龙威TPR3020D,有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5-11-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1,7812要加大散热片或者在它输入前加大功率限流电阻。
2,R3可以用10K泄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812要加大散热片或者在它输入前加大功率限流电阻。
2,R3可以用10K泄流电阻。

这两个都没必要改。

你觉得烫手,其实元件觉得很舒适……电阻90摄氏度以下,7812在七八十摄氏度以下,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敢碰的那种“烫”,

不放心那就改一改:
1-电阻两端电压按最大值计算:35VAC*1.414-2=47.5VDC,用10个5.1K/1W的电阻并联,得到同样的阻值即可。此时单个电阻功耗:47.5V*47.5V/5.1K=0.442W。注意电阻之间要有一定间距。降温原理很简单,加大表面积
2-LM7812电流不大,简单加大散热片即可

网友:
7812的输入电压太高了

网友:
我一直梦想有个掬水

网友(2015-12-27):
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电源的图纸 谢谢

网友:
红圈里的电阻是泄放电阻 用3w10k的 相信我没有错的。我的实际经验。

网友:
密密麻麻看不到

网友:
什么时候我也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