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右侧前视摄像头

楼主(2015-11-15):
右侧前面有很大的盲区,所以就安装了一个右侧摄像头。
购买的是免打孔无损安装UFO小飞碟摄像头58元,前视,左右侧视,后视,通用,也可切换有标尺和无标尺,只需把一根线剪断就能切换

先拆除门内三角的护板,穿线,没有拆门板,线直接从门缝里穿出来。

虽然是买的免打孔无损安装,但实际安装后发现,因为底面不平,只用胶垫无法固定,会自己掉下来,所以,还是用手电

钻打了一个孔,用螺丝固定,四周再用704胶水封好。然后穿线,调整角度直到可以看到前轮,安装时尽量往外侧,越外越

能看到轮胎。

侧视系统用显示器独立显示,侧视能对前侧面进行精确的定位,对侧向停车和消除右侧盲区非常有效,农村窄路会车时也不
会掉沟里了。

白天和傍晚还比较清晰,晚上差点,而且不能识别红外光,可能不是CCD的。

傍晚

晚上

网友A:
支持DIY!!!!!!!!!!!加油!!!!

提点建议!!!
1....右侧前视摄像头有一种是内装的,比较美观哟!罗丝外露很容易生锈啊!!!!!!
2.....胶水用黑色的就好看点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DIY!!!!!!!!!!!加油!!!!

内置的也需要打孔,破坏比较大,所以选择无损安装的.
本想用不锈钢螺丝的,但长度太短,所以只能用普通螺丝了。
黑胶没买到,所以用了白胶。

网友B:
支持是蛮支持的 可是你做的细心一点  是不是有点粗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是蛮支持的 可是你做的细心一点  是不是有点粗糙了

是粗糙的,本想无损安装的,结果还是打了个泂。

网友:
好好一个后视镜 被你糟蹋了

网友:
不错不错 ,我也有意安装一个    明年开春开工

网友:
这个摄像头我看向下照射视角更宽广,还能看到车右侧,超前照无意义,眼睛能看到

网友:
还挺清楚,价格也不贵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安装在后视镜内部的啊,那样应该很不错的

网友:
看着好暴力啊,完成后美观吗

网友C:
楼主,这个右侧和后视自动切换?还是手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右侧和后视自动切换?还是手动切换?

线剪断或连接就能切换。

网友:
有一种细小的摄像头,反光镜壳打一个小孔,就可以了,比较美观

网友:
你这是把本田的什么车给糟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