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定决心动手修复“飞乐”老喇叭

楼主(2015-11-15):
前段时间打理了一台飞乐265-1,当时这机子的喇叭有声音,但是很小,拆下来看,发现喇叭音圈被卡住了。
开始以为是时间长了纸盆变形导致,用手推纸盆,发现卡死了动不了。
折腾半天才发现,磁铁脱胶了。移位夹住音圈。
于是放着好久了,没动手。今天逛完旧货市场回来。决定动手修复它。

纸盆和弹簧圈很脆,却粘的很紧,心想反正都用不了了,最后暴力撕下来。
铜质固定螺丝锈断了,磁铁和两面的铁板完全脱胶了

用胶水粘,还没干,得一步一步来,待续

补充内容 (2015-11-16 08:21):
第一次图片更新在15楼,谢谢大家关注和指导

补充内容 (2015-11-17 08:50):
修复的关键步骤在37楼,感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A:
动手能力超强啊,曾经也有一只同样故障的,没办法只好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来学习学习。

互相交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超强啊,曾经也有一只同样故障的,没办法只好扔了。

反正也不能用了嘛 ~
就当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C:
我宁愿做模具来搞也不会拆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宁愿做模具来搞也不会拆盆

我还不知道,如果不拆纸盆的话怎么弄,模具是从后边固定磁铁吗?
具体怎么弄还请不吝赐教,让我也学习一下。
其实我觉得拆了纸盆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不知道,如果不拆纸盆的话怎么弄,模具是从后边固定磁铁吗?
具体怎么弄还请不吝赐教,让我也学习一 ...

整一块厚实的模板把喇叭固定在上面,另外一块模板钻好比磁铁一样大的孔,两块模板之间定位应该不难吧。

网友D:
我也修过,受到了坛友们的教育,这样开放磁路磁铁会失磁的,喇叭参数就跑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修过,受到了坛友们的教育,这样开放磁路磁铁会失磁的,喇叭参数就跑偏了

这么严重??看来我不是在拯救它,而是在毁了它~

网友:
n年前修过纸盆喇叭,但是磁体都没有歪,有的是音圈断有的是纸盆破裂,当时五金公司有现成的纸盆可以买到,有的粘补一下就可以。音圈定位是个细活,有的还要同时粘固下面的弹性阻尼圈。也改造过阻抗。更换高音喇叭的音膜就更多了。
你趁此机会把音圈的阻抗提高,采用低内阻功率管阴极输出,试试甩掉输出变压器。
DIY乐趣,祝你修复成功。

网友:
果然是高手!不错!!!

网友:
期待修好。看看后面工序~~~

网友:
修喇叭不换纸盆,都是把音圈拆出来,可用溶济(香焦水)把胶化开,也可用锋利小刀分离音圈纸盆.大喇叭是一种黑色的热熔胶用热风吹.

楼主下次再试试.

楼主:
音圈的纸骨架断了,找了半天用着牛皮纸来做,
最后这牛皮纸太厚了,放不下。
想着这音圈产生的力应该没多大,就用一张普通的纸来做好了

做好后,用表的200欧姆量,怎么是7.1欧姆啊??
这喇叭不是4Ω的吗?
不解了....

下一步是磁铁上片铁片了固定粘合
继续等胶水干了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