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怎样测量喇叭的阻抗.没标记了

楼主(2015-11-15):
   有些喇叭年代太久商标没了.怎么测阻抗.

网友:
万用表测量电阻

网友A:
用万用表(指针表RX1数字表最低档)量出的直流电阻除以0.85。再靠4;8;16欧值。注意老式喇叭有3.5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指针表RX1数字表最低档)量出的直流电阻除以0.85。再靠4;8;16欧值。注意老式喇叭有3.5欧的。

于版主正解,我也是和楼上有同样的困惑,这下明白了,已收藏。

网友:
与已知阻抗的喇叭进行对照也可以,下图为飞乐4寸喇叭,阻抗8欧姆实测直流电阻。已知直流电阻X1.1≈阻抗(取整数):

楼主:
  谢谢版主  但不知大喇叭和小喇叭的阻值一样吗?如0.5W和5W的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但不知大喇叭和小喇叭的阻值一样吗?如0.5W和5W的一样吗

直流电阻与阻抗之比和功率无关(功率大,音圈线径粗,直流电阻不变,可以找一些喇叭音圈设计资料看看),下面是某双卡收录机喇叭的实测数据,也基本符合阻抗≈直流电阻X1.1(和于老师说的直流电阻/0.85道理相同,但X1.1可以化作加法计算。如上例7.31X1.1=7.31+0.731=8.041≈8欧姆,下例3.62X1.1=3.62+0.362=3.982≈4欧姆)比除法计算简单:

网友:
之前从没注意这个问题,很好的学习教程,谢谢了

楼主:
  明白了  谢谢白版和于老师!

网友:
很好的学习教程,谢谢了

网友B:
只知道喇叭的直流电阻略小于阻抗,很真没有注意过是1.1倍,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知道喇叭的直流电阻略小于阻抗,很真没有注意过是1.1倍,学习了

1.1倍只是个人习惯采用的约数,本人采用这个参数是因为计算简单,喇叭多数为3.5、4、5、6、8、12、16、25、32欧姆等整数。不同资料及不同厂家的产品有区别(有的为1.14;R/0.85近似1.18),如果要准确,必须测试大量数据后得出平均值。注意:舌簧喇叭直流电阻1K,1KHz时阻抗9K。

网友:
动圈喇叭属于电机,类似于直线电机,小功率的喇叭可以这样测量,大功率的直流电阻极小,电阻值和阻抗之差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倍只是个人习惯采用的约数,本人采用这个参数是因为计算简单,喇叭多数为3.5、4、5、6、8、12、16、25 ...

感谢回复,这方面确实不是很了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