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家用改装记

楼主(2015-11-16):
      受兴趣群里几个小伙伴的鼓动,又确实怀念当初玩道奇收音头的时光,也在某宝上淘了一一个丰田RAV4的车载CD机,打算组个床头音响系统。

      这货带触摸屏,除了传统的CD和收音机还有带了U盘播放、蓝牙播放功能,据说是车主改导航换下来的,几乎全新的,价格80元。
      照例拆机看个新奇,网上拆机图片已经很多了,这里不再累述,老实说电路板上没看到重料,且整机铁皮又薄又软,功放散热片只有小小的一片,靠旁边一个风扇吹着散热,想起当年道奇机的用料,心里对这货多少有点不爽,不过没办法,时代在变化。
    下面言归正传。先找来一个红酒箱,打算改改当它的窝。

    用美工刀开好孔,可是安上后怎么看怎么别扭!

    再改.....美工刀+钢据条的成果,改的我手都起泡呀,泪。可还是丑!

      看看它的结构,按键电路板是可拆卸的,想想佛靠金装,试试能不能搞一个漂亮的家用车机面板出来。用铝合金做面板,WORD简单设计了一下新面板的造型。

x

楼主:
这就是它的按键区电路板,左右各有一块,用排线连接在屏后的线路板上。

这里有空余的电阻位,现在直连了,刚好让我拿来当焊盘用。

当然要先验证一下,改装的风险性,很好,机子不需要检测到按键板也能开机。

花了40元钱在网上淘来两块铝合金板做面板,又狠狠心花了百来元买了一堆的带灯按键和车机改装板+两个编码器(音量旋钮)。
请外面铣床师傅把铝合金板铣好孔,花了80(这个真心有点贵)(开好孔的铝面板一楼已经上图)。

淘宝上直接扣的图,不好意思,哈哈

   编码器开关上的旋钮帽

楼主:
红酒箱也已经被改矮了,以适应新面板的高度。先来张效果图脑补着美一下!

电路板太长,直接剪了。背面有几个与按键一一对应的电阻位,刚好可以当作焊盘。小心把引脚焊出来。

把前面板装上网购的配件

两块洞洞板焊的是两个编码器,中间是按键区的效果,因为按键带灯,所以还要为他们提供电源。
右边是液晶屏了,直接固定在两根小木条上,这里有条件可以用铜柱来固定,因为我没有攻丝工具,加上考虑木条取材简单(红酒箱挖孔时废弃下来)就偷懒了一下。

因为没有够长的排线,拆了个废旧PC电源里的电感漆包线作按键导线,还蛮好用的。

来张正面的

后面板比较简单。

变压器是12V5安的,应该够用了,用万能胶直接粘在底板了。

机芯用工字型木条架高一点,安装在木箱中间位置

没有好的固定的办法,只好用细电线绑......

这里是前面板电源按键的位置。电源按键我串12V和 ACC 之间,这样关闭电源时,车机照样保存信息,待机电流也不大。

中间有点小插曲,可能是运输原因,CD卡在机芯不进碟,汗,现在想退也晚了。只好自己拆开一点点分析。
终于找到原因,原来是压碟的那个铁片掉下来后无法复位,导致档住了碟片,成功修复。

  开机测试了,排除N个小故障后,终于能正常了。。。

这是将完成态

上档板原来想用木板的,不过发现不大美观,所以也从淘宝上买了块铝板,还在路上!

网友:
图片都挂了噻!

网友:
引用的图片?难道自己制作没有拍点照片下来???

网友:
删帖把看着闹心

楼主:
QQ空间的图片怎么引用不了呀,晕死了。这个论坛图片上传又有限制。

那先上几张效果图吧!

x

网友:
图片都挂了噻!图片上传的不对    应该是图片存电脑 然后再上传

楼主:
因为我自己是可以看到图片的,误以为直接引用QQ空间也OK,所以没发现这个问题

现在已经发的贴不能删也修改不了,怎么办? 管理员帮删一下呗!

网友(2015-12-17):
不错 看上去 闪闪的

网友(2016-01-17):
楼主重新开个贴吧!面板真讲究!!!

网友:
看到后面几张面板图,很漂亮

网友(2016-02-24):
看到后面几张面板图,面板真讲究!!!

网友(2016-06-21):
楼主有想法有动手能力肯花钱面板很中看很有借鉴作用祝。作品成功

网友:
  面板闪闪发光的地方太多,使得主屏不显眼,有点喧宾夺主之势,不过楼主的构思与制作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