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宣讲帖----安全用电及安全操作基本知识。

楼主(2015-11-17):
         最近维修区有部分电工维修、安装方面的帖子,本人看后觉得有些后怕,因为很多坛友虽然热心解答回帖,但是其中很多是错误甚至是极端错误的做法和行为!所以觉得有必要单开一个义务宣讲帖,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安全用电及安全操作知识,这些知识,有些来源于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和法规,也有一些是本人根据实际工作经历结合”安规“细化总结出来的教训。
          第一节:电的重要性和危害性
                           日常生活和工作、劳动生产、文教科研都离不开电,电对于现代人类社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电很重要,但安全用电更为重要;如果我们在生活、工作中不注意安全用电,不注意安全操作电气设备,电随时会成为一个破坏的元凶电气火灾、爆炸、人身触电事故,将造成财产重大损失,人员伤亡、且事故后果难以预料和挽回。所以在此提醒广大坛友,千万要注意安全用电和安全操作。
         第二节:安全用电及电器安全知识
                         (1)低压用电线路应安装合格有效的漏电保护器。当电器设备出现对地漏电、或人身单线对地触电时,只要漏电电流或触电电流大于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漏电保护器会及时断开电源,防止设备因漏电造成的电损增加、漏电起火、及人身触电伤亡事故根据目前安全规程要求,手持式电动工具及移动式电气设备,如电钻、交流弧焊机、电动鼓风机等其供电线路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器,对于手持式电动工具,1类产品(即全金属外壳的)要求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不得大于15mA(可用动作电流为10mA的漏电保护插头),并且外壳要连接合格有效的保护地线(PE)。2类产品(即塑料外壳或其他绝缘材料制成,外壳有”回“字标识)要求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不大于30mA;3类产品不作要求,3类产品一般是以电池作为电源,工具内部不会产生高于安全电压极限值的电压;但如果是使用交流市电经变压器等降压的电动工具,则要求变压器一次侧安装漏电保护器,动作电流不得大于30mA。对于移动式电气设备,如:交流弧焊机、无齿锯、砂轮机、电动鼓风机等,除去外壳要安装规程连接保护地线(PE)之外,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器,漏电动作电流不能大于30mA;特别是交流弧焊机严禁使用胶盖刀闸控制,必须使用漏电保护器进行控制电源分合。
                          (2)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必须接地,如安装于金属框架上,则金属框架、结构件也必须一同接地,接地线要求不得小于6mm²(家电设备,容量在2kW以内,且有单相三脚带接地端子的插头,无需安装金属框架者除外),必须使用绝缘塑铜线,接地要良好可靠,不得将保护地线与电网零线连接,更严禁同一供电系统内一部分设备外壳接零、一部分设备外壳接地。
                           (3)目前我国不少居民用电都是采用电网公司安装一台公用变压器,单相220V进户的供电方式,采用这种供电系统的用户,目前电网公司尚不提供地线入户的方案,在供电标准中称为”T T“系统,即电力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并引出工作零线、用户端自行做接地网并连接接地线,要求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姆。如自家不具备做接地网、接地线的条件,宁可将插座的保护接地端悬空,也不得自行与零线跨接,以防止线路反接造成的电器外壳带电事故。根据目前安规,采用”T T"系统供电的用户,计费电能表之后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器(动作电流不得大于30mA)且必须控制全部回路的电源!各分支用电回路也最好安装漏电动作电流不大于30mA的漏电保护器,以达到双重漏电保护的目的。
                                    注:按照规程要求,”T T“系统的用户必须做保护接地及接地网。但目前现实很多地方都达不到这一要求,因此最好采用双重漏电保护的方案。

                           (4)户内的市电供电线路,必须采用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PVC塑料绝缘导线(如BV、BVR、RVV等型号的电线)严禁使用裸线、电话线、网线、视频线等信号线作为市电电源导线!电气设备如需自行连接电源线,固定设备可采用BV(绝缘硬铜线)、BVR(绝缘软铜线)、RVV(PVC护套软线)连接并加线管或线槽做机械防护;移动电器设备采用RVV护套软线连接,护套线应经常检查,发现开裂应及时换新,特别是户外设备,不允许用胶带恢复绝缘后勉强使用,严防因漏雨等原因造成漏电事故。电加热类设备应使用耐热绝缘导线连接,不允许用普通塑料导线连接!
                             (5)检修、安装、维修市电设备,如更换电能表、空气开关、安装漏电保护器、检修线路故障等,应由持证电工完成!不允许擅自动手!如无电工安全检修知识,严禁动手检修!
                            (6)室内布线时,应规划好线路走向,尽量避免与水、气管线交叉或重叠特别是暖气管道和燃气管道,布线时要远离这些发热、易燃易爆的管道,严禁将电线缠绕或搭在这些管道上,以防因线路故障造成爆炸、或因管道导电造成意外触电事故! (未完待续)

网友:
支持帮主!谢谢帮主的细心指教!其实本人在实践中碰到了这个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心中不免疑惑,为何出此疑问,所以发出来看看大伙怎末解答,好从中取经,没想到,大多数人也是这样,反思问题始末,归根结底还是基础知识不牢固所致,幸得帮主有心解答!在此替大伙谢谢帮主啦

网友:
电老虎不懂的,别摸,懂的小心谨慎的摸,没电当有电干,带电的做好绝缘防护,最好两个人,一人干活,一人看着,有啥意外可以做到立即断电。

网友:
多谢版主,我们学会好好学习的,安全第一,期待下一期!

楼主:
附上一些电器照片,以便说明:      这是具备漏电保护和手动有载分合电路功能的漏电断路器  DZL18-20型

DZL18-20漏电断路器

DZL18-20漏电断路器
     可带额定负载不频繁的通断但不能分断短路电流,也没有过流保护功能,使用时,其出线侧(负荷侧)必须串联熔断器或空气自动开关作电路的过载和短路保护。部分型号的DZL18漏电断路器有过载保护、过电压或欠电压保护功能,安装之前需详细阅读厂家的产品手册或说明书。
                                                   这是具备漏电保护、短路、过载保护、手动有载分合电路功能的漏电断路器  DZ47LE-32/63型

DZ47LE 漏电断路器

DZ47LE 漏电断路器

DZ47LE漏电断路器

DZ47LE漏电断路器

                                                   这种漏电断路器是现今在建筑低压线路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漏电断路器,其外形美观,体积小,重量轻,保护功能完善可靠,并且可通过模块拼装附加自动重合闸、过电压保护、欠电压、失压保护、辅助报警功能等。

DZ15LE漏电断路器

DZ15LE漏电断路器

DZ20LE漏电断路器

DZ20LE漏电断路器

                     此外,还有DZ15LE、DZ20LE等型号的漏电断路器,一般用于工业或低压受总柜中用于线路保护。

DZ47LE漏电断路器

DZ47LE漏电断路器

楼主: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DZ47LE漏电断路器中,应用于照明电路作保护的有两种结构形式,一种是1P+N型,另一种是2P型,结构有所不同:如图:

1P+N DZ47LE漏电断路器

1P+N DZ47LE漏电断路器

              1P+N型漏电断路器,其接线桩标志"N"必须接零线;另一端接火线。
                      这种漏电断路器,内部结构是由单极塑壳断路器和漏电保护部分组装而成,火线经过断路器并受断路器控制;零线直接穿过漏电保护部分的零序电流互感器不受断路器控制,所以接线时必须注意,严格按照外壳标识接线,严禁接反,更不可从下端进线上端出线,否则,会造成被保护的电路出现故障时,断路器无法断开火线,会造成越级跳闸或人身触电伤亡事故!
                                       2P型漏电断路器,这种漏电断路器是由双极塑壳断路器和漏电保护部分组装而成,安装时无需区分火线与零线,断路器在分闸或跳闸后,零、火两极同时分断。

2P DZ47LE漏电断路器

2P  DZ47LE漏电断路器

                                       另外,还有一种DZ30LE、DZ267LE、CDB3LE等型号的漏电断路器,如图:

DZ267LE漏电断路器

DZ267LE漏电断路器

RDX30LE (即DZ30LE)漏电断路器

RDX30LE (即DZ30LE)漏电断路器

                                        这种漏电断路器,内部结构上,火线和零线都能断开,但触头动作有先后顺序:即合闸时零线触头先接通;火线触头后接通;分闸时火线触头先断开,零线触头后断开。这种断路器,克服了1P+N型零线不能断开的问题,但这种断路器内部结构上,零线没有过电流脱扣器,所以在安装接线时,接线桩上“N“必须接零线,另一个接线桩接火线,同样的,电源线与负荷线不得反接。
                                                                                       (未完待续)

CDB3LE漏电断路器

CDB3LE漏电断路器

楼主:
                     第三节:电气检修安全知识及常见故障排除
               1、验电器分高压和低压两大类,低压验电器我们通常叫试电笔、测电笔或测电批,目前常用的有:液晶数显式、氖灯式及电子式三大类,其中以氖灯式和液晶数显式应用较多,
验电器在使用之前,先目测外观,应完好无裂痕,无进水等异常,然后在已知带电的开关或插座上进行试测,如氖灯能正常发光或液晶屏有明显指示,证明验电器完好有效。如无指示,该验电器必须强制报废不得继续使用,以免使用时造成误判导致人身触电事故,这种验电器只能用于500伏以下电压。
                    螺丝刀型验电器在刀杆上需有绝缘套管,以防验电时误碰其他导线或框架造成接地短路。

螺丝刀式低压验电器

螺丝刀式低压验电器

液晶、氖灯双显示低压验电器

液晶、氖灯双显示低压验电器

液晶数字式低压验电器

液晶数字式低压验电器

测电笔的正确用法

测电笔的正确用法

测电笔不正确的用法

测电笔不正确的用法

               2、在检修、安装低压电气设备、线路时,应事先拉闸断电,并在断路器或刀闸的手把上悬挂“线路有人工作,禁止合闸”标示牌,标示牌应悬挂牢固不易脱落;然后用合格有效的验电器进行验电,如验电器无指示,证明线路无电,可以动手检修或安装,严禁用手触试是否带电!!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于220V的设备,火线、零线都要进行检测,如果被检修的线路或设备是自己不熟悉的,火线、零线、地线都要逐一测试,以防止由于前者安装不规范造成的触电事故;对于380V动力设备,三相火线都必须逐一测试,一相无电不能证明其他两相无电,同样的,对待自己不熟悉的线路或设备,零线和地线也要测试一下,虽然耽误几秒钟检修的时间,但是换回的是生命安全!人命大于天!切不可大意!

               3、对待有电容的设备(如变频器,开关电源等)需将电容放电后再进行检修或安装,小于10μF的电容可采用直接短路放电的方法,大于该容量的电容应使用电阻或灯泡放电。
              4、在室内布线时应注意:PVC护套线可采用直接明装的办法而BV\BVR等型号的塑料绝缘电线严禁直接明敷!应使用电线管或塑料线槽进行机械防护!护套线在明装时应使用专用的钢钉线卡,绝对禁止用钢钉直接穿过导线中间缝隙的办法固定护套线!在暗装线路时,绝对禁止将护套线或其他型号的塑料绝缘电线直接埋在抹灰层内!暗装线路必须使用线管对电线进行机械防护!
              5、线路及设备必须设有保护装置,保护装置目前采用较多的是塑壳断路器,少量的仍有使用胶盖闸,必须注意保护装置的动作电流、额定电流必须与线路所能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相符,否则在线路出现超负荷时容易导致电气火灾事故。使用节能灯、LED灯、市电供电的门铃时,最好在灯具的镇流器或变压器的线路上串联小型保险盒并安装小型熔丝管,作为短路保护。
              6、塑壳断路器不允许明装,必须安装在合格的闸箱内,闸箱本体的出入线口应有护口,防止因机械磨损磨破电线绝缘皮造成闸箱漏电事故,闸箱、箱门、内部配电盘为金属材质时必须全部接地!
                             (未完待续)

网友:
很强力!!一直搞不懂液晶数字低压验电器的用法!还是氖泡验电笔会用!

网友:
安全第一,学习

网友:
谢谢版主,讲的很详细,希望版主抽空再讲讲电子方面的知识及维修简单的知识,我这个菜鸟还徘徊在门口,还没有融进来。

网友:
期待版主继续讲课

网友:
强电怕怕,只玩弱电。

楼主(2015-12-19):
         先向各位坛友说声抱歉,因为工作较忙,加上这些日子闲杂事较多,因此帖子没有持续更新,以下继续。
                       7、漏电保护器安装并投入运行后,应定期(一般至少一个月实验一次)按动实验按钮进行运检实验,应注意按压实验按钮的时间不宜过长,以1秒为极限(即按下按钮随即松手),如漏电保护器能正确分闸,证明漏电保护功能完好有效;若不动作,该漏电保护器必须立即更换不得继续使用,换下的漏电保护器应作报废、销毁处理。
                       8、漏电保护器安装之后,绝不允许任意拆动、改造,更严禁在不查明故障原因的情况下强行合闸送电或绕开漏电保护器强行使用故障设备。
                       9、新购置的漏电保护器,必须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并采用国产较为知名的品牌,必要时可作模拟漏电实验,采用经过计算的电阻器或白炽灯作为“假电阻”进行实验,严禁用人体触及实验漏电保护器是否有效;绝不可贪便宜购买劣质产品,否则,付出的绝不是一个漏电保护器的价钱,而是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危。
                      10、安装漏电保护器时,应注意:漏电保护器输出的零线只作工作零线,不可重复接地,也决不允许与电气设备外壳连接,否则将造成漏电保护器误动或拒动;漏电保护器安装时,应使保护器本体垂直于地面,不可横装,更不可倒装;固定螺丝应合适,禁止用导线悬挂的办法或仅靠连线悬挂漏电保护器;接线桩顶丝应拧紧不松动,以防发热损坏漏电保护器;接线应严格按照外壳标识或厂家说明书原理图接线;严禁倒接、混接、错接,否则将造成漏电保护器失效、拒动、误动;造成线路出现漏电故障或人身触电时,故障扩大或人身伤亡事故。

                      11、目前,很多照明电路的总开关均采用塑料外壳断路器;少量的仍有使用胶盖闸及瓷插式熔断器(俗称插保险)等作为电路总开关的,还有用老式DZ12型塑壳断路器。对于采用老型号断路器(如DZ12、DZ5等)的应尽快更换为DZ47型塑料外壳小型断路器;因DZ12型断路器设计上存在缺陷,其短路、过载保护均使用双金属片热脱扣器,由于双金属片存在热惰性,当电路发生短路时,热脱扣器还未来及反应,线路热量激增造成绝缘层被烧毁、进一步造成短路故障扩大,甚至酿成线路起火事故;因此凡自家还有沿用老型号断路器的,应尽快更换,淘汰旧断路器。采用胶盖闸、熔断器的,最好也更换成DZ47型断路器,若一时不便更换,则应注意:胶盖闸、熔断器配用的保险丝,其额定电流绝不能大于胶盖闸、熔断器本体的额定电流。保险丝安装时应压在垫片下边,不能缠绕在螺丝上,大量检修实践证明,有80%的胶盖闸、熔断器就是因为保险丝安装图省事随便一绕而导致大量发热,造成保险丝频繁烧断且胶盖闸、熔断器被烧坏。如坚持使用胶盖闸及熔断器,则选择上应注意:胶盖闸及熔断器应大于线路最大负载电流的2~3倍,也可按照所使用的电能表最大参比电流值的2~3倍选择;举例:如电能表为5(20)A,则胶盖闸、熔断器应使用60A规格的,保险丝应选15A或20A;这样配置,再加上正确安装保险丝,能最大程度的延长胶盖闸、熔断器的使用寿命,也减少因发热导致的保险丝误动烧断。鉴于目前DZ47塑壳断路器并不是很贵,还是以尽早更换为好。(未完待续)

网友:
收藏了!大佬作品!

网友:
还有吗?希望楼主再发点实际维修中一般人常犯的错误,及经验。学习了

网友(2016-07-12):
谢谢楼主。部分还有3相电入户的情况,期待讲解。

网友A:
异议:家庭装修要求接地线要求不得小于6mm2是不现实的。

接地线允许等于回路线径或比回路导线低一个线径级别。家庭装修实际上接地线常用2.5mm2和4mm2的:

家庭内部布线回路导线最大也就是6mm2(不包括进户线),这时接地线使用4mm2的。
回路线用4mm2时,接地线用4mm2或2.5mm2,
回路线用2.5mm2时,接地线用2.5mm2。

网友:
谢谢版主,讲的很详细安全第一。

网友B:
请教版主,楼道有家私借走廊的电充电瓶车,搞得接地线有时带电,因为整个单元的接地线是公用的。如果我自己单独接一根接地线,可以吗。怎么做。我是一楼。谢谢。

网友:
先学习一部分,后面有时间再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议:家庭装修要求接地线要求不得小于6mm2是不现实的。

接地线允许等于回路线径或比回路导线低一个线径 ...

        这个问题,也许是您理解有偏差,也许是我没有交代清楚。
              我说的这个接地线不得小于6m㎡,是指:该设备具有金属外壳、且安装于金属框架上的设备。比如:家住农村的坛友,会用到固定式排灌泵,抽水浇地或排水。这种水泵有220V的也有380V的,由于工作时环境潮湿,振动也较大,如果用较细的电线来作接地线,在机械强度方面恐有隐患,另外截面积较小的导线也容易受潮湿等影响造成锈断。接地线虽然看起来平时不参与运行,但是一旦电气设备发生绝缘故障,火线与外壳形成短路时,那么这时候接地线将要承受短路电流,如果截面积选的较小,在极端条件下有可能将接地线烧断。我之所以说不得小于6m㎡,是基于机械强度和连接可靠性来推荐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考虑到万一在发生外壳带电故障,而漏电保护器失灵拒动的时候,接地线的可靠性凸显出来,如果用线较细,是有可能造成事故的。
               您说的家庭装修选线,如果地线用6m㎡的,无法与现有的插座、灯具接线桩等连接。但是不推荐使用低一个线径的办法。最好是火线、零线、地线使用同等截面积的。
                欢迎您继续与我深入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版主,楼道有家私借走廊的电充电瓶车,搞得接地线有时带电,因为整个单元的接地线是公用的。如果我自己 ...

将这种情况反映给物业公司,这种行为属于窃电,是窃物业公司的电,他们肯定有兴趣管的(我曾在物业公司、酒店待过,对于这种业主窃电的事情屡见不鲜,这属于运营损失,说白了就是钱,不会坐视不管)。
                个人不建议自行做接地极,因为“接地”属于一个严格的话题,属于电力系统工程的一部分,以我的知识量也无法详细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这种情况反映给物业公司,这种行为属于窃电,是窃物业公司的电,他们肯定有兴趣管的(我曾在物业公司、 ...

感谢版主的解释,我们这里是单位宿舍,物业都知道,谁也不愿意捅破,唉,随他去吧。不出事谁也不管。

网友C:
感谢楼主科普,一般家里的总闸那里都有漏电保护器,它能保护全家用电安全吗?还是要在单独用电器加装保护器。

网友:
多谢版主 ,认真看完很有必要,安全第一   电老虎从不和你讲情面

网友:
安全第一,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科普,一般家里的总闸那里都有漏电保护器,它能保护全家用电安全吗?还是要在单独用电器加装保护器 ...

漏电保护器在合格有效的情况下,是能够保证用电安全的,但是漏电保护器绝不是“保命器”,不能认为有了漏电保护器就不注意安全用电,麻痹大意往往是酿成事故的祸首。
        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我以前在别的帖子内有介绍,仅在此简单叙述:漏电保护器的内部有一只零序电流互感器,当互感器一次侧两根导线内通过的电流相同时,由于电流方向“相反”(一来一回),所产生磁场抵消,互感器二次侧无输出信号,漏电保护器维持合闸状态;一旦其中一根线对大地产生漏电,一次侧平衡状态被打破,互感器二次侧有输出信号,经放大器放大后,使脱扣器动作,开关跳闸切断故障回路。由此可见,漏电保护器所保护的是“单线对地”漏电,对于人体触及火线与零线的触电情况是不能起到保护作用的。所以,不论何种型号的漏电保护器,都在说明书上有这么一句话:“本产品对人体触及零火两线引起的触电不起保护作用,希用户注意安全用电”。
       一般来说,在单相电能表之后安装一个漏电保护器控制全部回路,是可以保证安全的,且目前相关规程也是这么规定的。个人意见则是,为起到更好的保护效果,在装修或重新布置配电盘时,可以采取“双重漏电保护”的方案,即进户线安装一个漏电保护器作总开关,同时各支路也安装漏电保护器(过去一度有“空调支路不必安装漏电保护器”,但是近年来修改的规程中去掉了这一条,因空调外机漏电伤人的事故时有发生),这样做,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因漏电保护器失效引起的事故。同时注意,安装了漏电保护器,要定期按试验按钮进行自检,如果漏电保护器能正确动作跳闸,即证明漏电保护功能完好有效;选购漏电保护器时,应尽量选择国产知名品牌产品,切忌选择低价、劣质漏电保护器,否则付出的绝不是一个漏电保护器的价钱,而是自身与他人生命安危。

网友:
安全第一,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版主的文章图文并茂,生动活泼!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电保护器在合格有效的情况下,是能够保证用电安全的,但是漏电保护器绝不是“保命器”,不能认为有了 ...

感谢你的耐心讲解,现在基本了解了。只有自己的意识安全了,自身才会安全,漏保只是一种相对安全工具。

网友(2017-01-14):
              我说的这个接地线不得小于6m㎡,是指:该设备具有金属外壳、且安装于金属框架上的设备。比如:家住农村的坛友,会用到固定式排灌泵,抽水浇地或排水。这种水泵有220V的也有380V的,由于工作时环境潮湿,振动也较大,如果用较细的电线来作接地线,在机械强度方面恐有隐患,另外截面积较小的导线也容易受潮湿等影响造成锈断。接地线虽然看起来平时不参与运行,但是一旦电气设备发生绝缘故障,火线与外壳形成短路时,那么这时候接地线将要承受短路电流,如果截面积选的较小,在极端条件下有可能将接地线烧断。我之所以说不得小于6m㎡,是基于机械强度和连接可靠性来推荐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考虑到万一在发生外壳带电故障,而漏电保护器失灵拒动的时候,接地线的可靠性凸显出来,如果用线较细,是有可能造成事故的。
               您说的家庭装修选线,如果地线用6m㎡的,无法与现有的插座、灯具接线桩等连接。但是不推荐使用低一个线径的办法。最好是火线、零线、地线使用同等截面积的。
                 这是正解!并且是规范的安装。理由是:我们的接地线等同于入户线,既进线是35平方的,接地线也是一样,并且防雷地线同样是,而且该地线贯穿接于每个终端设备,保守点说,几十公里全部一样一样滴!!并且必须地下焊接完成后埋入!楼主的辛勤值得称赞!!!

网友:
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有一种漏电保护器的动作时间是0.015秒。这是N多年前的记忆。有可能记错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也许是您理解有偏差,也许是我没有交代清楚。
              我说的这个接地线不得 ...

PE线截面的选择:相线截面≤16mm2,则PE线=相线截面。
                            相线截面≥16mm2,则PE线=相线截面积的一半(例如:相线25mm2E线16mm2)。

以上:均可在《低压配电设计规范》、《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等国家、行业规范中找到相关规定。

PE线6mm2说法的来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92年版(以废止,现施行的为2008年版)配套出版的2003年版(以废止,现施行
的为2009年版)“技术措施”中规定:进入配电箱、控制箱的线缆截面积,不应小于6mm2。

这里讨论的是PE干线及分支干线,请坛友不要误读。

末端(或称作终端)配电箱:分支回路PE线截面,应与该分支回路相线截面一致。例如照明回路最小截面不应小于1.5mm2(铜线);
普通插座回路最小截面不应小于2.5mm2(铜线)。

导线截面的选择:应与保护断路器的额定过载长延时整定值相匹配,还要考虑线缆的敷设方式及环境温度。
导线截面的选择还有两个条件:1)热稳定电流。2)机械强度。
举例说明:某一末端(或称作终端)配电箱分支回路计算电流Ic=12A;则此线路保护断路器过载长延时整定值IZd1=12Ax1.1(1.3)=13.2A,取16A、C型动作曲线(D型动作曲线)
                 保护断路器可选分断容量6或10kA/壳架额定容量63A的微型断路器。
线路保护断路器的选择,应视其安装位置(距离配电变压器远近)处的短路电流,来选择断路器的分断容量。有点生涩难懂

版主的意见是正确的,看似简单的配电问题,其实背后要有非常专业知识来支撑。绘制一份不算复杂的低压配电系统图(仅做二、三级配电),需要专业课三至四年,
实际工作经验三至五年,才能做到符合相关国家、行业的设计规范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PE线截面的选择:相线截面≤16mm2,则PE线=相线截面。
                            相线截面≥16mm2, ...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48666-1-1.html
           这个帖子是我之前发的。关于相关的电器开关选型、导线选型都可以从电工手册和一些相关标准规范中查到。
                         但是事与愿违,总有那么一帮“胆子肥”的,不管不顾,只管当下不管事后,于是乎,电气事故就出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48666-1-1.html
           这个帖子是我之前发的。关于相关的电器 ...

向版主致敬!
科普工作很难,总有一些人认为不就是接个“火线、零线”的事吗?有那么多说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向版主致敬!
科普工作很难,总有一些人认为不就是接个“火线、零线”的事吗?有那么多说道吗?:hands ...

有道是无知者无谓(无畏),随他们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