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表芯片(牛屎ICL7106)更换成功

楼主(2015-11-18):
前些日,因测量电流互感器,不慎将两台数字表烧坏,一台是DT9205,打开后盖后,发现贴片的保险烧糊,买来后换上,故障排除。但另一台90年代买的DT930B就不那么简单了,开盖后发现一900欧电阻烧黑,换上新电阻后,仍然未解决问题,具体表现为交,直流电压档,以及电流档测量时,显示值是实际值的十六分之一左右,如220交流电压,显示为13V,9V直流电压只显示0.48V,,但电阻5个挡测量,却一切都很正常。
测量7106芯片相关管脚电压,1脚对COM脚电压2.9V左右,正常!但36脚本应有的100mV电压,却变成了1.64V,调整可调电阻无效,依然是1.64V. 至此,怀疑是7106芯片损坏。
     此表因系90年代产品,做工实在,另外跟了我20多年,也用顺手了,舍不得丢掉,最后,还是决定将它修复。
     去中关村和西四的几家电子市场,只有DIP封装的直插式ICL7106,价格不贵,5元一片,但DT830B表的内部空间放不下,无奈,只好在网上寻觅贴片的ICL7106,最后经过几天后,终于44脚的贴片7106到手。

楼主:
  换牛屎芯片首先要做好几项准备工作:
   一,铲掉线路板上的牛屎芯片,
   二,搞清楚线路板上的42条接线里面,哪两条是空脚,其余的40条接线都应该谁借谁,,
   三,搞清楚贴片7106的 44个引脚那3个脚不用,
   四,根据线路板和7106的尺寸,相对位置,选择一个最佳方案,,
牛屎芯片的铲除,是用35瓦的电烙铁烧热后,直接烫牛屎芯片,5分钟左右,牛屎芯片就变得比较脆了,用小刀趁热使劲一铲,几下子就铲掉了,比想象的要容易的多

楼主:
  为便于连线焊线:
    一,用2毫米厚的塑料板切成比7106芯片面积还小的方块,做为“垫片”,把芯片在线路板上用“垫片”垫高起来,再用“哥俩好”的胶,把芯片,垫片和线路板粘合在一起,,
    二,用电灯线剥去外皮,用里面的多股铜线,直径约0.1毫米,取出,吃上焊锡。
    三,7106芯片的44个脚之间间距太小,不好焊接,为此,需要把相邻的两个角,高度掰得不一样,换言之,7106的44个脚,每面11个脚,这11个脚里面,5个脚往上面掰1-2毫米,剩下6的脚不动,,掰好后的7106芯片,20个脚(每面你5个)比其余的24个脚(每面6个)高度要高一点,错落有致。这样处理后,相邻的两个脚间距大了,才好焊接连线,,需要注意的是,管脚往上面掰时要小心,一次掰好,千万不要把管脚掰断!

楼主:
搞清楚线路板上的42条线,7106芯片的44个管脚等之间的关系后,开始漫长的,精细的焊接之路,,说漫长,是因为我耗时约2个小时,才把这40根线焊接完成,,需要耐心啊,,
焊接好后,重新调整好36脚的100mV基准电压,大功告成!!!因为此表是90年代的产品,非粗制滥造,电阻200欧姆档,表笔短接后,底数才0.2 ,0.3欧,现在生产的数字表,别说是DT830B的低档表,就是高档些的表,底数能到0.2,0.3欧的也不多见

楼主:
铲除了牛屎芯片后的线路板

铲除了牛屎芯片后的线路板

楼主:
这是铲除了牛屎芯片后的电路板!

楼主:
接下来是把”垫片“,7106芯片,和线路板,有哥俩好的胶,粘合到一起的图片,另外,还能看到7106的管脚掰成高低两排的情况,

楼主:
最后,是焊接完成,为防止碰触后,短路链接,而封蜡后的照片

楼主:
线路板上,原来的牛屎芯片的连线,比44脚的ICL7106芯片还要紧凑,每条连线之间的间距比芯片的还要小,,并且一是线路板上的连线位置,和芯片44脚的位置对接不上,,二是芯片的脚与脚之间的间距太小,要把芯片相邻的两个脚上下掰开1--2mm的距离,三是芯片贴在电路板上,下面会短路,必须要把芯片悬起来,高于线路板一个距离,才能进行连线,焊接,这些原因都决定了只能搭棚连线焊接,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网友:
请问你买的硬芯7106是什么封装?脚距多少?外形尺寸多大?我买的是脚距0.8mm的ICL7106.但是我需要脚距为1.1mm的7106.谢谢

楼主:
44脚的贴片硬封装尺寸都是标准的,都是0.8MM的啊。你要的恐怕是牛屎封装的吧?

楼主:
我用的是QFP44封装,具体尺寸见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