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制作太阳能热水器自动上水装置

楼主(2015-11-18):
      新购一太阳能热水器,由于自己要求不高,只要能放热水就行。不想再加水塔,决定自制一个带水位显示和温度显示的自动上水装置。达到手动、自动都能上水的目的。纵观市面上有现成的太阳能热水器控制器,大多采用把水当做导体(即电阻式采样),使用久了探头上会粘上水锈而影响性能,还有一个是我使用的是地下水,地下水的阻值会随着季节的不同阻值有所不同;二是功能上可能满足不了我的要求,我需要的是在热水器缺水时,水泵工作首先把抽出来的水排出去,去除水泵里的铁锈,排个一分钟再往热水器里抽。等于说如果我买了成品的控制器还要再加电路才能实现我需要的功能。还不如自己制作。于是决定自制。下面是制作过程:
马云家买的玻璃管
找来两个笔套(要能套进玻璃管的)
把笔套一分为二
去除毛刺,穿入玻璃管来回移动看是否顺畅
光电二极管
在笔套两端钻两个孔如图把光电二极管和高亮度的红色LED固定好
用密封胶涂抹
装入玻璃管
焊上导线
扎带扎好
把传感器用电胶布包好
买来一个太阳能热水器接软管的弯头
钻个孔
太阳能热水器软管
安装软管到弯头上
拧上太阳能热水器上的管子
穿入温度传感器
装到太阳能热水器上
太阳能热水器储水桶侧下面装一个水阀
水阀出水口朝上
插上软管,样好所需长度
截掉多余软管,插上玻璃管
玻璃管有点长
量好所需长度,用锉刀在一圈锉个口子
轻轻一掰,就断了
调整好各个传感器的高度
找来一个pvc管子
外面用铝箔胶带包好,开个20mm的口子
穿入玻璃管试试
把PVC管子拿出来,在玻璃管上穿入保温棉
再穿入PVC管
固定PVC管
PVC管上面还有一截软管和保温棉
找来一个矿泉水瓶子
截去三分之一,包上铝箔胶带
把软管对折,套入塑料瓶
固定溢水管
线路板
这个是半自动开关,控制太阳能上水。
原理图
此次制作,一开始是用光敏电阻做传感器,但使用不到一周,关敏电阻的阻值就会变化,进而电压也变化。还要重新调整基准电压才能工作。后来采用光带二极管后,一直使用到现在(至少大半年)都正常工作。太阳能热水器和控制箱之间用一根网线连接。正好够用。

网友:
非常实用的制作。值得效仿

网友:
实用的好制作

网友:
我只是说世界高手在民间,中国高手在矿坛。两字佩服

网友:
这个制作比内置的好,非常好

网友:
很专业,很实用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其实采用槽型光耦还是省好多事

网友:
想仿制一下。

网友:
佩服楼主动手能力,楼主周边的环境让人感觉亲切。

网友A:
控制坏的情况,会有什么情况?

网友:
详细的介绍,非常实用的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坏的情况,会有什么情况?

控制坏的情况下无非就是水位指示不准,要么就不自动上水,要么一直上水。

网友:
牛,设计思路及应用都不错,12个赞

网友:
不错,这样液位探测会更加稳定

网友:
非常牛的动手能力

网友:
楼主是南方电网还是北方电网。

网友:
漂亮!楼主动手能力一个字“牛”!

网友:
我使用过类似光电传感器,随时间增加水垢增厚而失效。在我们东北使用冬天一定会冻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个热水器有两个热水出口?

对,顶上一个出气孔,侧面一个溢水孔和进出水孔,下面一个进出水孔。

网友:
我见过用磁铁和干簧管做的,更简单方便

网友:
控制部分用单片机要简结很多,

网友:
不错不错有参考价值

网友C:
我家洗衣机上的气压式水位开关二十多年了还在正常使用

网友D:
如果我老家也装太阳能,就抄楼主的电路了。但我想用单片机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老家也装太阳能,就抄楼主的电路了。但我想用单片机会更好。

要用单片机可比这个电路简单,我是有单片机。就是不会编程。只能用普通元器件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洗衣机上的气压式水位开关二十多年了还在正常使用

    一开始我也打算用洗衣机的水位开关。如果用机械式的要用到4个,电子式的输出的是频率信号,不知道怎么处理。就丢在一边

网友:
思路不错,膜拜!

网友:
非常实用啊。我家的是自来水 上水的,采用一个温控+电磁阀的,检测水位跟温度自动开启电磁阀达到上水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觉得楼主有点化简为繁了。可以参考一下洗衣机的水位传感器,很简单的,说的不到之处,还请见谅

按理说是简单,但是水位信号对我来说取不过来,你若有成熟的电路能发出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15-12-19):
自力更生   乐在其中   支持DIY    支持创新    学习下!!!!

网友F:
光电二极管什么型号?可以直接采集普通发光二极管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电二极管什么型号?可以直接采集普通发光二极管信号?

是3DU33,可以直接采取普通发光二极管的信号。

网友:
认真看完表示没那耐性

网友G:
请教楼主,光电二极管和高亮度的红色LED这两个就能检测出玻璃管里有没有水吗?最后又来了个光敏电阻不稳定,换了个“光带二极管”实际这东西是什么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觉得楼主有点化简为繁了。可以参考一下洗衣机的水位传感器,很简单的,说的不到之处,还请见谅

我家洗衣机用了10年过了,还能正常使用,看来这个洗衣机的水位传感器还是挺靠谱的。

请教如果想使用洗衣机的那种传感器,自己制作,怎么能获得那个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呢?那个不是开关量的,不会搞,有无相关电路分享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光电二极管和高亮度的红色LED这两个就能检测出玻璃管里有没有水吗?最后又来了个光敏电阻不稳定, ...

led发出的光隔着玻璃管照到光电二极管上,光电二极管上会有一个电压,当玻璃管里有水时,光电二极管上的电压会变小。以此来判断水位。一开始做的是用光敏电阻检测,调试好后,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光敏电阻的阻值并不会像之前设置好那样变化,阻值会偏大,导致检测的电压出现误差。

网友:
自己动手制作是一种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