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奥拓门锁中控失灵的维修

楼主(2015-11-18):
8月份发现门锁在阴雨天会自己打开, 严重时刚锁上门手指还没来得及离开门锁按钮呢, 就听见门锁卡塔一声自己开了. 而且开了还不算完, 还在那里每隔几秒钟就自己来上一声开锁的 "卡塔" 声. 如此一来连空城计都难唱了, 晚上停在外面那个揪心啊, 恨不得抱床被子睡在车里. 好在后来发现断开电池负极能避免晚上不能锁门的问题, 可几次拆装下来, 太费事了. 将就着用了两三个月后, 终于又在一个连续阴雨天发现门锁发狂似的自己开锁. 所谓物极必反, 这样倒好了.

拔下门锁开关板的插头, 门锁自己狂开的现象消失. 再接上插头立即又开始狂开(上次没注意到这点, 因为实际拆开锁开关时, 故障现象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才能重复出现), 这就确定了故障范围在门锁开关板上. 看到这个情况基本上就放心了. 既然开锁的动作不过是将开锁线对地短接一下, 现在自动发生这种动作, 必定是开关有问题(图中下方有两个方形的触碰开, 右侧那个就是控制开锁的)

可能因为这次开关内部漏电情况更加严重, 拆下来测量时, 在原本应该开路的开关两端测量到了一个极不稳定的阻值, 最小时竟然能小于2千欧. 那还犹豫什么, 用烙铁焊下来砸开瞅瞅:

虽然不清楚这绿色的糊糊主要成分是那些, 不过感觉罪魁祸首应该就是它了.

接下来是找合适的开关, 从网上看见一车友介绍说这是 DVDROM 或者 CDROM 的电路板上用的触碰开关, 网购 0.6元一只, 但是邮费要 8 元. 想到自己前不久才扔了一个1998年买的创新24速 CDROM, 清清楚楚记得里面的电路板上就有个这样的开关, 当时那个悔啊. 又
找了几只新近报废的光驱, 结果发现相同作用的开关, 都已经被一种圆形有拨杆的触碰开关给替代了. 我又开始怀念起我那个老光驱, 收了十多年, 就在需要用它之前几个星期被扔掉了. 这就是命啊.

没找到现成的, 难倒就要为区区六角钱的开关送给快递8元的运费? 或者一次买上几十只同样的开关以摊薄运费? 回答是否定的. 不就是拨叉拨动一下让两个金属导体碰到一起吗? 咱自己倒饬一个就是了.

开工
找来两根剥了皮的单股铜线.
紫铜的导线没什么弹性, 多拐几个弯吧. 这个应该算是板金加工吧.
多少有点担心颠簸时间长了铜丝会自己耷拉下来, 在下面贴上胶布以防万一.
再看看对应的拨叉, 感觉这个设计够坑人的
着我旧时妆:
装车检测功能完全正常.
收工

网友:
这该好好点个赞 !

网友A:
这开关放分析纯酒精里洗洗就能再用了,砸了可惜,不过老vcd里也有。

网友:
办法虽好,但工艺说不过去,能找快弹性好的磷铜片,或从旧继电器中拆几页弹性极板就可极好解决这个问题 。。。。。。

网友B:
把腐朽的地方清理干净 有助于使用久一点

楼主:
RE: 长安奥托门锁中控失灵的维修

引用 网友A:
这开关放分析纯酒精里洗洗就能再用了,砸了可惜,不过老vcd里也有。

不拆开很难把糊状物清理干净。另外这种开关内部空间狭小,水分一旦渗入难以挥发。
最不理解的就是检测端口的上拉电阻太大,如果选用1k以下就不会有这些事了。

楼主:
RE: 长安奥托门锁中控失灵的维修

老玩童儿 发表于 11-19 07:58:345#
办法虽好,但工艺说不过去,能找快弹性好的磷铜片,或从旧继电器中拆几页弹性极板就可极好解决这个问题
见笑见笑。
也是太急了,这次拆开内饰板好多天了,再不装回去人都快疯掉了。

网友C:
最好把您的车玻璃外的挡水条一块换一根,避免水顺着门框流到锁块上。

网友D:
终于找到问题了吧?  呵呵是不是有种成就感? 开心啊!! 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腐朽的地方清理干净 有助于使用久一点

腐朽的地方在开关内部, 将开关拆了, 也就彻底清静了.

网友:
那就好 别让它进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把您的车玻璃外的挡水条一块换一根,避免水顺着门框流到锁块上。

这个开关板子是撞在内饰板子上的, 基本没有可能直接接触从玻璃上淌下来的雨水. 只是开关内部狭小, 湿气容易进入难以蒸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于找到问题了吧?  呵呵是不是有种成就感? 开心啊!! 加分鼓励!!

多谢无版鼓励.
如果不是无版在思想上确立了汽车控制电路不可怕, 都是一些很粗糙的接12V或者接地的开关控制, 还真不敢这样放开手脚可着劲造. 从其他途径听说的汽车控制系统充满了"坑总线, ECU, 等等等等一大堆唬人的东西, 以为是个电路板上都布满了MCU, FPGA, PLC ... ...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无版鼓励.
如果不是无版在思想上确立了汽车控制电路不可怕, 都是一些很粗糙的接12V ...

今天使用总线结构的,至少也是10W往上的才有呵呵。

10W以内的车,不管他是什么牌子,产自何方,很少使用总线结构的,电路都是直通的,但拆无妨.

楼主:
RE: 长安奥托门锁中控失灵的维修

引用 网友E:
今天使用总线结构的,至少也是10W往上的才有呵呵。

10W以内的车,不管他是什么牌子,产自何方,很 ...

如此甚好, 方便了很多折腾爱好者。还有个任务是换机油,物色到合适的地沟就可以开工了。

网友:
很有创意的改造,深受启发

网友:
学习学习,我的就是奥拓!

网友(2016-01-23):
关注,楼下继续

网友(2016-11-11):
没事自己多拆拆,很多问题对于我们做维修的都是能自己解决的